蓝桥杯单片机IAP15F2K61S2实验例程源码下载

楼主(2019-01-22):
实验例程_IAP15F2K61S2,使用例程时,将单片机RC振荡器频率设置为11.0592MHz

1.LED亮灭控制
10.PCF8591_ADC实验
11.PCF8591_DAC实验
12.DS18B20实验
13.串口通讯实验
14.DS18B20实验-小数点处理处理
15.串口接收实验
16.矩阵键盘实验
17.外部中断实验
18.超声波测距实验
2.LED位移控制
3.LED流水灯控制
4.按键控制
5.按键控制LED位移
6.数码管控制实验
7.数码管动态显示实验
8.定时器扫描按键实验
9.EEPROM应用-开机次数存储

/*******************************************************************************
* 文件名称:外部中断实验
* 实验目的:1.掌握51单片机外部中断相关寄存器的配置方法和触发方式
*           2.掌握keil uVision 环境下外部中断服务函数的设计方法
* 程序说明:1.使用程序前,将跳线J2调整为BTN模式
*           2.按下P3.2-INT0引脚对应的按键S5,LED1状态反转
*           3.按下P3.3-INT1引脚对应的按键S4, LED2状态反转
* 硬件环境:IAP15F2K61S2@11.0592MHz
* 日期版本:2012-9-6/V1.0a
*******************************************************************************/

#include "reg52.h"  //定义51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1;

void main(void)
{
    EX0 = 1;
    IT0 = 1;  //边沿触发方式(下降沿)

    EX1 = 1;
    IT1 = 1;  //边沿触发方式(下降沿)

    EA = 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sr_intr_0(void) interrupt 0
{
        P2 = ((P2&0x1f)|0x80);
    LED1 = ~LED1;
        P2 = P2&0x1f;
}

……………………

网友A(2019-09-17):
楼主,你好,IAP15F2K61S2这个仿真芯片的EEPROM是IAP,也能读取它?还是例程中的EEPROM应用其实是指STC15F2K60S2芯片读取EEPROM的操作?

网友B:
我的黑币不够

网友C(2020-06-04):
我手里居然还有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