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测温数据发送串口单片机程序求助,有8处警告

楼主(2019-01-22):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_nop_()延时函数使用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extern uchar lowEightBit[2],highEightBit[2];        /*用于存储 2 个通道的数据,每个通道两个字节*/
sbit SO=P0^0; //P0.0 口与 SO 相连
sbit CS=P1^0; //P1.0 口与 CS 相连
sbit SCK=P0^1; //P0.1 口与 SCK 相连
sbit SO_TWO=P0^2; //P0.2 口与 SO 相连
sbit CS_TWO=P1^1; //P1.1 口与 CS 相连
sbit SCK_TWO=P0^3; //P0.3 口与 SCK 相连
uint temperatureDetectionOne();
uint temperatureDetectionTwo();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xms);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发送单个字符*/
void send_str(unsigned char *str);/*发送单字符串*/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start = "lzh";

void main()//主程序
{
EA = 1; //使能总中断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 9600
while(1)
{
for(j=250;j>0;j--)
{
if(j==250)
{ /*依次进行 10 个通道数据的采集,每隔一秒采集一
次*/
temperatureDetectionOne();
temperatureDetectionTwo();
}
mdelay(4); //延时,1s 采集一次,更新温度数据
}
}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 1
TMOD &= 0x0F; //清零 T1 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 T1 为模式 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 T1 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 T1 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 T1
}

uint temperatureDetectionOne()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
uchar i;
unsigned long Temp_2;
Temp_2=0;
CS=1;
SCK=0; _nop_(); _nop_();
//这个_nop_()等效与汇编里面的 NOP 指令,也就是空一个机器周期,
//在 51 单片机中_nop_()等于空 12 个时钟周期【即一个机器周期】
CS=0;
for(i=0;i<16;i++)//16 位数据读取
{
Temp_2<<=1;//向左移一位
_nop_();
SCK=1;//上升
if(SO==1)
{Temp_2=Temp_2|0x01;}
else
Temp_2=Temp_2|0x00; _nop_();
SCK=0; _nop_();
}
CS=1; //读取完后对 CS 置 1 进行温度转换!MAX6675 的
/*热电偶断开*/
if((Temp_2>>2)&(0x01) || Temp_2 == 0x1fff)
{
Temp_2 = 0x0000;
}
else /*正常*/
{
Temp_2=Temp_2<<1;
Temp_2=Temp_2>>4;
}
lowEightBit[0] = Temp_2 & (0xff);
highEightBit[0] = (Temp_2>>8)&(0xff);
Temp_2=Temp_2*100/4; //变换为温度值--每 LSB 代表 0.25 度,注意:在此处先
return(Temp_2);
}

uint temperatureDetectionTwo()
{
uchar i;
unsigned long Temp_2;
Temp_2=0;
CS_TWO=1;
SCK_TWO=0; _nop_(); _nop_();
CS_TWO=0;
for(i=0;i<16;i++)
{
Temp_2<<=1; _nop_();
SCK_TWO=1;
if(SO_TWO==1)
{Temp_2=Temp_2|0x01;}
else
Temp_2=Temp_2|0x00; _nop_();
SCK_TWO=0; _nop_();
}
CS_TWO=1;
/*热电偶断开*/
if((Temp_2>>2)&(0x01) || Temp_2 == 0x1fff)
{
Temp_2 = 0x0000;
}
else /*正常*/
{
Temp_2=Temp_2<<1;
Temp_2=Temp_2>>4;
}
lowEightBit[1] = Temp_2 & (0xff);
highEightBit[1] = (Temp_2>>8)&(0xff);
Temp_2=Temp_2*100/4;
return(Temp_2);
}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send_str(start); //发送头
for(n =0;n<2;n++) //发送 2 个通道的数据
{
SBUF = lowEightBit[n];
while(!TI);
TI = 0;
SBUF = highEightBit[n];
while(!TI);
TI = 0;
}
SBUF = 'e'; //发送尾
}
if(TI)
{
TI = 0;
}
}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数据
TI=0;
}

void send_str(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send_byte(*str);
str++;
}
}

楼主:
有8处警告。。全是loweightbit higheightbit,到底是定义数组出了问题还是下面引用出了问题呢?

楼主:
8处警告。。全是loweightbit 和 higheightbit ,到底是定义数组出了问题还是下面引用出了问题呢?  上面是整个程序,是用两个6675芯片实现测温,然后把数据传到串口的功能,有大佬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
//extern uchar lowEightBit[2],highEightBit[2];        /*用于存储 2 个通道的数据,每个通道两个字节*/
/*第5行去掉  extern */
uchar lowEightBit[2],highEightBit[2];        /*用于存储 2 个通道的数据,每个通道两个字节*/Keil编译通过,Proteus 仿真如图。
0x 02 00>>2 = 0x80= 128(DEC)   0x0200%0x04=0    0/4=0
0x 02 05>>2 = 0x81= 129 (DEC)    0x0205%0x04=1    1/4=0.25   129+0.25=129.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8处警告。。全是loweightbit 和 higheightbit ,到底是定义数组出了问题还是下面引用出了问题呢?  上面是 ...

extern uchar lowEightBit[2],highEightBit[2];//多了ex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