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点阵显示,求助大佬帮我看看我的程序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9-01-22):
我想要实现的动能:当我一直按下按键的时候,点阵上一直显示文字,直到松开时才熄灭。。但是我写出来的这个程序是当我按下按键的时候,点阵上的文字只是亮了一下,然后就灭了,没有等到松手就灭了,再次按下也是亮一下就灭了。

单片机源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sbit k2=P3^0;
sbit led=P2^5;

uchar ledduan[]={0x10,0x30,0x70,0xff,0x70,0x34,0x1e,0x00};
uchar ledwei[]={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h595send(uchar t)
{
        uchar i;
        SRCLK=0;
        RCLK=0;
        for(i=0;i<8;i++)
        {
                SER=t>>7;
                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main()
{
        uchar i;
        h595send(0x00);
        P0=0x7f;

while(1)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for(i=0;i<8;i++)
                  {
                          P0=ledwei[i];
                          h595send(ledduan[i]);
                         delayms(1);
                         h595send(0x00);     //消隐
                  }
            }
                while(!k2);    //松手检测

   }
         else h595send(0x00);
  }
}

网友A:
你的下按是一个弹动的过程序,也即相当于极快速地按了多下。
下功夫处理好这个过程序吧。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你看看,在我的板子上通过——按住k2,一直显示,松开k2停止显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sbit k2=P3^0;
sbit led=P2^5;

uchar ledduan[]={0x10,0x30,0x70,0xff,0x70,0x34,0x1e,0x00};
uchar ledwei[]={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h595send(uchar t)
{
        uchar i;
        SRCLK=0;
        RCLK=0;
        for(i=0;i<8;i++)
        {
                SER=t>>7;
                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main()
{
        uchar i;
        h595send(0x00);
        P0=0x7f;

while(1)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while(!k2)
{
                  for(i=0;i<8;i++)
                  {
                          P0=ledwei[i];
                          h595send(ledduan[i]);
                         delayms(1);
                         h595send(0x00);     //消隐
                  }
            }
}
//                while(!k2);    //松手检测

   }
         else h595send(0x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你看看,在我的板子上通过——按住k2,一直显示,松开k2停止显示。
#include
#include

好的,稍微懂了。我想问,按键不用加松手检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稍微懂了。我想问,按键不用加松手检测吗?

你原来的程序,就一般意义上的按键功能,是正确的,按下、松开都加消抖,但你的这个程序要求的功能不同啊,所以,就不需要松开消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