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WiFi模块的程序有吗? 求分享

楼主(2019-01-22):
我刚买了一块板子,不清楚怎么stm32怎么控制WiFi模块的

楼主:
void ESP8266_StaTcpClient_UnvarnishTest ( void )
{
        uint8_t ucId, ucLen;
        uint8_t ucLed1Status = 0, ucLed2Status = 0, ucLed3Status = 0, ucBuzzerStatus = 0;

        char cStr [ 100 ] = { 0 }, cCh;

  char * pCh, * pCh1;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printf ( "\r\n正在配置 ESP8266 ......\r\n" );

        macESP8266_CH_ENABLE();

        ESP8266_AT_Test ();

        ESP8266_Net_Mode_Choose ( AP );

  while ( ! ESP8266_CIPAP (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 ) );

  while ( ! ESP8266_BuildAP ( macUser_ESP8266_BulitApSsid, macUser_ESP8266_BulitApPwd, macUser_ESP8266_BulitApEcn ) );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 ( ENABLE );

        while ( !        ESP8266_StartOrShutServer ( ENABLE,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OverTime ) );

        ESP8266_Inquire_ApIp ( cStr, 20 );
        printf ( "\r\n本模块WIFI为%s,密码开放\r\nAP IP 为:%s,开启的端口为:%s\r\n手机网络助手连接该 IP 和端口,最多可连接5个客户端\r\n",
           macUser_ESP8266_BulitApSsid, cStr,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0;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0;

        while ( 1 )
        {
                i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
                        USART_ITConfig ( macESP8266_USARTx, USART_IT_RXNE, DISABLE ); //禁用串口接收中断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0';

//                        printf ( "\r\n%s\r\n",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if ( ( pCh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CMD_LED_" ) ) != 0 )
                        {
                                cCh = * ( pCh + 8 );

                                switch ( cCh )
                                {
                                        case '1':
                                                cCh = * ( pCh + 10 );
                                          switch ( cCh )
                                          {
                                                        case '0':
                                                                macLED1_OFF ();
                                                          ucLed1Status = 0;
                                                    break;
                                                        case '1':
                                                                macLED1_ON ();
                                                          ucLed1Status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2':
                                                cCh = * ( pCh + 10 );
                                          switch ( cCh )
                                          {
                                                        case '0':
                                                                macLED2_OFF ();
                                                          ucLed2Status = 0;
                                                    break;
                                                        case '1':
                                                                macLED2_ON ();
                                                          ucLed2Status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3':
                                                cCh = * ( pCh + 10 );
                                          switch ( cCh )
                                          {
                                                        case '0':
                                                                macLED3_OFF ();
                                                          ucLed3Status = 0;
                                                    break;
                                                        case '1':
                                                                macLED3_ON ();
                                                          ucLed3Status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default :
            break;

                                }

                                sprintf ( cStr, "CMD_LED_%d_%d_%d_ENDLED_END", ucLed1Status, ucLed2Status, ucLed3Status );

                        }

                        else if ( ( pCh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CMD_BUZZER_" ) ) != 0 )
                        {
                                cCh = * ( pCh + 11 );

                                switch ( cCh )
                                {
                                        case '0':
                                                macBEEP_OFF ();
                                          ucBuzzerStatus = 0;
                                                break;
                                        case '1':
                                                macBEEP_ON ();
                                          ucBuzzerStatus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sprintf ( cStr, "CMD_BUZZER_%d_ENDBUZZER_END", ucBuzzerStatus );

                        }

                        else if ( ( ( pCh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CMD_UART_" ) ) != 0 ) &&
                                        ( ( pCh1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_ENDUART_END" ) )  != 0 ) )
                        {
                                if ( pCh < pCh1)
                                {
                                        ucLen = pCh1 - pCh + 12;
                                        memcpy ( cStr, pCh, ucLen );
                                        cStr [ ucLen ] = '\0';
                                }
                        }

                        else if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CMD_READ_ALL_END" ) != 0 )
                        {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 ( & DHT11_Data );
                                sprintf ( cStr, "CMD_LED_%d_%d_%d_ENDLED_DHT11_%d.%d_%d.%d_ENDDHT11_BUZZER_%d_ENDBUZZER_END",
                                                                        ucLed1Status, ucLed2Status, ucLed3Status, DHT11_Data .temp_int,
                                    DHT11_Data .temp_deci, DHT11_Data .humi_int, DHT11_Data .humi_deci,
                  ucBuzzerStatus );
                        }

                        if ( ( pCh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IPD," ) ) != 0 )
                        {
                                ucId = * ( pCh + strlen ( "+IPD," ) ) - '0';
                                ESP8266_SendString ( DISABLE, cStr, strlen ( cStr ), ( ENUM_ID_NO_TypeDef ) ucId );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0;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0;

                        USART_ITConfig ( macESP8266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

        }

}

这个程序主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是哪一个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是哪一个wifi模块

esp8266这个WiFi模块

网友B:
仔细阅读一下wifi模块的手册~

网友C(2019-03-12):
后面自己看看吧,我要下班了,所以撤了,如果不懂的,可以说一下,如果有不对的,也说一下,我就昨天正好看关于WIFI的代码啊啊,学习AT指令玩玩,如果理解不对,技术水平低,也请见谅。充实自己,加油,如果我的CSDN资料开放的话,也可以看到相关解说,还没写完,估计暂不开放

void ESP8266_StaTcpClient_UnvarnishTest ( void )//客服端,采用TCP协议通信
{
        uint8_t ucId, ucLen;//定义ID号,数据长度
        uint8_t ucLed1Status = 0, ucLed2Status = 0, ucLed3Status = 0, ucBuzzerStatus = 0;//控制模块初始化,例如LED1,LED2.。。。

        char cStr [ 100 ] = { 0 }, cCh;//定义数组以及变量,方便后面使用

  char * pCh, * pCh1;//定义指针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DHT11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printf ( "\r\n正在配置 ESP8266 ......\r\n" );//打印正在配置WIFI信息(正常应该是串口显示)

        macESP8266_CH_ENABLE();//wifi 模块使能,应该使其工作,代码不全,我估计实际就是是CH_PD相应引脚置高

        ESP8266_AT_Test ();//AT指令测试,正常是发送AT+空格,返回OK

        ESP8266_Net_Mode_Choose ( AP );//选择工作模式(AP模式)这个模式相当于WIFI热点

  while ( ! ESP8266_CIPAP (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 ) );//检测服务器IP(具体的能看一下代码好说)

  while ( ! ESP8266_BuildAP ( macUser_ESP8266_BulitApSsid, macUser_ESP8266_BulitApPwd, macUser_ESP8266_BulitApEcn ) ); //建立AP 并设置相关信息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 ( ENABLE );//允许多路通信

        while ( !        ESP8266_StartOrShutServer ( ENABLE,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OverTime ) );

        ESP8266_Inquire_ApIp ( cStr, 20 );
        printf ( "\r\n本模块WIFI为%s,密码开放\r\nAP IP 为:%s,开启的端口为:%s\r\n手机网络助手连接该 IP 和端口,最多可连接5个客户端\r\n",
           macUser_ESP8266_BulitApSsid, cStr,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设定5个原因也好玩,自己看代码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0;//接收数据位初始化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0;   //最后一位检测为初始化

        while ( 1 )
        {
                i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标志位位1
                {
                        USART_ITConfig ( macESP8266_USARTx, USART_IT_RXNE, DISABLE ); //禁用串口接收中断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0';//增加空格符

//                        printf ( "\r\n%s\r\n",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if ( ( pCh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CMD_LED_" ) ) != 0 ) //strstr字符串比较函数,存在后者字符返回1
                        {
                                cCh = * ( pCh + 8 );//为啥要加8呢?实际上是因为CMD_LED_占8个字符,要用的数据在它后一位,起始位为0,所以加8后指针调用就是它要的数据

                                switch ( cCh )
                                {
                                        case '1':
                                                cCh = * ( pCh + 10 );//同理,
                                          switch ( cCh )
                                          {
                                                        case '0':
                                                                macLED1_OFF ();
                                                          ucLed1Status = 0;
                                                    break;
                                                        case '1':
                                                                macLED1_ON ();
                                                          ucLed1Status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2':
                                                cCh = * ( pCh + 10 );
                                          switch ( cCh )
                                          {
                                                        case '0':
                                                                macLED2_OFF ();
                                                          ucLed2Status = 0;
                                                    break;
                                                        case '1':
                                                                macLED2_ON ();
                                                          ucLed2Status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3':
                                                cCh = * ( pCh + 10 );
                                          switch ( cCh )
                                          {
                                                        case '0':
                                                                macLED3_OFF ();
                                                          ucLed3Status = 0;
                                                    break;
                                                        case '1':
                                                                macLED3_ON ();
                                                          ucLed3Status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default :
            break;

                                }

                                sprintf ( cStr, "CMD_LED_%d_%d_%d_ENDLED_END", ucLed1Status, ucLed2Status, ucLed3Status );

                        }

                        else if ( ( pCh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CMD_BUZZER_" ) ) != 0 )
                        {
                                cCh = * ( pCh + 11 );

                                switch ( cCh )
                                {
                                        case '0':
                                                macBEEP_OFF ();
                                          ucBuzzerStatus = 0;
                                                break;
                                        case '1':
                                                macBEEP_ON ();
                                          ucBuzzerStatus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sprintf ( cStr, "CMD_BUZZER_%d_ENDBUZZER_END", ucBuzzerStatus );

                        }

                        else if ( ( ( pCh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CMD_UART_" ) ) != 0 ) &&
                                        ( ( pCh1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_ENDUART_END" ) )  != 0 ) )
                        {
                                if ( pCh < pCh1)
                                {
                                        ucLen = pCh1 - pCh + 12;
                                        memcpy ( cStr, pCh, ucLen );
                                        cStr [ ucLen ] = '\0';
                                }
                        }

                        else if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CMD_READ_ALL_END" ) != 0 )
                        {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 ( & DHT11_Data );
                                sprintf ( cStr, "CMD_LED_%d_%d_%d_ENDLED_DHT11_%d.%d_%d.%d_ENDDHT11_BUZZER_%d_ENDBUZZER_END",
                                                                        ucLed1Status, ucLed2Status, ucLed3Status, DHT11_Data .temp_int,
                                    DHT11_Data .temp_deci, DHT11_Data .humi_int, DHT11_Data .humi_deci,
                  ucBuzzerStatus );
                        }

                        if ( ( pCh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IPD," ) ) != 0 )
                        {
                                ucId = * ( pCh + strlen ( "+IPD," ) ) - '0';
                                ESP8266_SendString ( DISABLE, cStr, strlen ( cStr ), ( ENUM_ID_NO_TypeDef ) ucId );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0;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0;

                        USART_ITConfig ( macESP8266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

        }

}

网友D:
看下这个

ESP8266新手入门调试指导(补全).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