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用51单片机能产生频率和有效值一定的正弦信号吗?

楼主(2019-01-22):
初来乍到...
作为一个新入门的小菜鸟,接了一个在小菜鸟看来非常难的项目。所以就算要过年了,满脑子还是对知识的渴望,还有deadline就要来临的无助。第一次逛论坛,讲真以前从没玩过。感觉看起来大神好多。想知道仅仅用51单片机,能不能产生一个频率和有效值一定的正弦信号?

网友A:
论子里面有PWM与DAC的例子,先做仿真调试看看,

网友B:
给楼主推荐一段用PIC单片机+DA芯片 实现 500Hz的正弦波 文章。

网友B:
上述文章的 PROTEUS仿真 代码,

网友C:
可以,但有一定的限制(电压、电流、失真度)。另需一些少量外围电路,如运放……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啦

网友D:
仅仅是单片机只能输出方波。

网友E:
固定频率完全可以的,方波经过低通滤波器出来的基本就是一个正弦波了.滤波器阶数越高,效果越好.
滤波器可以搜索下VCVS型低通,需要的原件较少,每2阶只需要2个电阻2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