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9在原理图里边检查没问题,转成PCB后出错

楼主(2019-01-22):
Altium Designer9画PCB板子求助,为什么在原理图里边检查的挺好,转成PCB 以后就这么多错误呢,求指点。

网友A:
是你原理图和元器件封装后的引脚标号没有对应,比如原理图上面是按照你连线连接单片机引脚10,可是你PCB元器件封装时根本就没有标号10,自然会报错。

网友B:
是不是有元器件封装没设置对呀?

网友C:
感觉是PCB设置问题,改变PCB设计规则。
PCB菜单下,选Design菜单  再选Rules...

网友D:
还是用人工的好位置与线路能更融洽些比用自动布线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