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单片机红外线遥控小车的时候遇到问题

楼主(2019-01-22):
首先,大致框架已经做完的了,将线连接至单片机开发板上面小车是可以运转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当用我自己买的最小系统按照回开发板上的连线的时候我就发现小车根本不会动,或者乱动。接着我就开始拆开,先测试一个轮子的运转情况。
发现当ENB随便接在任何一个最小系统的脚上,然后再接个IN4(也是任意一个脚上,除了GND)相对应的轮子就会不停地转动,但是按照这种接法,我将它接到开发板上,发现并不会不停地转动,我就在这里很疑惑,搞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想到问题是出在了哪里。芯片都是同一块芯片,所以程序都应当是一样的。
下面是两次分别的接线图:

L298N连线图:

谢谢大家了!

楼主:
会不会可能是买回来的最小系统有问题?

网友A:
不知道别人给你看的电路图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B:
1,共地问题
2,还有就是是不是你的IO口没有上拉,开发板上IO会上拉。

网友C:
很明显你接线的最小系统版上面没有上下拉电阻,一般最小系统版上面不会为每个引脚都设置上拉电阻,而开发板每个IO口可能都会被开发板上面的外设用到,你查看一下连接开发板对应的io口的原理图有没有上下拉电阻,你就知道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别人给你看的电路图是不是也这样。

忘了 找卖家拿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共地问题
2,还有就是是不是你的IO口没有上拉,开发板上IO会上拉。

老哥,共地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可以共同一个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你接线的最小系统版上面没有上下拉电阻,一般最小系统版上面不会为每个引脚都设置上拉电阻,而开发板 ...

那现在这个最小系统还能重新再接上上拉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你接线的最小系统版上面没有上下拉电阻,一般最小系统版上面不会为每个引脚都设置上拉电阻,而开发板 ...

这是最小系统的原理图:

这个是开发板的:

从原理图上看,开发板的接了上拉电阻,是这样吗?
要是我要在最小系统上接上拉电阻,应该选择多大的电阻?还有应该怎么接呢?  谢谢老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共地问题
2,还有就是是不是你的IO口没有上拉,开发板上IO会上拉。

刚刚试了下将引脚换成了最小系统里面的P0(带有上拉电阻的),但是结果一样是错误的,跟昨晚的情况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你接线的最小系统版上面没有上下拉电阻,一般最小系统版上面不会为每个引脚都设置上拉电阻,而开发板 ...

刚刚试了下将引脚换成了最小系统里面的P0(带有上拉电阻的),但是结果一样是错误的,跟昨晚的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D:
把正常时相关IO脚与GND电平记录在纸上,对照不正常时IO脚与GND电平,顺藤摸瓜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正常时相关IO脚与GND电平记录在纸上,对照不正常时IO脚与GND电平,顺藤摸瓜找原因。

嗯嗯。找了一个下午,感觉应该是红外线的问题了,压根没有接收到信息

网友E:
大佬有关于做红外遥控小车的资料吗,我也在做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F:
你买的单片机与你的开发板单片机是不是同一款,管教定义合适着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