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输出正弦波信号PROTEUS仿真及程序

楼主:
//PIC16F877单片机输出正弦波信号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20MHz晶振,输出500Hz的正弦波,每周波100个点。
//1个周期时间为2ms,二点间隔时间为2000/100=20us
//用TMR2延时,256*Tcy*K=20,Tcy=0.2,取K=1
//PR2计算:(PR2+1)*Tcy*1=20,得PR2=99

#include <pic.h>
__CONFIG(0x3F3A);
#define        CS                RB1
#define        LDAC        RB2

char BUF,N;
#define  nn   100
const unsigned int SS[100]={
2048,2111,2173,2235,2297,2357,2416,2474,2530,2584,2636,2685,2733,2777,2819,2857,
2892,2924,2953,2978,2999,3017,3030,3040,3046,3048,3046,3040,3030,3017,2999,2978,
2953,2924,2892,2857,2819,2777,2733,2685,2636,2584,2530,2474,2416,2357,2297,2235,
2173,2111,2048,1985,1923,1861,1799,1739,1680,1622,1566,1512,1460,1411,1363,1319,
1277,1239,1204,1172,1143,1118,1097,1079,1066,1056,1050,1048,1050,1056,1066,1079,
1097,1118,1143,1172,1204,1239,1277,1319,1363,1411,1460,1512,1566,1622,1680,1739,
1799,1861,1923,1985};

//宏定义,最后的读SSPBUF是一定要的!
#define SPI_WRITE(A)        \
        SSPBUF=A;                        \
        while(STAT_BF==0);        \
        BUF=SSPBUF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x;

        TRISB=0b11111001;
        CS=1;NOP();
        LDAC=1;
        TRISC=0b00010000;        //RC3输出(SCK),RC4输入(SDI),RC5输出(SDO)
        SSPEN=1;                        //SPI串口使能
        CKP=1;                                //空闲时钟为高电平
        SSPM3=0;
        SSPM2=0;
        SSPM1=0;
        SSPM0=0;                        //SPI主控模式,时钟为Fosc/4
        STAT_SMP=1;                        //在数据输出时间的末端采样输入数据
        STAT_CKE=0;                        //在SCK上升沿传输数据
        PR2=99;                                //按照计算,每20us中断一次
        T2CON=0b00000100;
        N=0;
        TMR2IE=1;                        //允许TMR2中断
        PEIE=1;
        GIE=1;
        while(1);
}

void        interrupt INT_ISR(void)
{        unsigned        int X;
        char        i,j;
        if (TMR2IF==1)
        {        TMR2IF=0;
                X=SS[N++];
                if (N>=nn)
                        N=0;
                X+=0x7000;                        //HSDN=1,参考电压缓冲,放大倍数GA=1
                CS=0;                                //片选有效
                i=X>>8;
                j=X;
                SPI_WRITE(i);                //输出命令的高8位
                SPI_WRITE(j);                //输出命令的低8位
                LDAC=0;NOP();                //DA输出有效
                LDAC=1;NOP();
                CS=1;
        }
}

网友A(2019-01-31):
妹子,多放一点例程上来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妹子,多放一点例程上来大家相互学习

光盘丢了,资料也没有了,正着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盘丢了,资料也没有了,正着急呢~

你用的哪个的开发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哪个的开发板

《PIC16系列单片机C程序设计与PROTEUS仿真》附带光盘丢了~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