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光机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9-01-23):
#include<REG52.h>
#define MAXSIZE 100
using namespace std;

typedef int ElemType;
typedef struct Node
{
    ElemType data;
    int cur;
} StaticLinkList[MAXSIZE];

bool InitList(StaticLinkList array)
{
    cout << "InitList..." << endl;
    for (int i = 0; i < MAXSIZE - 2; i++)
    {
        array[i].cur = i + 1;
    }
    20;
    array[MAXSIZE - 1].cur = 0;

    return true;
}

int Malloc_SLL(StaticLinkList array)
{
    int k = array[0].cur;
    if (k)
        array[0].cur = array[k].cur;

    return k;
}

void Free_SLL(StaticLinkList array, int pos)
{
    array[pos].cur = array[0].cur;
    array[0].cur = pos;
}

int ListLength(StaticLinkList array)
{
    int i = array[MAXSIZE - 1].cur;
    int j = 0;
    while(i)
    {
        i = array[i].cur;
        ++j;
    }
    return j;
}

bool ListInsert(StaticLinkList array, int pos, ElemType Elem)
{
    cout << "Insert List from pos: " << pos << " Item " << Elem << endl;
    if (pos < 1 || pos > ListLength(array) + 1)
        return false;

    int k = MAXSIZE - 1;
    int i = Malloc_SLL(array);

    if (i)
    {
        array[i].data = Elem;

        for (int l = 1; l <= pos - 1; l++)
            k = array[k].cur;

        array[i].cur = array[k].cur;
        array[k].cur = i;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bool ListDelete(StaticLinkList array, int pos)
{
    cout << "Delete List from pos: " << pos << endl;
    if (pos < 1 || pos > ListLength(array))
        return false;

    int k = MAXSIZE - 1;

    for (int l = 1; l <= pos - 1; l++)
        k = array[k].cur;

    int j = array[k].cur;
    array[j].cur = array[pos].cur;

    Free_SLL(array, j);

    return true;
}

bool ListTraverse(StaticLinkList array)
{
    cout << "List Traverse : " << endl;
    int k = MAXSIZE - 1;
    while (array[k].cur != 0)
    {
        k = array[k].cur;
        cout << array[k].data << ' ';
    }

    cout << endl;
    return true;
}

由于是厂里机密,所以电路就不能分享出来了

网友A:
干什么用的?

楼主:
控制刨光机电机的代码

网友B:
先下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C:
请教啥是刨光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啥是刨光机?

左一巴掌呼儿嘿,又一巴掌嘿儿呼!明白没,没明白就再来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刨光机电机的代码

什么行业用的?

楼主(2019-03-10):
这个不奇怪,你想到的事物不一定是你见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