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T6 ADC(DMA)USB通讯(HID模式) 3串口通信调试完整工程代码

楼主(2019-01-23):
在公司做的第一个项目,希望能帮助需要这些东西的人。
主要是USB通信我调试了4天,用的STM最新的USB固件,我们公司有老员工的USB通信实列因为太老我没用直接自己写的。
电路板是淘宝买的C8T6核心板,最简单的好像是10块钱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usb_pwr.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yusb.h"
#include "adc.h"

#define LED  PBout(12)
uint32_t  nMSGNum=0;
uint32_t        pMSG[64];
uint8_t                nCurIndex=0;
void outputdebug()
{
#ifdef DEBUG
        uint32_t  nMSGNumCur=nMSGNum;
        uint8_t nStopIndex=nMSGNumCur%64;
        uint8_t nCount=0;
        for(;nCurIndex!=nStopIndex;)
        {
                        nCount=nCurIndex<nStopIndex?(nStopIndex-nCurIndex):(nStopIndex+64-nCurIndex);

                        printf("%d\t%x\n",nMSGNumCur-nCount,pMSG[nCurIndex]);

                        nCurIndex=(nCurIndex+1)%64;
        }
#endif
}

int main(void)
{
        u8 bLed=0;
  Set_System();
        delay_init();
  while (1)
  {
                HW_Proc();
                outputdebug();
                bLed=bLed==0?1:0;
                LED=bLed;
                delay_ms(100);
  }
}

楼主:
1 ADC用的是DMA方式
2 USB用的是HID
3 一共3个串口其中串口1 是调试打印用的 用重写Printf函数,嗲用printf函数会在串口1输出信息
4 使用了RTC模块用来定时中断

网友A(2019-03-04):
功能可以啊

网友B(2019-04-03):
你好!代码中有一点疑问!就是usart.c文件下的usart_init函数在初始串口三时,管脚是否正确!(手册中是B0和B11,代码中是(B9,B10)

网友C(2021-07-02):
通信速率怎么样

网友C:
收藏先,有空下载测试一下通信速率

网友D:
貌似不行哦,无法识别

网友E:
暂时用不到。。。留下脚印

网友F(2021-09-07):
识别不到啊,main函数中也没看到USB相关的初始化

网友F:
看到USB初始化了,不过电脑无法识别,啥都没显示

网友F:
电脑识别了,刚开始没识别居然是因为没插USB插头

网友G:
暂时打个断点  希望以后用到能够找到

网友H:
还没学习到,在大佬这留个评论

网友I(2026-03-28):
看到USB初始化了,不过电脑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