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24秒倒计时添加按键控制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01-23):
我写了一个24秒倒计时的程序    想添加按键去控制暂停  继续    等功能    我应该把按键程序添加在什么位置    该怎么去写
这是我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1=P3^4;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
uchar code tablefe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uchar code tablemiao[]={0x3f,0x7d,0x6f,0x4f,0x7d,0x6f,0x4f,0x7d,0x6f};
uchar num,num1,num2,num3,ge,shi,fen,miao;
void delayms(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
void display1(uchar,uchar);
void main()
{
        dula=1;
        P0=table[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4];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1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1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ms(1);

        num1=24;
        shi=2;
        ge=3;
        fen=0;
        miao=0;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display1(fen,miao);
                                                display(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shi, uchar ge)
{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1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1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ms(1);

}
void display1(uchar fen,uchar miao)
{

        dula=1;
        P0=tablefen[fen];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miao[miao];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ms(1);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ext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2)
                {
                        num2=0;
                        if(fen==0)
                        fen=9;
                        if(miao==0)
                        miao=9;
                        fen--;
                        miao--;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num1--;
                if(num1==0)
                        {
                                P1=0xfe;
                                delayms(50);
                                P1=0xff;
                        }
                if(num1==0)
                num1=23;
                shi=num1/10;
                ge=num1%10;
        }
}

网友A:
在定制器那里添加判断就可以实现暂停继续,这么说应该明白了吧,就是把定制器里的num和num2的计时停了就达到了你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B:
给你改成单键控制开始、暂停、继续的24秒倒计时。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1=P3^4;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40};
uchar num=0,miao=0;
bit zantin=0;
void delayms(uint);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uint count1=0;        //计数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
        if(key1==0)                                //检测输入如果为0
        {
                count1++;                                        //计数延时消抖
                if((count1>=50)&&(key_sign==0))//检测按键如果为0
                {
                        key_sign=1;                //按键状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if(miao==0)//开始倒计时
                        {
                                num=0;
                                miao=24;
                                zantin=1;
                        }
                        else zantin=~zantin;        //暂停/继续
                }
        }
        else
        {
                count1=0;                                //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
}
void display()
{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miao/10];
        dula=1;
        dula=0;
        delayms(1);

        P0=0x00;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P0=table[miao%10];
        dula=1;
        dula=0;
        delayms(1);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if(zantin==1)
        {
                num++;
                if(num==20)
                {
                        num=0;
                        if(miao>0)
                                miao--;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成单键控制开始、暂停、继续的24秒倒计时。
#include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2019-12-17):
楼主在吗,这程序我也想用,能把原理图发给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