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为开关,CE间的压降问题

楼主(2019-01-23):
系统启动时默认是低电平,外接设备默认是低电平有效。我想使用一个引脚来控制外部电路的电源开关。如图 : 但是三极管上有压降。。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换成场效应管,压降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场效应管,压降可以忽略不计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去了解了一下,我这个场景需要用N沟道场效应管。我选了SI2300 这个,是不是只要图那样接法?不许用其他的外围器件了吧?负载电压是3.3V  电流约5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去了解了一下,我这个场景需要用N沟道场效应管。我选了SI2300 这个,是不是只要图那 ...

采用P沟道场效应管低电平触发作电源开关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P沟道场效应管低电平触发作电源开关比较适合。

因为系统启动时 默认就是低电平,只要外围设备默认就通电了。我想启动默认外设不通电。

网友C:
换成PMOS管,不需要加其他电路;换成NMOS,需要加电荷泵电路

网友D:
用锗pnp管吧

网友E:
NMOS控制正极 PMOS控制负极  三极管深度饱和 电流不大的场景  压降也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F:
所谓的压降到底有多大,一般饱和时CE压降很小的..
CE压降大会不会是因为B极电流过小而C极负载较大而跑到了放大区了?
用万用表测下B极电阻上降了多少电压,就能大概算出B极电流.如果IO口是内上拉,驱动NPN管一般不需要B极限流电阻,内部上拉电阻已经可以起这个作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系统启动时 默认就是低电平,只要外围设备默认就通电了。我想启动默认外设不通电。

那你用一个NMOS控制一个PMOS不就行了 NMOS是高有效 PMOS是低有效

网友F:
推荐个简单实用的电路,单片机IO口设置成内上拉,高电平时Q1导通,继而Q2导通,负载RL得电.VDD可以取与单片机电源共地的任意电压,当然前提是不能超过元件的极限参数.电压取得高,适当加大R1阻值.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得面包板来挨个测试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H:
这到底是有多难的电路呢?
你对着我这电路接就可以了,两个电路都是我实际测量使用过的,电阻不能少因为是MOS管,有时候会误导通的.
这样的电路也一样的会产生压降,不同的MOS管压降也不同,但还是要比三极管小很多的,只要不是很精密的电路的话,实用性还是很强的,压降一般是在:0.02V-0.06V左右,1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