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单片机外中断暂停问题

楼主:
问题:很难进入        while(LED_AUTO==1){KEY();},要按多次。

网友A(2019-01-23):
在中断里搞等待是极不合理的,中断处理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里搞等待是极不合理的,中断处理时间越短越好。

目的是暂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里搞等待是极不合理的,中断处理时间越短越好。

目的是外中断暂停。已将INT0设为维一的最高级别。

网友C:
要暂停只要封住中断的“通道”即可。请查一下相关中断允许的开关。

网友A:
在中断里只对标志进行操作,把while(led_auto==1){key();}不要放在中断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暂停只要封住中断的“通道”即可。请查一下相关中断允许的开关。

谢谢你回复,本想用单按键实现自动/暂停(中断死循环,同一按键解锁)。有冲突,现在只好用另外键解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里只对标志进行操作,把while(led_auto==1){key();}不要放在中断里。

谢谢你回复,本想用单按键实现自动/暂停(中断死循环,同一按键解锁)。有冲突,现在只好用另外键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