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单片机是否起振了?

楼主(2019-01-23):
8MHz晶体接4,5脚。4脚对地电压2.3V,5脚对地电压0.3V,能够判断电路起振了吗?是否4-5两脚对地都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示波器测量4,5脚都可看到波形,频率接近8MHz。

网友A:
应该是起振了。

网友B:
是不是起振,写个小灯亮灭的程序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C:
这哥们神了!!!
不知道是哪里捡了个AT89C2051,一个已经日落黄昏的51单片机,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不是这个年代的51,这年头,玩51不用STC就白玩了.
哥们却把破玩意当宝一样,一天到晚的问关于AT89C2051的问题,自己不去看数据手册,也不写个程序试一下,总是问别人,这样能有进步吗?

网友D:
哈哈,很容易鉴别是否起振

网友E:
不确定你自己写个程序试一下不就行了吗!还在这里纠结!

网友F:
5脚的电压偏低了,应该没有起振,看看5脚的电压为什么会低,去掉5脚的谐振电容看看电压升上来没有,如果没有升上来就要怀疑IC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哥们神了!!!
不知道是哪里捡了个AT89C2051,一个已经日落黄昏的51单片机,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不是这个年 ...

我闲着没事,废物利用解闷!学和问是不可分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闲着没事,废物利用解闷!学和问是不可分的!

只要天天能进步,用什么芯片不重要!更何况手上有现成的,不用白不用!无非就是资料少一点,但在该网站有大家的探讨才有意义.共同前进,相扶相行!

网友H:
怎么看楼主都不像是个刚入坑的小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闲着没事,废物利用解闷!学和问是不可分的!

学习,是一件好事,能有学习向上的心态,也是好事.
但这和你问的问题是两回事,作为一个要学单片机编程的人,你是不应该问这种连入门级别都不算的问的,这说明你基础是半点都没有打好,走都不会走,老是问人家怎么跑,为什么我跑不了?因为你还不会怎么走.
判断一个单片机是否起振,这是一个超级简单问题,如果这都不会,还谈什么算法,寄存器操作,各种通讯协议呢?
ORG 0100H
SETB P1.0
CLR   P1.1
END
就上面那四行,你用汇编烧录进单片机,P1.0是高电平,P1.1是低电平,其它端口不管,这两个端口对了,就说明单片机已经起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看楼主都不像是个刚入坑的小白

但对单片机基本是个白痴,我就奇怪,就没有能用中文说清楚单片机原理的,基本是中不中洋不洋,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怎么接线就说不清吗??真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哥们神了!!!
不知道是哪里捡了个AT89C2051,一个已经日落黄昏的51单片机,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不是这个年 ...

我要看得懂“数据手册”,还到这里叫人讨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是一件好事,能有学习向上的心态,也是好事.
但这和你问的问题是两回事,作为一个要学单片机编程的人, ...

我一看程序就脑袋疼!!你就不会开辟第二通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是一件好事,能有学习向上的心态,也是好事.
但这和你问的问题是两回事,作为一个要学单片机编程的人, ...

我就是不想走你走的路,一点可能性没有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哥们神了!!!
不知道是哪里捡了个AT89C2051,一个已经日落黄昏的51单片机,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不是这个年 ...

问题是他这示波器也够古董了,居然电子射线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题是他这示波器也够古董了,居然电子射线管的。。。

这是当年常见的示波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想走你走的路,一点可能性没有吗?

一,单片机是一种可编程器件,没有程序的单片机一点用都没有,单片机是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程序的,重要的事件要说三遍,很重要的事件要说五遍!!!!!
二,这不是"我"的路,这是前辈们总结出来的.
三,所谓的AT系列的数据手册很多是英文的,入门的可能是看不明白的,如果你要真正的中文就得看STC的8051单片机,那的资料和8051是一样的,主要是核心部分是相互兼容的,但这也是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编程的.

你想不编程就去学单片机?你想不数据手册就学单片机?那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玩玩功放,学学家电维修.

别人给你推荐的不理会,自己又看不明白,学习本身就是对一个新事物的适应和运用的过程,你却要别人顺从你的道路来教你怎么走,行得通吗?

想不看程序就学单片机?你这思路非常的前卫,不亚于几百年前"地球是圆的",就不知道你的成就能不能达到这个高度了.

可编程器件想不编程去学,可以想象:你问的问题是:我要怎么让飞机在乡间小路上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单片机是一种可编程器件,没有程序的单片机一点用都没有,单片机是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程序的,重要的 ...

编程只有一种方式吗?我就不信没有什么C语言就编不了呈!不是还有什么“汇编语言”吗?这也恰恰说明这条路不是唯一的!我要的是原理!电路原理!说白了就是哪跟哪接的问题!我不懂道理还不会接线吗?至于效率那是另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单片机是一种可编程器件,没有程序的单片机一点用都没有,单片机是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程序的,重要的 ...

“没有程序的单片机一点用都没有”-----------这个一点不错!“程序”怎么写入单片机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程序的单片机一点用都没有”-----------这个一点不错!“程序”怎么写入单片机呀???

就像我说的一样"你非得要别人顺从你的道路来教你怎么走"
AT系列烧录方法是上古时期的方法,很老了,会的人不多,对比于现在的STC真的是一点优点都没有!一点优点都没有!一点优点都没有!明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程序的单片机一点用都没有”-----------这个一点不错!“程序”怎么写入单片机呀???

我给你的指令就是汇编的指令,你连C和汇编都分不清.你为什么就非得用这个单片机不可呢?一个STC的自动下载器加一片STC的单片机,20块钱以下就能搞定的事,你非得用AT系列的不可.一个程序的烧录不过是单片机入门的课程而已,你却非得花很多时间在这不可
你自己想想,你这几天问的问题你都明白了吗?解决了吗?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估计你是学家电维修的吧?以前一直功放玩多了,没有办法接受新事物,老是觉得以前的东西就是好东西,不舍得丢.
你可以试试,我能保证过年之后你依然搞不明白你手头上的那破玩意

网友J:
好老的示波器.....
不過個人覺得, 開始學習的時候用"老古董"芯片比較好, 沒有其他的"附加功能", 學習的時候完全可以和資料對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单片机是一种可编程器件,没有程序的单片机一点用都没有,单片机是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程序的,重要的 ...

你说的全对!但不适合我。学会学不会对我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这淘汰的老掉牙的东西不能不叫单片机吧?拿这些垃圾能消磨我的时间就是最现实的意义所在。^_^,这你可能还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哥们神了!!!
不知道是哪里捡了个AT89C2051,一个已经日落黄昏的51单片机,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不是这个年 ...

^_^,11脚(P3-7口)电位很重要!低电位时和高电位时6-7-8-9脚输出不同,,,,,,,,,,,,

楼主(2019-02-28):
引用 网友C:
一,单片机是一种可编程器件,没有程序的单片机一点用都没有,单片机是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程序的,重要的 ...

“怎么让飞机在乡间小路上走呢?”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要看你什么样的飞机,怎样的路!你说我僵化,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