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忙看一下这个图做的有没有问题。谢谢!

楼主(2019-01-23):
朋友们帮忙看一下这个图做的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两只光耦什 么意思?

网友B:
光看图不知道作用怎么给你看?

网友C:
别的没看出来啥,但是那俩光耦不能那么接,最好每一个都单独接1K电阻然后接到+5V,这只是我的想法啊,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可以先转化成pcb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们。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