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1302+18b20四位数据线驱动程序

楼主(2019-01-23):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0[]="00.0";
uchar tab1[]="0123456789";
uchar tab2[]="xinqi";

uchar knum;
uchar miao,miao1,miao2,nian,nian1,nian2,
         fen,fen1,fen2,yue,yue1,yue2,
         shi,shi1,shi2,ri,ri1,ri2,xq,xq1;

bit flag;
uint temp;                //是否读取时间的标志位
uchar setn=0;            //复位键、增加键、减少键按下次数

//sbit led1 = P2^4;
sbit led2 = P0^1;
sbit SCLK = P2^1;
sbit IO = P2^2;
sbit RST = P2^3;
sbit rs = P3^5;
sbit rw = P3^3;
sbit lcden = P3^4;
sbit ds = P3^7;

sbit s1 = P2^7;
sbit s2 = P2^4;
sbit set= P2^6;

void delays(u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 = 0;
    rw = 0;
    P1=com&0xf0;
    delay(2);
    lcden  = 1;
    delay(2);
    lcden  = 0;

    P1=(com<<4)&0xf0;
    delay(2);
    lcden  = 1;
    delay(2);
    lcden  = 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 = 1;
    rw = 0;
    P1=dat&0xf0;
    delay(2);
    lcden  = 1;
    delay(2);
    lcden  = 0;

    P1=(dat<<4)&0xf0;
    delay(2);
    lcden  = 1;
    delay(2);
    lcden  = 0;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2);
    write_com(0x2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input_1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SCLK = 0;                   //时钟线拉低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dat >>= 1;                  //移出数据
        IO = CY;                    //送出到端口
        SCLK = 1;                   //时钟线拉高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
}

uchar output_1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SCLK = 0;                   //时钟线拉低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dat >>= 1;                  //数据右移一位
        if (IO) dat |= 0x80;        //读取数据
        SCLK = 1;                   //时钟线拉高
        _nop_();                    //?óê±μè′y
        _nop_();
    }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
    RST = 0;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SCLK = 0;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RST = 1;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input_1byte(add);         //写地址
    input_1byte(dat);          //写数据
    SCLK = 1;
    RST = 0;
   }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dat;
    RST = 0;
    _nop_();
    _nop_();
    SCLK = 0;
    _nop_();
    _nop_();
    RST = 1;
    _nop_();
    _nop_();
    input_1byte(add);
    dat = output_1byte();
    SCLK = 1;
    RST = 0;
    return dat;
}

void ds1302_init()
{
    write_ds1302(0x8e, 0x00);
    //write_ds1302(0x90, 0xaa);
    write_ds1302(0x80, 0x32);   //miao
    write_ds1302(0x82, 0x43);   //fen
    write_ds1302(0x84, 0x12);   //shi
    write_ds1302(0x86, 0x11);   //ri
    write_ds1302(0x88, 0x12);   //yue
    write_ds1302(0x8a, 0x02);   //xq
    write_ds1302(0x8c, 0x18);   //nian
    write_ds1302(0x8e, 0x80);
}

void display()
{
   miao=read_ds1302(0x81);
   miao1=miao/16+'0';
   miao2=miao%16+'0';
   fen=read_ds1302(0x83);
   fen1=fen/16+'0';
   fen2=fen%16+'0';
   shi=read_ds1302(0x85);
   shi1=shi/16+'0';
   shi2=shi%16+'0';

   xq=read_ds1302(0x8b);
   xq1=xq%16+'0';

   nian=read_ds1302(0x8d);
   nian1=nian/16+'0';
   nian2=nian%16+'0';
   yue=read_ds1302(0x89);
   yue1=yue/16+'0';
   yue2=yue%16+'0';
   ri=read_ds1302(0x87);
   ri1=ri/16+'0';
   ri2=ri%16+'0';

   write_com(0x81);
   write_data(shi2);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shi1);
   write_com(0x82);
   write_data(':');
   write_com(0x84);
   write_data(fen2);
   write_com(0x83);
   write_data(fen1);
   write_com(0x85);
   write_data(':');
   write_com(0x87);
   write_data(miao2);
   write_com(0x86);
   write_data(miao1);

   write_com(0xc1);
   write_data(nian2);
   write_com(0xc0);
   write_data(nian1);
   write_com(0xc2);
   write_data('/');
   write_com(0xc4);
   write_data(yue2);
   write_com(0xc3);
   write_data(yue1);
   write_com(0xc5);
   write_data('/');
   write_com(0xc7);
   write_data(ri2);
   write_com(0xc6);
   write_data(ri1);
   write_com(0xcf);
   write_data(xq1);
}

uchar change(uchar x)//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
{
uchar tep,y;
y=x;
tep=y/16;
y=y%16;
y=y+tep*10;
return y;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2],tp;//存储要更改的时间数据

if(set==0)
{
flag=1;//时间停止
delay(40);//去键盘按下抖动
if(set==0)
{
delay(40);
while(!set);
delay(40);//去键盘抬起时抖动
while(!set);
delay(40);
setn++;

if(setn==1)
{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0X80);
write_com(0x87);
}

if(setn==2)
{
write_com(0x84);

}

if(setn==3)
{

write_com(0x81);

}

if(setn==4)
{

write_com(0xc7);

}

if(setn==5)
{

write_com(0xc4);

}

if(setn==6)
{

write_com(0xc1);

}

if(setn==7)
{

write_com(0xcf);

}

if(setn==8)
{
setn=0;
write_ds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0,0x00);
write_ds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flag=0;//时钟正常运行
write_com(0x0c);//光标停止闪烁
}

}
}

if(setn!=0)//更改时间
{
if(s1==0)//增加时间
{
delay(40);
if(s1==0)
{
while(!s1);
delay(40);//去键盘抬起时抖动
while(!s1);

if(setn==2)
{
fen=change(fen);
fen++;
if(fen==60)
fen=0;
{
tp=fen/10;
fen=fen%10;
fen=fen+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2,fen);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3);
tem[0]=fen/16;//数据的转换
tem[1]=fen&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4);
}

if(setn==3)
{
shi=change(shi);
shi++;
if(shi>=24)
shi=0;
{
tp=shi/10;
shi=shi%10;
shi=shi+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4,shi);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
tem[0]=shi/16;//数据的转换
tem[1]=shi&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1);
}

if(setn==4)
{
ri=change(ri);
ri++;
if(ri>=32)
ri=0;
{
tp=ri/10;
ri=ri%10;
ri=ri+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6,ri);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c6);
tem[0]=ri/16;//数据的转换
tem[1]=ri&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c7);
}

if(setn==5)
{
yue=change(yue);
yue++;
if(yue>=13)
yue=1;
{
tp=yue/10;
yue=yue%10;
yue=yue+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8,yue);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c3);
tem[0]=yue/16;//数据的转换
tem[1]=yue&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c4);
}

if(setn==6)
{
nian=change(nian);
nian++;
if(nian>=99)
nian=0;
{
tp=nian/10;
nian=nian%10;
nian=nian+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c,nian);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c0);
tem[0]=nian/16;//数据的转换
tem[1]=nian&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c1);
}

if(setn==7)
{
xq=change(xq);
xq++;
if(xq>=8)
xq=1;
{
tp=xq/10;
xq=xq%10;
xq=xq+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a,xq);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ce);
tem[0]=xq/16;//数据的转换
tem[1]=xq&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cf);
}

}
}

if(s2==0)//减少时间
{
delay(40);
if(s2==0)
{
while(!s2);
delay(40);//去键盘抬起时抖动
while(!s2);

if(setn==2)
{
fen=change(fen);
if(fen!=0)
fen--;
if(fen==0)
fen=59;
{
tp=fen/10;
fen=fen%10;
fen=fen+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2,fen);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3);
tem[0]=fen/16;//数据的转换
tem[1]=fen&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4);
}

if(setn==3)
{ shi=change(shi);
if(shi!=0)
shi--;
if(shi==0)
shi=23;
{
tp=shi/10;
shi=shi%10;
shi=shi+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4,shi);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
tem[0]=shi/16;//数据的转换
tem[1]=shi&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1);
}

if(setn==4)
{
ri=change(ri);
if(ri!=0)
ri--;
if(ri==0)
ri=31;
{
tp=ri/10;
ri=ri%10;
ri=ri+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6,ri);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c6);
tem[0]=ri/16;//数据的转换
tem[1]=ri&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c7);
}

if(setn==5)
{
yue=change(yue);
if(yue!=0)
yue--;
if(yue==0)
yue=12;
{
tp=yue/10;
yue=yue%10;
yue=yue+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8,yue);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c6);
tem[0]=yue/16;//数据的转换
tem[1]=yue&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c7);
}

if(setn==6)
{
nian=change(nian);
if(nian!=0)
nian--;
if(nian==0)
nian=99;
{
tp=nian/10;
nian=nian%10;
nian=nian+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c,nian);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c0);
tem[0]=nian/16;//数据的转换
tem[1]=nian&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c1);
}

if(setn==7)
{
xq=change(xq);
if(xq!=0)
xq--;
if(xq==0)
xq=7;
{
tp=xq/10;
xq=xq%10;
xq=xq+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a,xq);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ce);
tem[0]=xq/16;//数据的转换
tem[1]=xq&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cf);
}

}
}
}
}
/*******************************************************/
void ds_reset()
{
   ds=1;
   delays(220);
   ds=0;
   delays(220);
   ds=1;
   delays(85);
   if(ds==0)
     flag=1;
   else
     flag=0;
   delays(130);
}

bit ds_read_bit()
{
   bit dat;
   ds=0;
   _nop_();
   _nop_();
   ds=1;
   _nop_();
   _nop_();
   dat=ds;
   delays(50);
   return dat;
}

uchar ds_read_byte()
{
   uchar i,j,k;
   for(i=0;i<8;i++)
{
   j= ds_read_bit();
   k=(j<<7)|(k>>1);
   delays(100);
}
   return k;
}

void ds_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_nop_();
   _nop_();
   ds=dat&0x01;
   delays(50);
   ds=1;
   dat=dat>>1;
}
   delays(85);
}

uint read_temperture()
{
   uchar a,b;
   ds_reset();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be);
   a=ds_read_byte();
   b=ds_read_byte();

   temp=b;
   temp=temp<<8;
   temp=temp|a;

    if(b>=0x08)
   {
    temp=~temp+1;
    write_com(0x89);
    write_data('-');
   }
   else
   {
    write_com(0x89);
    write_data(' ');
   }

   temp=temp*0.0625*10+0.5;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3(uint num)
{
    uchar bai1,shi1,ge1,i;
    bai1=num/100;
    shi1=num%100/10;
    ge1=num%100%10;
{
    tab0[0]=tab1[bai1];
    tab0[1]=tab1[shi1];
    tab0[3]=tab1[ge1];

    write_com(0x8a);
    for(i=0;i<4;i++)
{
    write_data(tab0[i]);
}
    write_com(0x8e);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f);
    write_data(0x43);

    write_com(0xca);
   for(i=0;i<5;i++)
{
   write_data(tab2[i]);
}
}
}

void main()
{
   init_1602();
   delay(2);
   //ds1302_init();
   //delay(2);
   while(1)
{
  ds_reset();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44);
  display3(read_temperture());

  keyscan();
  display();
}
}

楼主:
没能增加光标指示有点遗憾,其他的功能还行

网友A:
还行,可以参考

楼主:
记得把1302初始化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