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最小系统上增加上拉电阻?

楼主:
在tb上买了块单片机最小系统,发现只有P0有上拉电阻,但是对于我来说单单P0不够用,所以想再接上上拉电阻,请问下能不能加上去?若是可以,应该怎么样加?

网友A(2019-01-23):
一般情况下,P1、P2、P3不需要加,内部有。如果有特殊需要如电压过于5V,电流稍大,可以考虑。你这个板子上P0口已经加了。

这个也要问?

网友B:
P0以外其它IO口内部都有上拉电阻,通常没必要增加。

网友C:
51单片机,P0必须加上拉电阻。其它几组端口如果是输出的话,可以不要上拉电阻。    如果做输入,还是要加上拉电阻。那你就用P0口做输入吧

网友D:
我当时是直接把排阻 9个引脚的那种 直接焊接在P0口,公共端接vcc,其余就顺次接P0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P1、P2、P3不需要加,内部有。如果有特殊需要如电压过于5V,电流稍大,可以考虑。你这个板子上 ...

因为在之前提问过,大家都说我的引脚可能没接上拉电阻,所以有问题。但是我自己再检测多几次,发现可能是红外线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0以外其它IO口内部都有上拉电阻,通常没必要增加。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其他端口内部自带上拉,没有特殊要求,其他端口不用加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P0必须加上拉电阻。其它几组端口如果是输出的话,可以不要上拉电阻。    如果做输入,还是要加上 ...

嗯嗯。现在看了下好像都是作输出的。。

网友G:
直接换STC12系列DIP40封装的,管脚跟89C51一样,IO口都有内部上拉的,不需要外部上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