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的标识与辨别

楼主(2019-01-23):
  贴片二极管的标注法,有字母、数字代码或字母+数字代码标注法和颜色(代码)标识法两种,如印字“A3”的电气参数如下:PD-0.15W;IF-O.1A;VBR-80V;Trr-4ns。颜色标注法,则主要由负极侧标注的颜色查得型号,由型号再查出参数值来。
  贴片二极管的极性辨别方法:
  1.玻璃管贴片二极管,红色一端为正极,黑色一端为负极;2)矩形贴片二极管,有白色横线一端为负极:贴片二极管的好坏测量:在线测量,有明显的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的差异;脱开电路测量,(指针式万用表)正向电阻约为3k左右,反向电阻为数百干欧姆或无穷大;(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量)正向电压降为0.3—0.6V左右,反向电压降为无穷大。
  贴片二极管的在线辨别:
  1.在电路板上,贴片二极管的元件序号一般标注为D+数字,如Dl、D15等;VD,如VD1.VD10等;DD,如DD10、DD100等,以标注序号的不同,可以区分贴片二极管和贴片电阻。此处的“DD”,多加的“D”字系变频器生产厂家为区别电路功能所自行追加的,如电源坞Ⅸ动板中的二极管元件标注为DD+数字,MCU主板中的二极管元件,标注形式则为D+数字,以区别两块电路板的功能。此点须引起读者注意;2)用万用表测量,以明显的正、反向电阻值的不同,来确定是二极管元件。3)贴片二极管的容许功耗(功率值)一般在1W以下,体积大的功率值越大。4)为元件上电测量,以验证为二极管还是稳压管;5)从电路结构出发,类别元件是二极管、稳压管或是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