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控制洗衣机程序+仿真(根据污泥度和油脂度计算电动机的转动时间)

楼主(2019-01-23):
用智能控制的算法实现的,三角形隶属函数,输入为污泥度和油脂度,输出为电动机的转动时间,程序都有详细标注

/**********
        论域e ec u  规则r
        e[e_length]    e_length  5+1  //第一个输入变量表的长度
        ec[ec_length]  ec_length 5+1                //第二个输入变量表的长度
        u[]
        r[r_Line_width][r_Column_width]   r_Line_width   5 //规则表的行
                                                                                                   r_Column_width 5//规则表的列
        //等级表自动生成的
        unsigned char e_level[e_length-1]={0};
        unsigned char ec_level[ec_length]={0};
        unsigned char u_level[u_level_length]={0};

        unsigned char x;//第一个电压的等级
        unsigned char y;//第二个电压的等级
        unsigned char z;//输出等级
*************/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include "TLC254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修改长度区****************************/
//论域的长度
#define e_length  5+1  //e的长度
#define ec_length 5+1                //第二个输入变量表的长度
#define  u_length  5
//规则表的行列
#define r_Line_width   5 //规则表的行
#define r_Column_width 5//规则表的列
/*************论域表****************************/
                                                                                                   //   0    1     2   3     4
double code e[e_length]  ={0,   0.7,  2.0,  3.0,  4.2,  5};//5个范围6个数代表实际输入电压
double code ec[ec_length]={0,   0.7,  2.0,  3.0,  4.2,  5};//5个范围6个数
unsigned char code u[u_length]={28,34,40,46,52};
/*************论域等级表****************************/
unsigned char e_level[e_length-1]={0};//等级表自动生成的
unsigned char ec_level[ec_length-1]={0};
unsigned char u_level[u_length]={0};
/*****************规则表**************************/
unsigned char r[r_Line_width][r_Column_width]=   //规则表(里面的数据代表的输出等级)
{
        1,1,2,3,4,
        1,2,3,4,5,
        2,3,3,4,5,
        3,4,4,5,5,
        4,5,5,5,5
};

//两个输入和一个输出得等级
unsigned char x;//第一个电压的等级
unsigned char y;//第二个电压的等级
unsigned char z;//输出等级
//两个真实的电压
double e_u;
double ec_u;
unsigned char u_t;//电动机转动时间

//tlc2543读取的两个电压
uint ad_value1=0;
uint ad_value2=0;

unsigned char int_time;        //记录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second;        //储存秒
unsigned char second1;        //储存秒
uint t=0,tt=0;
uint t1=0,tt1=0;
//按键定义
sbit k_start=P0^7;
sbit k_stop=P0^6;
sbit k3=P0^2;
sbit sg=P0^3;

sbit Upper_leve=P0^4;//上液位
sbit Lower_level=P0^5;//下液位

sbit ledon=P0^7;

sbit washing_led=P2^0;//洗涤灯
sbit drying_led=P2^1;//甩干灯

sbit in_led=P2^5;//进水灯
sbit out_led=P2^6;//排水灯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beepon=P2^7;//蜂鸣器

sbit sm1=P3^6;//进水阀门
sbit sm2=P3^7;//出水阀门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rule_process(double e_local[e_length] ,double ec_local[ec_length],unsigned char r_local[r_Line_width][r_Column_width])
{
        //将两个输入的论域分为等级存在两个表中分别为01234....
        uchar i=0;
        uchar j=0;
        uchar t;
        //等级i分为01234
        for(i=0;i<e_length-1;i++)//循环01234
        {
                        e_level[i]=i;                //存进去表01234
                        if ( (e_local[i]<e_u) && (e_u<=e_local[i+1]) )    //e电压大于第0个数小于第一个数
                        x=i;                                                                                                    //  x等级为0
        }

        //等级j分为01234
        for(j=0;j<ec_length-1;j++)
        {

                        ec_level[j]=j;
                        if ( (ec_local[j]<ec_u) && (ec_u<=ec_local[j+1]) )  //ec电压大于第0个数小于第一个数
                                y=j;                                                                                                    // y等级为0
        }
        z=r_local[x][y];//确定输出z的等级(查找规则)等级输出为12345
        t=u[z-1];//输出电动机转动的时间//等级输出01234所对应的时间
        return t;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2(void)
{
        unsigned char m;
        for(m=0;m<200;m++);
}

void delay1(int s)
{
        int i;
        for(;s>0;s--)
        for(i=0;i<65;i++);
}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j;
        for(i;i>0;i--)
        for(j=255;j>0;j--);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sm1=0;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1=Tab[k/10];          //显示十位
                delay2();
                delay2();
                sm1=1;
                sm2=0;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1=Tab[k%10];         //显示个位
                delay2();
                delay2();
                P3=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P1=1;        //显示个位
                delay2();
                delay2();
}

//响蜂鸣器程序
void beep()
{
        p30=0;
        p31=0;
        t=0;
        while(1)
        {
                beepon^=1;
                delay(300);
                if(t>=80) break;
        }
        beepon=0;

}

void Washing(uint Washing_time_sec)
{

        t=0;
        tt=0;
        int_time=0;
        second=Washing_time_sec;
        //洗涤的时间
        while(1)
        {
                        //每20代表真实的一秒
                if(tt>=Washing_time_sec*20) break; //洗涤时间总共是Washing_time_sec秒  时间到了退出循环
                t=0;
                //正转2s
                while(t<40&&tt<=Washing_time_sec*20)
                {
                        p31=0;
                        p30=1;        //正转 2s
                        DisplaySecond(second);
                }
                t=0;
                //反转 2s
                while(t<40&&tt<=400)
                {
                        p30=0;
                        p31=1;
                        DisplaySecond(second);
                }
        }
                //停止转动
                p30=0;
                p31=0;

}
void out_water()
{
        p30=0;
        p31=0;
        out_led=1;        //排水阀灯亮 等待霍尔开关2
        while(Lower_level);
        if(Lower_level==0)  //如果闭合
        out_led=0;        //排水灯灭
}

void in_water()
{
        p30=0;
        p31=0;
        in_led=1;//进水灯亮起
        while(Upper_leve);//等待
        if(Upper_leve==0)//进水完毕
        in_led=0;//进水灯关闭
}

void drying(uint Drying_time)
{

        t=0;
        int_time=0;
        DisplaySecond(0);
        second=Drying_time;
        while(t<=Drying_time*20)
        {
        p31=0;
        p30=1;
        if(second>=0)
        DisplaySecond(second);
        }
}

void work()
{
        //甩干占4s  两次占8s 两次进出水共计6s 所以两次洗涤  (u_t-14)/2
        in_water();                    //等待进水完毕才往下走
        Washing((u_t-14)/2);                     //洗涤10S
        out_water();                                                                //洗涤结束开始排水//等待排水排干再继续往下走
        drying(4);                                                                         //甩干4s
        in_water();                                                                                //进水开始等待进水结束
        Washing((u_t-14)/2);                                                        //漂洗10S
        out_water();               //漂洗结束开始排水//等待排水排干再继续往下走
        drying(4);
        beep();
}

void Read_voltage()
{
                //                        e_u=3;  //输入电压
                //                        ec_u=4; //输入电压
                //                        u_t=rule_process(e,ec,r);//输入参数为e  ec 和r
                //真实得到电压小数   第一个电压
                //小数两位b=(uint)(e_u*1000)%1000/10
                //整数一位a=(uint)(e_u*1000)/1000
                ad_value1=(read2543(0)*5000.0)/4095;//第一通道//输出电压是一个4位整数
                e_u=ad_value1/1000.0;

                ad_value2=(read2543(1)*5000.0)/4095;//第二通道//输出电压是一个4位整数
                ec_u=ad_value2/1000.0;                    //第二个电压

}
int main(void)
{

  TMOD=0x01;       //方式1 16位计数器
  TH0=-50000/256;   //设定初值
  TL0=-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P2=0;
  int_time=0;     //中断次数初始化
  second=00;           //秒初始化
         while(1)
    {
                                if(k_start==0)
                                {
                                        while(1)
                                        {
                                                Read_voltage();             //将两个的电压读入到e_u ec_u
                                                u_t=rule_process(e,ec,r);  //输入参数为e  ec 和r
                                                work();
                                        }

                                }

//                                DisplaySecond(u_t);        //显示出应该输出的电机转动的时间
}
        return 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

网友A(2019-04-08):
这个真的能够做出来东西吗?里面的文件齐不齐全呢?适合小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