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程序烧录有几个问题不太清楚,可否帮忙解决?

楼主(2019-01-23):
我使用USB数据线进行51单片机烧录   ,单片机型号是STC89C52
之前烧录使用的是STC-ISP6.86软件,一切正常
昨天我的电脑恢复出厂设置
烧录软件均无法使用了、
打开STC-ISP进行烧录
如图所示
换做普中烧录
也是如图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有大佬帮帮忙吗?

网友A:
驱动应该重装一下。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型号选错了,还有就是驱动的问题,驱动有没有装上

网友B:
最有可能是电脑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驱动也没了,把驱动软件装上试试

网友C:
这个跟你电脑有关,跟软件没关系,你电脑恢复出产设置有些配置文件可能丢失了

网友D:
你可以重新下载烧录软件试试

网友E:
型号选错了,要选没有RC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