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DC/DC电路仿真+程序设计,综合设计

楼主(2019-01-23):
做的综合设计,融合了单片机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自动控制技术,设计了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PID控制的DC/DC电路,该设计主体电路是BUCK电路,用单片机进行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关断,从而实现对DC/DC的控制要求。开关管所需的PWM由单片机进行运算后发出,最终实现了DC/DC的输出功能。

主电路

主电路

主电路

仿真

仿真

仿真

BUCK电路

BUCK电路

BUCK电路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2^7;
sbit lcdrs=P2^2;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0;
sbit st=P1^2;
sbit eoc=P1^1;
sbit oe=P1^0;

#include"timer1.c"
#include"delay.c"
#include"adin0.c"
#include"write_com.c"
#include"write_data.c"
#include"init.c"
#include"xianshi.c"

void main()
{
        int ww=0;
        uchar i0,j0,t,k;
        uint sum=0,in0,a[50];
        init();
        while(1)
        {
                for(k=0;k<50;k++)                        //记录AD转换50次
                {
                        a[k]=2*adin0();
                }
                for(j0=0;j0<49;j0++)        //50个数据排序
                {
                        for(i0=0;i0<49-j0;i0++)
                        {
                                if(a[i0]>a[i0+1])
                                {
                                        t=a[i0];
                                        a[i0]=a[i0+1];
                                        a[i0+1]=t;
                                }
                        }
                }
                sum=0;
                for(k=10;k<40;k++)                //去除最大的10个与最小的10个
                {
                        sum=sum+a[k];
                }
                in0=sum/30;                //求平均值
                xianshi(in0);
                in0=in0*2-5;
                if(in0<490||in0>510)
//                if(in0!=500)
                {
                        if(in0<500)        ww+=(500-in0);
                        if(in0>500)        ww-=(in0-500);
                        b=(b*10+500-in0+ww/10)/10;
                }
        }
}
int a=0,b=50;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确定pwm占空比
{
        if(a<b)pwm=1;
        else pwm=0;
        a++;
        if(a==100)a=0;
}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uchar adin0()
{
        uchar value;
        oe=0;
        st=0;                                //启动信号输入端,上升沿清除ADC0808寄存器,下降沿启动AD转换
        delay(10);
        st=1;
        delay(10);
        st=0;
        while(!eoc);                //等待转换完成
        delay(10);
        oe=1;                                                //准许输出信号
        delay(1);
        value=P3;
        oe=0;
        value=value;
        return value;
}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命令寄存器写入
        P0=com;
        delay(5);
        lcden=1;                //准许LCD输入
        delay(5);
        lcden=0;
}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数据寄存器写入
        P0=date;
        delay(5);
        lcden=1;                //准许LCD输入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TMOD=0x20;                //定时器1设置为方式2
        TH1=246;                        //定时器1初值
        TL1=246;
        TR1=1;
        ET1=1;
        EA=1;
        oe=0;
        P1=0x07;
        lcdrs=0;
        lcdrw=0;
        lcden=0;
        pwm=1;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
        write_com(0x06);                //输入方式设置
        write_com(0x80);                //DDRAM(数据显示存储器)地址设置
}
uchar temp0,temp1,temp2,temp3;
void xianshi(uint num)                        //显示数值子程序
{
          write_com(0x80);
                num=2*num-3;
                temp0=num/100;
                temp1=num%100/10;
                temp2=num%100%10;
                write_data('s');
                write_data('h');
                write_data('u');
                write_data('c');
                write_data('h');
                write_data('u');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temp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temp1);
                write_data(0x30+temp2);
                write_data('v');
}

求大家指导 如何加入pid算法?
Keil代码与Proteus7.5仿真下载::

网友A(2020-04-24):
老铁,你这如何加入PID啊。。。

网友B(2021-04-30):
老哥,你这里面没有用PID算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