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的有无光照如何用Multisim仿真?

楼主(2019-01-23):
如何对光电二极管分别在有无光照的条件下进行仿真?

网友A:
用滑动变阻器代替

楼主:
可以说的更明白一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更明白一些吗

红外二极管其模型就是个可变电阻(其实晶体管也可以这么看,这也是晶体管英文单词的直译),比如1个固定电阻30K接电源正,另一端接红外二极管阴极,然后红外二极管阳极接电源负.当没有红外线照射时,红外二极管截止,其等效电阻远大于30K,所以红外二极管阴极上的电压大概就是电源电压.(类似共E极放大电路截止状态,C极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当红外照射不是很强时,红外二极管处于半导通状态,其等效电阻变小,变得和30K是同一个数量级,比如40K,那么根据分压,就可以计算出红外管这时阴极的电压.(类似于晶体管的放大区),同理,当红外照射很强时,二极管的等效电阻变得很小,与30K比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时,阴极电压就约等于电源负电压了(类似于晶体管的饱和区),调整与管子串联的电阻就可以改变灵敏度(电阻↑,灵敏度↑),用个跟随器采集管子的电压做输入输出电阻变换,然后根据想要的功能,再加后续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二极管其模型就是个可变电阻(其实晶体管也可以这么看,这也是晶体管英文单词的直译),比如1个固定电阻3 ...

说了这莫多,很感谢,但是我问的是在multisim软件中如何在有无光的条件下对光电二极管进行仿真,尤其是如何在有光条件下,希望你可以继续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了这莫多,很感谢,但是我问的是在multisim软件中如何在有无光的条件下对光电二极管进行仿真,尤其是如 ...

multisim模拟红外照射好像还真没这功能,你把红外管换成一个NPN的三极管,用基极电流强度来代替红外线照射强度.

楼主:
想提醒你一下,我说的是对光电二极管的仿真,不是对红外二极管的仿真。
如果这个仿真软件不能提供光照的话,怎样才能实现对光电二极管在有光条件下进行仿真?

网友C(2020-04-08):
引用 楼主:
想提醒你一下,我说的是对光电二极管的仿真,不是对红外二极管的仿真。
如果这个仿真软件不能提供光照的话 ...

想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尝试用电流源代替或者电压源和小电阻代替,发现都不可行,不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还望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D:
光电二极管相对于发光输出线性电压信号。 因此,可以用可变电阻来模拟光电二极管。

网友E(2020-11-19):

引用 网友D:
光电二极管相对于发光输出线性电压信号。 因此,可以用可变电阻来模拟光电二极管。

我也想知道:multisim中如何仿真光电二极管收光照强度变化而长生的电流变化?multisim中有光电二极管的模型,但是,多了一个P脚,不知道怎样接才能让它启动。谁能告诉我。先谢过了。

网友F(2021-02-03):
可以用VPWL模型来替代的

网友G(2021-03-20):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multisim中如何仿真光电二极管收光照强度变化而长生的电流变化?multisim中有光电二极管的模 ...

你好,我想问下,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可以用可变电阻代替

网友D:
尝试使用可变电压源来模拟传感器

网友I:
光电二极管有无光照,可以理解为开关效应,从仿真功能上看,可以用开关,在实物电路中需要再加调理电路,完成开关功能 即可

网友J(2025-03-10):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multisim中如何仿真光电二极管收光照强度变化而长生的电流变化?multisim中有光电二极管的模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你好,multisim中我只用过光电三极管,multisim中有一个器件是叫光电发射管,只要将发射管摆放在光电三极管的前方,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级会导通的,multisim已经集成了这个功能,你可以试试光电二极管是不是也一样。发射管叫PHOTO_DIODE_RATED,通电摆放在接收管前方就行

网友L:
用光耦即可

网友M:
光电二极管的本质是光控恒流源,所以可以用一个恒流源来代替,手动设置恒流源电流大小即可模拟光照强弱。你是想仿真跨阻放大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