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理解单片机对吗?

楼主:
不管是什么程序其目的就是叫单片机的输出口线按人们的需要适时的输出0或1电位去控制执行机构。

网友A(2019-01-23):
你的理解基本正确但不完整,单片机还可以对输入信号识别并响应。

网友B:
对一部分 也有输入要求啊 AD采集不就是输入么 外部中断触发也是输入 按键扫描也是输入 另外 输出也不是全部去控制执行机构 比如时钟输出就不是控制执行机构

网友C:
完全正确!!!
单片机与外界的交流只能通过其引脚!

网友C:
你能有这样的理解,对于你进一步深入单片机有很大的帮助。
你对于单片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之而战的。
未来你需要了解的是:单片机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采用了什么思路与技巧。

网友D:
什么时候你把单片机当成一个器件,你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

网友E: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F:
刚开始这么理解

网友G:
先为你这个理解或定义点个赞,能这样理解已经不错了,比书本上的定义要强。
但是差了输入(楼上好几位已说过),既然是IO口,则有Input、Output两个功能。有次闲聊,一个无文化的亲人问我“什么是单片机?”这可害了我,一直认为没给她解释好。我当时的回答是“好象一个东西,可以判断这门是开还是关,从而控制开灯还是关灯”,我自己觉得还是没有说的很好,要是她懂的多一点,我说的功能用一个行程开关就行了。
如果说单片机是:“接收输入,逻辑判断、数学运算,控制输出,循环执行、或者按需要只使用它的一部分功能”,可能要全面一点,但又不易理解。也不能偏向PLC(可编程逻辑控制)。

网友H:
你可以认为单片机是在同一块电路板上集成了一些外设的CPU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对一部分 也有输入要求啊 AD采集不就是输入么 外部中断触发也是输入 按键扫描也是输入 另外 输出也不是全部 ...

时钟的显示也是靠单片机输出的0和1控制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能有这样的理解,对于你进一步深入单片机有很大的帮助。
你对于单片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之而战的。
未 ...

    不解的是:P1,0---P1,7和 P3,7八个引脚电位的不同组合时6-7-8-9脚输出情况不同?难道一个单片机还同时有不同程序吗?另外,晶体的两个引脚4和5的电位不一样呢?只有4脚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5脚只有0.3V?这正常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先为你这个理解或定义点个赞,能这样理解已经不错了,比书本上的定义要强。
但是差了输入(楼上好几 ...

是的,I/O引脚的双重功能不好理解,好像和HM6116随机存取存储器的数据输入输出口线一个意思吧?既能存入数据又能输出数据?因为写入不同地址的数据和输出不同地址数据是同一个引脚。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基本正确但不完整,单片机还可以对输入信号识别并响应。

哦!也是“识别”0或1的不同组合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先为你这个理解或定义点个赞,能这样理解已经不错了,比书本上的定义要强。
但是差了输入(楼上好几 ...

书本上总是用概念解释概念,用名词解释名词。弄得云山雾罩的!这难道是我们的外文翻译人员对此比较外行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认为单片机是在同一块电路板上集成了一些外设的CPU

“外设的CPU”-----这3个中文和3个英文字母构理解几十年的!!!

网友J:
你先这样理解吧!现在不会影响你的学习与进步,当你后继眼界广了,看的就更深!

网友K:
你只理解了一半,只是理解单片机对输出的检测(数码管,LED),单片机对输入信号也能有检测(独立按键,矩阵键盘)。,

网友L:
单片机io口可以说是很重要的

网友M:
可以说是数学力的必要不充分,对于你的理解来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单片机io口可以说是很重要的

双向口线

网友N:
走一天路与你走十年路的感悟是不同的!走好当前,看好未来就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不解的是:P1,0---P1,7和 P3,7八个引脚电位的不同组合时6-7-8-9脚输出情况不同?难道一个单片机还 ...

哇!这个芯片比我小仅仅2岁半!

网友I:
引用 网友N:
走一天路与你走十年路的感悟是不同的!走好当前,看好未来就行!

想当初我对一个电阻的“K”是什么,困惑了半年多!!有人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说不明白”和“听不懂”很难说谁谁谁错!

网友P:
对,这是最现象级的解释。

网友Q:
其实单片机就是根据输入的0,1进行一定的处理输出0,1的前提是数字式,也就是TTL式。
还有一种是模拟式,是根据输入的电压值处理后输出不同的电压值,可以参考ad和da

网友R:
你这样理解已经比较全面了,但还需要补充一下单片机还可以采集模拟信息然后转化为数字信息,比如ADC

网友S:
不完全对,还有输入呢

网友S:
你要想到单片机有输入输出两种功能

网友T:
这样理解仅是对I/O输出,实际上还要具体考虑定时器,单片机功能与程序具体就是定时器的应用。

网友U:
单片机就是根据外部输入, 进行逻辑判断, 再进行输出的一块芯片吧.
而逻辑就是烧入的程序.

网友V:
说到底就是对寄存器的操纵在io口上的反映

网友W:
引用 网友I:
想当初我对一个电阻的“K”是什么,困惑了半年多!!有人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说不明白”和“听不懂” ...

你这种学习态度与方式有问题咯!有些东西很深,别人说多了你也明白不了,到时会让你认识产生误解,是让你不要死纠结在一个点上!这是要不断学习不断掌握的事情。一个电阻K是很简单的事,估计也是你死钻牛角尖别人不想给你解释。

网友X:
这样理解基本功能就差不多了 算对了一半吧

网友Y:
这样理解怎能对,如何能对?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去看看单片机教程

网友Z:
引用 网友W:
你这种学习态度与方式有问题咯!有些东西很深,别人说多了你也明白不了,到时会让你认识产生误解,是让你 ...

说的很透彻,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有灵犀了就如同十窍通九窍

网友I:
引用 网友W:
你这种学习态度与方式有问题咯!有些东西很深,别人说多了你也明白不了,到时会让你认识产生误解,是让你 ...

“估计也是你死钻牛角尖别人不想给你解释。”-------不是一个意思!我要问“K是什么意思?”,难道懂的人故意不给我解释吗?中国的传统文化问路是不收费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