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指纹识别模块输出的3.3V电压如何触发51单片机中断?

楼主(2019-01-23):
AS608指纹识别模块触摸感应的输出信号是3.3V电压,怎么利用这个信号做51单片机的中断信号,中断信号不是要下降沿出发或者是低电平出发吗?

网友A:
上沿也能触发,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沿也能触发,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了。

STC89C52可以吗

网友B:
信号加反相器处理。

网友A:
"STC89C52可以吗"?
何不查看一下手册呢?
你离胜利不远了。

网友C(2019-07-18):
我用的是光电耦合器做3.3-5V电平反向拉低单片机引脚中断的 ,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