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MCU,BLDC有感无感全开源,轻松实践直流无刷电机控制(程序+电路详解)

楼主(2019-01-24):
上封帖子介绍了51单片机,JMT18F003PLUS,提供了芯片例程和资料,链接如下:

JMT18F003PLUS单片机芯片手册,例程等资料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148985-1.html
(出处: 51hei)

这里把这款芯片用于直流无刷电机控制的demo程序,有感和无感源代码,一并开源,希望对学习者有帮助。

BLDC demo板是这样的:

芯片资料,bldc控制板简要说明,原理图,有感和无感的开源软件等等,请点击下载:

JMT18F003 PLUS BLDC DEMO 板应用笔记
1. 简介
本应用笔记讨论了使用 JMT18F003 PLUS 控制芯片对无刷直流电机(Brushless Direct Current Motor,  BLDC)进行方波算法的控制。
2.  JMT18F003 PLUS 芯片特点
  8位MCU,兼容 MCS51指令集;
  内核运行最高频率 24.576MHz;
  8K字节Flash、1K字节外部 RAM、128 字节内部RAM;
  2个高性能 16位 PWM 模块,最高运行频率 73.728MHz,其中 PWM0支持3路互补加 1路独立PWM, PWM1支持 1路互补PWM;
  1 个 12 通道的 10 位 ADC、1 个可编程运算放大器(4 组差分输入) 、1个模拟比较器(4组可切换) 、3个 Timer、1个蜂鸣器输出;
  通信接口:SPI总线、 I2C总线、 UART总线接口;
  支持 JTAG 调试。

3. 电机开发板使用说明
3.1 电机板如下图 1 所示,包括以下资源:
  控制芯片:JMT18F003 PLUS芯片;
  24V-DC电源接口:为电机板提供24V直流电;
  电机U/V/W 接口:连接电机的3根控制线;
  电机霍尔接口:连接电机霍尔信号的五根控制线,从左至右依次为: HC、HB、HA、VDD、GND;
  串口:用于程序下载和打印调试信息;
  滑阻:通过改变滑阻的大小,实现对电机转速的控制;
  采样电阻:0.05欧;
  排针J5、J6、J7:通过跳线帽选择电机运行方式为无感或有感;
  按键S1、S2:用户自定义。

3.2 电机板使用注意点
  由于下载串口的 RX管脚与滑阻管脚复用,在使用的时候只能二选一;
  电机控制方式选择如图 2 所示,排针 J5、J6、J7 按图 2 左边方式短接则表示选择的电机控制方式为无感控制方式,按图 2右边方式短接则表示选择的电机控制方式为有感控制方式。

JMT18F003 PLUS BLDC DEMO板原理图如下:

4.1JMT18F003 PLUS主控芯片电路如下图所示

4.2 供电模块电路
电压为24V供电,经过如下电路转为5V 电压,给芯片供电。

4.3 PWM MOS 管及驱动电路

4.4 电机反电动势采样电路

4.5 电机霍尔信号输入电路

4.6 电流采样电路
电机板默认采用内部放大电路对电流进行 AD采样。

5. 软件参数设置
电机控制方式选择 SENSORMODE、极对数 POLE_PAIRS、转速范围、电压保护
参数、电流保护参数等参数都位于MotorPara.h文件中。示例如下图所示。

电机控制方式选择SENSORMODE选择为0时,表示选择无感控制电机的方式,主板需要按图 2 左边的排针接法连接;SENSORMODE 选择为 1 时,表示选择有感控制电机的方式,主板需要按图2右边的排针接法连接。

注意:
1、除 PWM 外的其他模块的时钟由片内 24.576MHz(由片内 73.728MHz 高频振荡器产生的时钟经过 3 分频得到)或外部晶振(最高 24MHz)或片内低频振荡器产生的32.768KHz 时钟提供
2、由于滑阻VSP与RXD共用引脚,故调速是RXD不可接串口
3、UVW:红黄黑    HCHBHA:黄白蓝    HUHVHW:CW-326451;CCW-623154

#include "main.h"

/*****************************************************************************
函 数 名  : main
功能描述  : 主函数
输入参数  : 无
输出参数  : void
*****************************************************************************/
void main()
{
        StartParaInit();

        WDT_Init();
        Crpm_Init();
        Port_Init();
        UART_Init();

        Interrupt_Init();

        ADC_Init();

        CMP_Init();

        Pss("V0.1", NONE);

        PWM_Init();

        #if(SENSORMODE)
        PWM1_Init();
        #else
        Timer0_Init();
        #endif

        while(1)
        {
                switch(MasterState)
                {
                        case Startup:
                                Ps("Start", NONE);

                                Fault_InitOverUnderVoltage();        // 电源电压判断

                                UserSpeedControlInit();        //滑阻判断

                                MasterState = Operation;
                                mcState = mcInit;
                                break;

                        case Operation:
                                MotorControl();

                                if(ADCIntProtectCnt >= 5)        // 250us
                                {
                                        Fault_OverCurrent();

                                        Fault_OverUnderVoltage();

                                        UserSpeedControl();

                                        ADCIntProtectCnt = 0;
                                }
                                break;

                        default:
                                MotorStop();
                                break;
                }
        }
}

#include "common.h"

MasterState_T MasterState;
MotorState_T mcState;

volatile u8 xdata Phase = 0;        // 相位
volatile u8 xdata NextPhase = 0;

volatile u8 xdata MotorRotation = CW;        // 电机转动方向

volatile u8 xdata TuneDutyRatioCnt = 0;        // 调整转速占空比的周期计数

volatile u16 xdata PWMDutyCycle = 0;        // PWM占空比

volatile u16 xdata CurrentPgaSample = 0;
volatile u16 xdata CurrentSample = 0;        // 电流采样值
volatile u16 xdata VoltageSample = 0;        // 电压采样值
volatile u16 xdata UserSpeedSample = 0;        // 用户调速采样值

volatile u8 xdata ADCIntProtectCnt = 0;        // ADC中断计数保护
volatile u8 xdata flag_ADCSample = 0;        // AD采样时的通道切换标志

volatile u8 xdata flag_ErrorException = 0;        // BIT0:Timer2计数超时        BIT1:比较器中断异常        BIT2:长短波启动超时        BIT3:长短波电流采样过流        BIT4:ADC采样换相异常        BIT5:CMP换相异常

volatile u8 xdata LastPhase = 0;
volatile u8 xdata SamePhaseCnt = 0;

// 电转速60度时间
volatile bit flag_SpeedTime = 0;
volatile u8 xdata SpeedTimeCnt = 0;
volatile u16 xdata SpeedTime = 0;
volatile u16 xdata SpeedTimeTemp = 0;
volatile u32 xdata SpeedTimeSum = 0;

volatile u16 xdata MotorSpeed = 0;
volatile u16 xdata UserRequireSpeed = 0;        // 用户请求转速

volatile u8 xdata RheostatCnt = 0;        // 调速信号

// 保护计数
volatile u8 xdata VoltageProCnt = 0;
volatile u8 xdata CurrentPgaProCnt = 0;
volatile u8 xdata CurrentProCnt = 0;

#if(SENSORMODE)
volatile u8 xdata NowHallState = 0;        // HALL当前位置
volatile u8 xdata PreHallState = 0;        // 前次HALL位置

volatile bit flag_HallStateRight = 0;

volatile u16 xdata OverflowCnt = 0;        // PWM1捕获上溢中断计数
#else
volatile u16 xdata NeutralPoint = 0;
volatile u16 xdata UBemf = 0;
volatile u16 xdata VBemf = 0;
volatile u16 xdata WBemf = 0;

volatile u8 xdata BlankingCnt = 0;
volatile u8 xdata CheckZeroCrossState = 0;

volatile u8 xdata Timer0OutCnt = 0;        // 换相超时

volatile u16 xdata ADCTimeCnt = 0;        // ADC中断计数
volatile u16 xdata DragTime = 0;
#endif

/*****************************************************************************
函 数 名  : Common_Init
功能描述  : 全局变量初始化
输入参数  : 无
输出参数  : void
*****************************************************************************/
void Common_Init()
{
        Phase = 0;
        NextPhase = 0;

        TuneDutyRatioCnt = 0;

        PWMDutyCycle = PWM_DUTYCYCLE_05;

        CurrentPgaSample = 0;
        CurrentSample = 0;        // 电流采样值
        VoltageSample = 0;        // 电压采样值
        UserSpeedSample = 0;

        ADCIntProtectCnt = 0;
        flag_ADCSample = 0;

        flag_ErrorException = 0;

        LastPhase = 0;
        SamePhaseCnt = 0;

        flag_SpeedTime = 0;
        SpeedTimeCnt = 0;
        SpeedTime = 0;
        SpeedTimeTemp = 0;
        SpeedTimeSum = 0;

        MotorSpeed = 0;
        UserRequireSpeed = 0;        // 用户请求转速

        RheostatCnt = 0;

        VoltageProCnt = 0;
        CurrentPgaProCnt = 0;
        CurrentProCnt = 0;

        #if(SENSORMODE)
        NowHallState = 0;
        PreHallState = 0;

        flag_HallStateRight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希望这些内容对了解BLDC控制和51单片机爱好者有所帮助。

网友B:
加个qq好友有些问题向你请教一下:1252574935

网友C:
感谢您分亨资料,请问老师如何购买套件呢?

网友D(2019-02-28):
这个芯片在哪有卖,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E(2019-08-14):
可以借鉴,多谢了

网友F:
学习一下,好久没有登录了。。。。

网友G(2019-09-25):
无感是通过AD采集,计算过零点吗?

网友H(2019-11-01):
非常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I:
非常有用,谢谢楼主 ,正在做这方面产品,

网友J:
感谢了,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K(2019-12-10):
很全面了,看了几天代码,代码中检测 到过零后直接换相了,反电动势好像要延迟30电角度换相吧?想请教一下楼主是怎么处理延迟30度电角度的呢?

网友L:
代码实际测试过没

网友M(2020-02-21):
感谢您分亨资料,请问可否购买相关资料

网友N:
请问这款单机片能驱动十万转的无感无刷电机吗

网友O(2020-04-09):
可以参考。谢谢。

网友P:
请问下楼主或是其他热心网友,这个代码Atmel的51单片机也能通用吗?

网友Q(2020-06-03):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R:
学习,最近想做高压无刷电调

网友S:
刚刚在了解直流电机的驱动。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T:
无感检测和30度的相位差补偿这一块的实现上,一直有问题。

网友U(2020-07-09):
谢谢楼主指导,俺又进步一点了。
电路齐全一目然,
耐心讲解明根源,
差分信号勤补拙,
有感无感都能转。

网友V: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支持国产芯片

网友W:
学习学习,这启动是怎么做的?

网友X:
好定西,支持国产

网友X:
代码经过实际测试了么

网友X:
下载器用什么?

网友Y(2020-09-26):
正准备搞一个来玩玩,将山地车改成电动车,方便上下班,纯软件驱动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Z(2020-11-09):
感谢作者的分享太全了,对我很有帮助,感谢作者。

网友AA:
好呀!正想学习呢?感谢!

网友AB:
谢谢楼主的资料,最近正在找电机方面的资料学习

网友AC(2021-01-01):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如何做只有2个线圈的BLDC驱动?

网友AD:
我也来学习一下别人的经验

网友AE:
联系一下这个厂家,,,合作一下

网友AF:
这个是τ 宝上的?

网友AG(2021-05-05):
谢谢!收下了,不知道现在这个芯片能供货不?

网友AH:
好东西!!!!!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网友AI:
什么,请问分享的在哪?

网友AJ(2021-10-12):
想搞个玩玩,没货!

网友AK(2021-12-06):
貌视少了强拖函数

网友AL(2022-03-29):
有没有印制板图

网友AM(2024-03-26):
想要,真好在学习8位 的

网友AN:
请问楼主,单片机程序怎么下载,需不需要专用下载器,另外编程软件兼容keil吗?

网友AO:
我有一块这样的驱动板,用他配套的USB串口工具和上位机不能烧录,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O:
引用 网友AN:
请问楼主,单片机程序怎么下载,需不需要专用下载器,另外编程软件兼容keil吗?

有他们专用的USB串口工具还有ISP上位机。

网友AP: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AP:
想要,刚好在学习8位 的

网友AQ:
当年搞过一阵JMT的,不过客户没下文,也就没有后续了

网友AR(2024-10-08):
很有用,可以学习学习,谢谢啦。。。

网友AS(2024-11-14):
这资料厉害了!感谢分享呀,最近在学习电机方面的知识。

网友AT:
楼主有没有为什么需要设定极对数。这些资料可以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