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湿度应该怎么计算?有对应的电压值

楼主:
dis_number=(adrh)
adrh是ad口高位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是可以直接读到值的
请各位大神们看一下

网友A(2019-01-24):
直接读寄存器的值,得到电压值---->根据电压查表----->计算实际的湿度
大概就是这样;寄存器要不是直接电压值,先计算吧。

网友B:
又是个学习不认真的。先查下,读到的AD值对应的电压是多少?再转换成对应的温度。
从表上看,每0.3V是10%。

网友C:
根据电压找到湿度区间,然后线性插补。

网友D:
温度?湿度?
温度:对应的AD值查表
湿度:这个有点不好搞,好像是要用到交流信号的,不同的感应器不同的算法,最好是模块,直接读取数字值最好

网友E:
这里是一个测电压值的oltag=5000*voltag/4095; //2的12次方是4096 ,4096分频,5000是mV
同理;(你设好的湿度值) * (实时数据值) / 分频(4096,1024等)
就是用你分频等份*基准湿度值得到你的湿度取值

网友F(2020-03-23):
根据得到的 电压值 用if等 进行 划分 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