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直接用74hc138的输出脚来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9-01-24):
看过器件手册,74hc138的驱动电流有50ma, 继电器的输入电压电压只需要20ma左右,那么,能否直接用74hc138的输出脚来控制继电器。 比如:继电器一个输入脚接高电平,另外一个输入脚接74的输出脚。 欢迎讨论。

网友A:
不建议直接使用74hc138进行驱动继电器。
1、继电器只有一个的话可以加个三极管驱动一下。
2、继电器多的话,可以采用ULN2003等达林顿晶体管阵列进行驱动。

网友B:
看看138的总电流能达到就能用,。

网友C:
如果继电器驱动电流20ma,,每次只有一个继电器导通,可以用的输出脚来控制继电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138输出时只有1个脚为低,即每次只动作1个继电器.不过我也没有试过,可以试试.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以试一下,看运行一会74hc138是否发烫,应该不会有问题,继电器只需要一个很小的电流就能控制

网友G:
不行,继电器驱动不起来,可以加个三极管,那是放大电流的器件,138理论上来说结合的只是逻辑电路,并不是驱动电路

网友H:
控制应该可以试一试,驱动估计不行。继电器驱动电流估计不够。

网友I:
对的  加个三极管最保险

网友J:
完全可以用

网友K:
建议加个三极管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