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TP4056检测锂电池充电电路问题

楼主(2019-01-24):
想用TP4056做一个锂电池单独供电的小东西,需要用单片机检测充电情况,下图是我初步设计的原理图,在CHRG和STDBY引脚上接上拉电阻到VCC,然后单片机检测两脚的电压。正常充电的时候,由于CHRG引脚被mos管拉低到地,所以CHRG引脚会输出低电平,而STDBY的mos处在高阻状态,所以被上拉电阻拉至VCC,输出高电平。充满电以后情况正好相反。实际搭出来电路,发现STDBY始终输出高电平,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看数据手册上的功能框图这个引脚的mos管并没有任何内部的上拉啊?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大佬能麻烦解释一下么?是我的电路有问题还是?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你不觉得你应该把完整的电路图上传上吗?这样更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B:
如果始终是高  可以还原成LED指示  看用LED指示状态对否?如果对,说明4056部分没问题 问题在单片机哪里  这个电路不复杂  只要耐心 仔细 肯定可以找到原因的

楼主:
这是充电部分的电路图,CHRG和STDBY两个引脚直接就到单片机了,中间没有接任何东西

网友C:
1.查看那个脚上拉电阻是不是坏了;
2.电阻没坏建议先把单片机与这个连接的引脚断开再测;
3.还有问题就是芯片内部问题了,看内部电路比较器C2反相输入端连了PROG脚,测一下PROG脚电压是不是低于0.1V(充满电),如果是,那么就是芯片有问题,尝试换一块;
4.如果还有问题,那么你就要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搞错这个芯片工作原理了,事实上充满电这个脚状态就是这样,建议认真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D:
现在一般的单片机都有内上拉的,你这样的电路不用加上拉了。

STDBY始终输出高电平,如果IC没坏的话,就是充电没完成啊。

你测一下电池电压看看。

网友E(2020-04-19):
楼主,我也想做你这样的一个用单片机检查的电路,请问你后来问题有解决吗?这个电路能实现吗

网友F(2020-05-27):
好东西呢,结果如何?用单片机来检测?

网友G:
为什么不用GND引脚呢

网友H:
先测充电是不是可以完成

网友I(2020-11-07):
400R限流电阻太大了,电阻上压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