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能不能内部短接?用代码实现

楼主:
关于单片机 串口1 用P1.6的问题

网友A(2019-01-27):
你表达的这种要求叫引脚映射,能不能映射取决于芯片,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沙发的回复很全面了

网友B:
还有,为啥要短接呢,处于一个什么情况要短接单片机引脚呢?

网友B:
没搞懂你想要如何短接

网友C:
你打算如何将“内部短接”呢?

网友D:
串口是全双工通信的,发送的同时也能接收数据,可以将单片机TX和RX脚短接,利用程序实现就行

网友E:
并可以随意转换,必须内部硬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