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全局变量的值 不明白呀

楼主(2019-01-24):
各位好,又要请教大家了,  我定义一个全 局变量C,,然后是一个按键的子函数,在按键子函数里按数字几,C=几。然后在主函数里再使用C,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

switch(c)
{
  case 1: 亮 第一个LED
  case 2: 亮 第一个LED
  default: 亮 第一个LED

发现在LED不亮,好像C的值进不了switch(c)语句,,但按健时数码管显示的的数字是正常的。不明白呀

网友A:
太麻烦了,直接在按键检测函数里点亮LED不就行了;

网友B:
如果你是这种思路写的就没有问题

void key(void)
{
        if(sw1 == 0)
        {
                delay(10);
                if(sw1 == 0)
                {
                        while(sw1 == 0);
                        if( C==4)C=1;
                        else        C++;
                }
        };
}

switch(C)
        {
        case 1:          P1 = 0xfe;         break;
        case 2:          P1 = 0xfd;         break;
        case 3:          P1 = 0xfb;         break;
        case 4:          P1 = 0xf7;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C:
这种入门级的程序,最好贴上完整的程序,或许是最低级的问题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