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蓝牙智能小车(代码+APP+教程)

楼主:
以arduino为主控板,包含电机驱动模块、蓝牙模块、语音模块、超声波模块、语音模块。实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语音同步提醒),蓝牙APP所有按钮无障碍切换。

一.首先选择我们需要使用的APP

二.进入APP选择JDY-08设备

三,进入主界面操作

Arduino小车接收到相关的操作指令:
前进---- 0xa
后退----0xb
左---- 0xc
右--- 0xd
停止----0x10
音量+ ----0x11
音量- -----0x12
循迹----0xe
跟随---0x13
娱乐—0xf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SoftwareSerial.h>
/*******************定义**************************/
//蜂鸣器
int beep_pin=A2;
//电机定义端口
int IN1 = 13;
int IN2 = 12;
int IN3 = 11;
int IN4 = 10;
//语音定义端口
int IO1 = 4;
int IO2 = 3;
int IO3 = 2;
int IO4 = 1;
int IO5 = 0;
int  pin_array[] = {IO5,IO4,IO3,IO2,IO1};
int   fisrt_voice[] = {1,1,1,1,0};
int  second_voice[] = {1,1,1,0,1};
int   third_voice[] = {1,1,0,1,1};
int  fourth_voice[] = {1,0,1,1,1};
int     fif_voice[] = {0,1,1,1,1};
int     six_voice[] = {0,0,1,1,0};
//pwm调速端口
int left_pin = 5;
int right_pin = 6;
int car_speed = 100;
//超声波模块
int TrigPin = A0;
int EchoPin = A1;  //接收输入的脉冲宽度,
//软串口定义
SoftwareSerial  mySerial(8,9);
SoftwareSerial dlSerial(SCL, SDA);
unsigned char play_stop_music[] = {0x7E,0x03,0x1E,0x1D,0xEF};
unsigned char play_add_music[] = {0x7E,0x03,0x15,0x16,0xEF};
/*******************函数**********************/
void play_addd_music()                          //语音加
{
  dlSerial.listen();
  delay(300);
  dlSerial.write(play_add_music,sizeof(play_add_music));
}
void beep()                                  //蜂鸣器
{
  tone(beep_pin,494);
  delay(1000);
  noTone(beep_pin);
  delay(1000);
}
void set_speed()  //[0 ~255]                 //调速函数
{
    analogWrite(left_pin,car_speed);
    analogWrite(right_pin,car_speed);
}
void init_pin()                              //电机初始化
{
  pinMode(IN1,OUTPUT);
  pinMode(IN2,OUTPUT);
  pinMode(IN3,OUTPUT);
  pinMode(IN4,OUTPUT);
  return;
}
void left_motor_forward()                      //左电机直行
{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
void left_motor_back()                           //左电机后退
{
  digitalWrite(IN3,LOW);
  digitalWrite(IN4,HIGH);
}
void right_motor_forward()                        //右电机直行
{
  digitalWrite(IN1,HIGH);
  digitalWrite(IN2,LOW);
}
void right_motor_back()                            //右电机后退
{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HIGH);
}
void car_forward()                                 //直行
{
  left_motor_forward();
  right_motor_forward();
  delay(1000);
}
void left_stop()                                    //左电机停
{
  digitalWrite(IN3,LOW);
  digitalWrite(IN4,LOW);
  }
  void right_stop()                                 //右电机停
{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LOW);
}
void car_left()                                     //车左转弯
{ left_motor_back();
  right_motor_forward();
  delay(1000);
}
void car_right()                                    //车右转弯
{ left_motor_forward();
  right_motor_back();
  delay(1000);
}
void car_stop()                                      //车停
{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LOW);
  digitalWrite(IN3,LOW);
  digitalWrite(IN4,LOW);
  delay(1000);
  }
void car_back()                                      //车后退
{
  left_motor_back();
  right_motor_back();
  delay(1000);
  }
void init_yuyin()                                       //语音初始化
{
    pinMode(IO5,OUTPUT);
    pinMode(IO4,OUTPUT);
    pinMode(IO3,OUTPUT);
    pinMode(IO2,OUTPUT);
    pinMode(IO1,OUTPUT);

}

void play_fisrt_voice()                                 //第一首歌
{
     int i = 0;
     for(i = 0;i < 5;i++)
     {
         digitalWrite(pin_array[i],fisrt_voice[i]);
     }
     delay(1000);
}
void play_second_voice()                                 //第二首歌
{
     int i = 0;
     for(i = 0;i < 5;i++)
     {
         digitalWrite(pin_array[i],second_voice[i]);
     }
     delay(1000);
}
void play_third_voice()                                 //第三首歌
{
     int i = 0;
     for(i = 0;i < 5;i++)
     {
         digitalWrite(pin_array[i],third_voice[i]);
     }
     delay(1000);
}
void play_fourth_voice()                                 //第四首歌
{
     int i = 0;
     for(i = 0;i < 5;i++)
     {
         digitalWrite(pin_array[i],fourth_voice[i]);
     }
     delay(1000);
}
void play_fif_voice()                                 //第五首歌
{
     int i = 0;
     for(i = 0;i < 5;i++)
     {
         digitalWrite(pin_array[i],fif_voice[i]);
     }
     delay(1000);
}
void play_six_voice()                                 //第六首歌
{
     int i = 0;
     for(i = 0;i < 5;i++)
     {
         digitalWrite(pin_array[i],six_voice[i]);
     }
     delay(1000);
}
float getDistance()                                   //得到距离
{
      float  distance;
     digitalWrite(TrigPin,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LOW);
     distance = pulseIn(EchoPin,HIGH) /58.00;
     return distance;
}
void obstacle()                                       //避障
{

   float  distance;
   car_forward();
   while(1)
  {
   distance = getDistance();

    if(distance < 100)
    {   beep();
        car_back();
        delay(500);
        car_left();
        delay(1500);
        play_six_voice();
        car_forward();
         mySerial.listen();
        if(mySerial.available() > 0)
            break;
     }
     else
      car_forward();
  }
  return ;
}
void setup()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init_pin();
init_yuyin();
set_speed();
pinMode(beep_pin,OUTPUT);
pinMode(TrigPin,OUTPUT);
pinMode(EchoPin,INPUT);
mySerial.begin(115200);
dl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nt ch = 0,i=0;
    while(1)
    {
        mySerial.listen();
        if(mySerial.available() > 0)
        {
              ch = mySerial.read();
              switch(ch)
              {
               case 0xa:car_forward();play_fisrt_voice();break;
               case 0xb:car_back();play_second_voice();break;
               case 0xd:car_left();play_fourth_voice();break;
               case 0xc:car_right();play_third_voice();break;
               case 0x11:play_addd_music();break;
               case 0xf:obstacle();break;
               case 0x10:i++;car_stop();
                         if(i==1)
                         play_fif_voice();
                         if(i==2)
                         {
                            dlSerial.listen();
                            delay(300);
                            dlSerial.write(play_stop_music,sizeof(play_stop_music));
                            i=0;
                         }
                       break;
               default:break;
               }
        }
    }
}

网友A(2019-03-20):
写的很规整,佩服。

网友B:
请问蓝牙模块四线接哪里啊

网友C(2019-06-18):
我很想下载啊

网友D(2020-03-02):
新手,先观望一下,谢谢

网友E(2020-04-11):
谢谢  。。。 刚好是我需要的

网友F(2020-05-20):
新手,先观望一下,谢谢...

网友G:
没有蓝牙模块,慎重提醒,只有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