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3v彩屏的背光电路驱动方式,如何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早前买了个彩色液晶屏,类似下图这样的:

供电电压是3.3V,背光供电也是3.3V。
现在想驱动起来,我的电路是想让单片机可以控制背光,就做了如下电路:

但是,实际工作时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如图这样连接的话背光会偏暗,实际测量屏幕8脚电压为2.5V,达不到3.3V,所以背光偏暗。然后,我将10欧电阻改小,也没有明显改善。如果直接将8脚接3.3V,屏幕背光正常。但背光就不受单片机控制了。
现请大神们指教一下,我该如何设计电路才可以让背光正常高度,且受单片机控制呢?

网友A(2019-01-24):
用管子驱动都有一点压降 但不是主要问题吧 LED的驱动电压一般也就2.2v~2.7v 你这个也不会是大功率LED

可以用一个NMOS控制一个低内阻的PMOS给LED供电 限流电阻应该屏自己就带 确认一下 可能不需要再外接限流

如果管子都不能满足 你可以试试微型的信号继电器 宏发有体积很小的继电器 触点电流控制个led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B:
何不用占空比来控制8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