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模拟2.4寸TFT液晶屏ILI9341程序问题

楼主(2019-01-25):
用C8T6的板连2.4寸的TFT  上网找的资料  按上面的连好线烧入代码  为什么液晶屏不会亮
  因为没有PC5 6 7 8 9我就改成PA5 6 7 8 9了    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
//=========================================电源接线================================================//
//5V接DC 5V电源
//GND接地
//=======================================液晶屏数据线接线==========================================//
//本模块默认数据总线类型为8位并行模式
//8位模式接线:8位模式9341模块接高8位总线,即:
//液晶屏LCD_D0对应单片机PB8
//液晶屏LCD_D1对应单片机PB9
//液晶屏LCD_D2对应单片机PB10
//液晶屏LCD_D3对应单片机PB11
//液晶屏LCD_D4对应单片机PB12
//液晶屏LCD_D5对应单片机PB13
//液晶屏LCD_D6对应单片机PB14
//液晶屏LCD_D7对应单片机PB15
//=======================================液晶屏控制线接线==========================================//
//LCD_RST    接PC5    //复位信号
//LCD_CS    接PC9    //片选信号
//LCD_RS    接PC8    //寄存器/数据选择信号
//LCD_WR    接PC7    //写信号
//LCD_RD    接PC6    //读信号
//=========================================触摸屏触接线=========================================//
//本模块触摸测试需连接外部XPT2046触摸采样芯片,所以本程序不进行触摸测试。
//不使用触摸或者模块本身不带触摸,则可不连接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电源接线================================================//
//5V接DC 5V电源
//GND接地
//=======================================液晶屏数据线接线==========================================//
//本模块默认数据总线类型为8位并行模式
//8位模式接线:8位模式9341模块接高8位总线,即:
//液晶屏LCD_D0对应单片机PB8
//液晶屏LCD_D1对应单片机PB9
//液晶屏LCD_D2对应单片机PB10
//液晶屏LCD_D3对应单片机PB11
//液晶屏LCD_D4对应单片机PB12
//液晶屏LCD_D5对应单片机PB13
//液晶屏LCD_D6对应单片机PB14
//液晶屏LCD_D7对应单片机PB15
//=======================================液晶屏控制线接线==========================================//
//LCD_RST        接PC5        //复位信号
//LCD_CS        接PC9        //片选信号
//LCD_RS        接PC8        //寄存器/数据选择信号
//LCD_WR        接PC7        //写信号
//LCD_RD        接PC6        //读信号
//=========================================触摸屏触接线=========================================//
//本模块触摸测试需连接外部XPT2046触摸采样芯片,所以本程序不进行触摸测试。
//不使用触摸或者模块本身不带触摸,则可不连接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初始化RCC 设置系统主频为72MHZ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屏初始化

        while(1)
        {
                LCD_Init();           //液晶屏初始化
                main_test();                 //测试主界面
                Test_Color();                  //简单刷屏填充测试
                Test_FillRec();                //GUI矩形绘图测试
                Test_Circle();                 //GUI画圆测试
                English_Font_test();//英文字体示例测试
                Chinese_Font_test();//中文字体示例测试
                Pic_test();                        //图片显示示例测试
                //Touch_Test();                //触摸屏手写测试
        }

}

网友A:
驱动芯片的工作模式也需要初始化的,你有没有对液晶屏驱动芯片进行配置,配置了流程是不是配对了。都没问题的话就检查一下通信时序及数据,通信也没问题就自己写一个简单点亮像素的程序测试一下,还不行就得考虑你STM32或者液晶屏模块正不正常了,别着急,一步一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的工作模式也需要初始化的,你有没有对液晶屏驱动芯片进行配置,配置了流程是不是配对了。都没问题 ...

驱动芯片工作模式怎么初始化

网友A:
我没时间看你代码,你得自己找这个液晶屏的驱动程序 或者驱动IC的数据手册看一下,你买模块的时候卖家一般会附赠源码驱动的

网友B(2019-03-02):
解决了吗,我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C(2019-09-07):
不是驱动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过,是时序不对。但是我自己调试通了

网友D(2019-11-01):
引用 网友C:
不是驱动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过,是时序不对。但是我自己调试通了

能指教指教吗,我用STM32f103c8t6.

网友E(2021-03-11):
触屏引脚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