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YS-IRTM红外解码模块与51单片机实现学习红外功能的问题

楼主(2019-01-25):
如题,单片机通过zigbee接受模块接收到的数据来调用YS-IRTM红外解码模块。
已经完成 当你说“学习”,“开电视”的时候,zigbee会分别收到这两个指令,
然后就是如何调用这个红外模块,存储这个信号,当收到“开电视”的时候发出信号。

网友A:
这个模块不是通过串口控制的吗?

网友B:
如果先前两个完成项都是你自己完成的,不应该有此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先前两个完成项都是你自己完成的,不应该有此一问。

主要通过zigbee接受器和这个模块收到的信号不一样。对于单片机的编程我也不太擅长。所以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不是通过串口控制的吗?

可以用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