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单片机的编程步骤是怎么回事?

楼主:
第5步以后就不明白了,敬请高人解惑!!

网友A(2019-01-25):
你是想要做写入器吗?
这东西刚 学单片机时可以不理会它的。
其它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严重同意楼上!这个东西真的不值得研究了,51单片机基本上已经淘汰,学51单片机的目的是为了学好其它单片机,某宝300多种单片机、存储器的编程器才几十元一个,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很好用啊,我常用的大部分芯片都可以用到这个编程器。

网友C:
此类单片机用编程器编程,不用去分析编程的时序,分析编程时序意义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类单片机用编程器编程,不用去分析编程的时序,分析编程时序意义不大。

我闲来无事,解闷。手里只有89C2051.

网友E(2021-05-14):
时序的确如此,编程电压也要12v5v0v变换,在P1口并行输入数据,但改还要了解程序存储机制,比如001单元在内部存储中是哪个地址,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