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龙STM32F107 RFID MFRC522源代码

楼主(2019-01-25):
RFID MFRC522资料

#include "rc522.h"
#include "SPI.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sprintf头文件
#include "hw_config.h"

                                                                                                   /*************************************
                                                                                                   *  使用SPI与RC522通信
                                                                                                   *
                                                                                                   *
                                                                                                   **************************************/

/********************************************************************************
*函数功能:SPI发送数据
*参数:待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无
*
**********************************************************************************/
void RC522_Send(u8 byte)
{
    u8 counter;

    for(counter=0;counter<8;counter++)
    {
                        if ( byte & 0x80 )
                                        RC522_MOSI_H();
                        else
                                        RC522_MOSI_L();
                        Delay_us(200);
                        RC522_SCK_L();
                        Delay_us(200);
                        RC522_SCK_H();
      Delay_us(200);
                        byte <<= 1;
    }
}
/*******************************************************************************************
*函数功能:SPI读函数
*参数:无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
********************************************************************************************/
u8 RC522_Read( void )
{
        u8 counter;
        u8 Data;
        for(counter=0;counter<8;counter++)
        {
                        Data <<= 1;
                        RC522_SCK_L();
                  Delay_us(200);
                        if (RC522_MISO_int() == 1)
                        Data |= 0x01;
      Delay_us(200);
                        RC522_SCK_H();
       Delay_us(200);
        }
        return Data;

}
/******************************************************************************************
*函数功能:读RC522寄存器
*参数:address 寄存器的地址
*返回值:寄存器的当前值
*
******************************************************************************************/
//用SPI读RC522的数据格式是 0x msb(控制位 1位) 地址(6位) 日志(1位),
//举个例子 读地址 0x0000 0110 的数据就要把他转换成 0x1000 1100,首位1代表读,0是写,最后一位0是日志是规定。
//随意左移一位是确定地址,& 0x0111 1110(7e)的作用是保证此操作只有地址没有变成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 | 0x1000 0000 (80)就是确定第一位是1,也就是读数据。
//具体内容看官方的 《MFCR522数据手册》 10.2 章节,中文文档可能不太一样
u8 ReadRC(u8 address )
{
        u8 Addr, Return;
        Addr=((address<<1)&0x7E)|0x80;//变化成有效的地址形式,最低位为0,最高位为1时候是,从MFRC522读出数据。
        RC522_CS_Enable();
        RC522_Send(Addr);
        Return=RC522_Read();
        RC522_CS_Disable();
        return Return;
}

/*******************************************************************************************
*函数功能:写RC522寄存器
*参数:Addresss 寄存器的地址
     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返回值:无
*******************************************************************************************/
void WriteRawRC(u8 Address,u8 Value)
{
        u8 Addr;

        Addr =(Address<<1)&0x7E;//变化成有效的地址形式,最低位为0,最高位为0时候是,从MFRC522写入数据。

        RC522_CS_Enable();

        RC522_Send(Addr);

        RC522_Send(Value);

        RC522_CS_Disable();
}
/*******************************************************************************************
*函数功能:对RC522寄存器置位
*参数:Reg 寄存器的纸质
           mask 置位的值
*返回值:无
*******************************************************************************************/
void SetBitMask(u8 Reg,u8 Mask )
{
        u8 Temp;

        Temp=ReadRC(Reg);

        WriteRawRC(Reg,Temp|Mask);         // set bit mask
}
/*******************************************************************************************
*函数功能:对RC522寄存器清零
*参数:Reg RC522的地址
      Mask 清零的数据
*返回值:无
*******************************************************************************************/
//读取寄存器reg,保存在temp中;
//将mask取反后与temp的内容作与运算,运算结果写回寄存器reg中;
//mask取反后原先为1的位变0,为0的位变1,所以、与运算后temp中对应mask中最初为1的位就被清零。
void ClearBitMask(u8 Reg,u8 Mask )
{
        u8 Temp;

        Temp=ReadRC(Reg);

        WriteRawRC(Reg,Temp&(~Mask));  // clear bit mask

}
/*******************************************************************************************
*函数功能:开天线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
void PcdAntennaOn(void)
{
    u8 temp;

    temp=ReadRC(TxControlReg);

    if (!(temp&0x03))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
/*******************************************************************************************
*函数功能:关闭天线
*参数:无
*返回值:
*
*******************************************************************************************/
void PcdAntennaOff ( void )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0x03 );
}

/*******************************************************************************************
*函数功能:复位RC522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
void PcdReset(void)
{
        RC522_Reset_Disable();

        Delay_us(1);

        RC522_Reset_Enable();

        Delay_us(1);

        RC522_Reset_Disable();

        Delay_us(1);

        WriteRawRC(CommandReg,0x0f);

        while(ReadRC(CommandReg)&0x10);

        Delay_us(1);

  WriteRawRC(ModeReg, 0x3D );            //定义发送和接收常用模式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16位定时器低位
        WriteRawRC(TReloadRegH,0);                             //16位定时器高位

  WriteRawRC(TModeReg,0x8D);                                   //定义内部定时器的设置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设置定时器分频系数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调制发送信号为100%ASK

}

/*******************************************************************************************
*函数功能:设置RC522的工作方式
*参数:CardType:工作方式
*返回值:无
*
*******************************************************************************************/
void M500PcdConfigISOType(u8 CardType)
{
        if (CardType== 'A')                     //ISO14443_A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ModeReg,0x3D);//3F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

                WriteRawRC(RFCfgReg,0x7F);   //4F

                WriteRawRC(TReloadRegL,30);//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Delay_us(2);
                PcdAntennaOn();//开天线

   }

}

/*******************************************************************************************
*函数功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    Command,RC522的命令
*         intData,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tLe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outData,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outLen,返回数据的长度
*返回值:
********************************************************************************************/
char PcdComMF522(u8 Command,u8 *intData,u8 intLen,u8 * Data,u32 * outLen )
{
    char Status =Fault;
    u8 IrqEn  = 0x00;
    u8 WaitFor = 0x00;
    u8 LastBits;
    u8 N;
    u32 L;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Mifare认证
          IrqEn=0x12;                //允许错误中断请求ErrIEn  允许空闲中断IdleIEn
          WaitFor=0x10;                //认证寻卡等待时候 查询空闲中断标志位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接收发送 发送接收
          IrqEn   = 0x77;                //允许TxIEn RxIEn IdleIEn LoAlertIEn ErrIEn TimerIEn
          WaitFor = 0x30;                //寻卡等待时候 查询接收中断标志位与 空闲中断标志位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 ComIEnReg,IrqEn|0x80);                //IRqInv置位管脚IRQ与Status1Reg的IRq位的值相反
    ClearBitMask( ComIrqReg,0x80 );                        //Set1该位清零时,CommIRqReg的屏蔽位清零
    WriteRawRC( CommandReg,PCD_IDLE );                //写空闲命令
    SetBitMask( FIFOLevelReg,0x80);                        //置位FlushBuffer清除内部FIFO的读和写指针以及ErrReg的BufferOvfl标志位被清除

    for (L= 0; L<intLen;L++ )
                  WriteRawRC(FIFODataReg,Data [L]);                    //写数据进FIFOdata

    WriteRawRC(CommandReg,Command);                                        //写命令

    if (Command==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StartSend置位启动数据发送 该位与收发命令使用时才有效

    L= 10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do                                                                                                    //认证 与寻卡等待时间
    {
         N = ReadRC ( ComIrqReg );                                                        //查询事件中断
         L--;
    } while ((L!=0)&&(!(N&0x01))&&(!(N&WaitFor ) ) );                //退出条件i=0,定时器中断,与写空闲命令

    ClearBitMask ( BitFramingReg, 0x80 );                                        //清理允许StartSend位

    if (L!= 0 )
    {
                        if ( ! ( ReadRC ( ErrorReg ) & 0x1B ) )                        //读错误标志寄存器BufferOfI CollErr ParityErr ProtocolErr
                        {
                                Status =True ;

                                if ( N & IrqEn & 0x01 )                                        //是否发生定时器中断
                                  Status =Irq_falg ;

                                if (Command ==PCD_TRANSCEIVE )
                                {
                                        N = ReadRC ( FIFOLevelReg );                        //读FIFO中保存的字节数

                                        LastBits = ReadRC(ControlReg ) & 0x07;        //最后接收到得字节的有效位数

                                        if(LastBits )
                                                * outLen=(N - 1 )*8+LastBits;           //N个字节数减去1(最后一个字节)+最后一位的位数 读取到的数据总位数
                                        else
                                                *outLen=N * 8;                                           //最后接收到的字节整个字节有效

                                        if (N ==0)
            N = 1;

                                        if (N >max)
                                                N =max;

                                        for (L=0;L<N;L ++ )
                                          Data[L] =ReadRC(FIFODataReg );

                                        }

      }

                        else
                                Status =Fault;

    }

   SetBitMask ( ControlReg, 0x80 );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 ( CommandReg, PCD_IDLE );

   return Status;

}

/*******************************************************************************************
*函数功能:寻卡
*参数:Card_code,寻卡方式
*                    = 0x52,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 0x26,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CardType,卡片类型代码
*                   = 0x4400,Mifare_UltraLight
*                  = 0x0400,Mifare_One(S50)
*                   = 0x0200,Mifare_One(S70)
*                  = 0x0800,Mifare_Pro(X))
*                   = 0x4403,Mifare_DESFire
* 返回值:1 ,成功 0,失败
*******************************************************************************************/
char PcdRequest ( u8 Req_code, u8 * CardType )
{
   char Status;
         u8 buffer[max];
   u32 Len;

   ClearBitMask ( Status2Reg, 0x08 );        //清理指示MIFARECyptol单元接通以及所有卡的数据通信被加密的情况
   WriteRawRC ( BitFramingReg, 0x07 );        //        发送的最后一个字节的 七位
   SetBitMask ( TxControlReg, 0x03 );        //TX1,TX2管脚的输出信号传递经发送调制的13.56的能量载波信号

   buffer[0] =Req_code;                //存入 卡片命令字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buffer,1,buffer,&Len );        //寻卡

   if ((Status ==True)&&(Len == 0x10 ) )        //寻卡成功返回卡类型
   {
       * CardType=buffer[0];
       * (CardType+1)=buffer[1];
   }

   else
     Status =Fault;

   return Status;

}

/*******************************************************************************************
*函数功能:防冲撞
*参数:接收ID号缓冲区
*返回值:1,成功,0,失败
*
********************************************************************************************/
char PcdAnticoll ( u8 * Snr )
{
    char Status;
    u8 uc, Snr_check = 0;
    u8 buffer[max];
          u32 Len;

    ClearBitMask ( Status2Reg, 0x08 );                //清MFCryptol On位 只有成功执行MFAuthent命令后,该位才能置位
    WriteRawRC ( BitFramingReg, 0x00);                //清理寄存器 停止收发
    ClearBitMask ( CollReg, 0x80 );                        //清ValuesAfterColl所有接收的位在冲突后被清除

   buffer[ 0 ] = 0x93;        //卡片防冲突命令
   buffer[ 1 ] = 0x20;

    Status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buffer, 2,buffer,&Len);//与卡片通信

    if (Status==True )                //通信成功
    {
                        for ( uc = 0; uc < 4; uc ++ )
                        {
         * ( Snr + uc )  = buffer[ uc ];                        //读出UID
         Snr_check ^= buffer[ uc ];
      }

      if ( Snr_check !=buffer[ uc ] )
                                Status =Fault;

    }

    SetBitMask ( CollReg, 0x80 );

    return Status;

}

/*******************************************************************************************
函数功能:用RC522计算CRC16
参数:intdata,计算CRC16的数组
     Len,计算CRC16的数组字节长度
      0utData,存放计算结果存放的首地址
*返回值:无
*******************************************************************************************/
void CalulateCRC ( u8 * intData, u8 Len, u8 * outData )
{
          u8 k,j;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k= 0;k<Len;k++)
            WriteRawRC ( FIFODataReg, * (intData +k) );

    WriteRawRC ( CommandReg, PCD_CALCCRC );

    k= 0xFF;

    do
    {
        j= ReadRC(DivIrqReg );
        k--;
    } while ( (k!= 0) && ! (j& 0x04 ) );

   outData[0] = ReadRC(CRCResultRegL);
   outData[1] = ReadRC(CRCResultRegM);

}

/*******************************************************************************************
函数功能:选定卡片
参数:pSnr,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回值: 1,成功,0,失败
*
********************************************************************************************/
char PcdSelect ( u8 * pSnr )
{
    char ucN;
    u8 uc;
          u8 buffer[max];
    u32  ulLen;

    buffer[0] = PICC_ANTICOLL1;
    buffer[1] = 0x70;
    buffer[6] = 0;

    for ( uc = 0; uc < 4; uc ++ )
    {
            buffer[ uc + 2 ] = * ( pSnr + uc );
            buffer[ 6 ] ^= * ( pSnr + uc );
    }

    CalulateCRC (buffer, 7, &buffer[ 7 ] );

    ClearBitMask ( Status2Reg, 0x08 );

    ucN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buffer, 9,buffer, & ulLen );

    if ( ( ucN ==True ) && ( ulLen == 0x18 ) )
      ucN =True ;
    else
      ucN =Fault;

    return ucN;

}
/*******************************************************************************************
*函数功能:验证卡片密码
*参数:mode,密码验证模式
*        0x60,验证A密钥
*        0x61,验证B密钥
*        u8 Addr,块地址
*        Key,密码
*        Str,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回值: 1,成功,0,失败
*******************************************************************************************/
char PcdAuthState ( u8 mode, u8 Addr, u8 * Key, u8 * str )
{
    char Status;
          u8 uc, buffer[max];
    u32 Len;

    buffer[ 0 ] =mode;
    buffer[ 1 ] = Addr;

    for ( uc = 0; uc < 6; uc ++ )
           buffer[uc + 2 ] = * ( Key + uc );

    for ( uc = 0; uc < 6; uc ++ )
            buffer[ uc + 8 ] = * (str + uc );

    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AUTHENT,buffer, 12,buffer, &Len );

    if ( ( Status !=True ) || ( ! ( ReadRC ( Status2Reg ) & 0x08 ) ) )
      Status =Fault;

    return Status;

}

/*******************************************************************************************
*函数功能:写数据到M1卡一块
*参数:u8 addr,块地址
*     Data,写入的数据,16字节
*返回值:1,成功,0,失败
*******************************************************************************************/
char PcdWrite ( u8 addr, u8 * Data )
{
    char Status;
          u8 uc,buffer[max];
    u32 Len;

    buffer[ 0 ] = PICC_WRITE;
    buffer [ 1 ] =addr;

    CalulateCRC (buffer, 2, &buffer[ 2 ] );

   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buffer, 4,buffer, & Len );

    if ((Status != True  )||(Len!=4)||((buffer[ 0 ] & 0x0F ) != 0x0A ) )
      Status =Fault;

    if (Status==True  )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for ( uc = 0; uc < 16; uc ++ )
                          buffer[uc] = * ( Data + uc );

      CalulateCRC ( buffer, 16, &buffer[ 16 ] );

     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buffer, 18,buffer,&Len );

                        if ( ( Status != True )||(Len !=4)||((buffer[0]&0x0F)!=0x0A))
        Status =Fault;

    }

    return Status;

}

/*******************************************************************************************
*函数功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参数:u8 Aaddr,块地址
*         Data,读出的数据,16字节
*返回值:1,成功,0,失败
*
********************************************************************************************/
char PcdRead (u8 addr,u8 *Data )
{
    char Status;
          u8 L, buffer[max];
    u32 Len;

    buffer[0]=PICC_READ;
    buffer[1]=addr;

    CalulateCRC (buffer, 2, &buffer[ 2 ] );

    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buffer, 4,buffer,&Len );

    if ((Status==True  ) && (Len == 0x90 ) )
    {
                        for (L= 0; L< 16;L++ )
        * (Data+L) = buffer[L];
    }

    else
      Status =Fault;

    return Status;

}
/*******************************************************************************************
*函数功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参数:无
*返回值:1,成功,0,失败
*
********************************************************************************************/
char PcdHalt(void)
{
        u8 buffer[max];
        u32  Len;

  buffer[0]=PICC_HALT;
  buffer[1]=0;

  CalulateCRC (buffer, 2, &buffer[ 2 ]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buffer, 4,buffer, &Len);

  return True ;

}
/****************************************************************************************************************
*函数功能:RC522测试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RC522_test(void)
{
        char Str[30];
  u8 Card_ID[4];

  while (1)
  {

                  PcdRequest (PICC_REQALL, Card_ID); //寻卡                                                                 //若失败再次寻卡

                        if (PcdAnticoll(Card_ID)==True )                                                                   //防冲撞(当有多张卡进入读写器操作范围时,防冲突机制会从其中选择一张进行操作)
                        {
                                sprintf(Str,"\r\n门禁卡的ID号: %02X%02X%02X%02X",Card_ID[0],Card_ID[1],Card_ID[2],Card_ID[3]);

                                printf ("%s\r\n",Str);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