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mpu6050平衡车源代码

楼主(2019-01-25):
stm32F1 平衡车源代码,采用亚博智能小车拓展板,采用MPU6050  INT脚中断,本代码只有直立环,后续代码稍后上传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初始化MPU6050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Init(void)
{
        u8 res;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先使能外设IO PORT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禁止JTAG,从而PA15可以做普通IO使用,否则PA15不能做普通IO!!!

        MPU_AD0_CTRL=0;                        //控制MPU6050的AD0脚为低电平,从机地址为:0X68

        MPU_IIC_Init(); //初始化IIC总线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80);        //复位MPU6050
  delay_ms(100);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00);        //唤醒MPU6050
        MPU_Set_Gyro_Fsr(3);                                        //陀螺仪传感器,±2000dps
        MPU_Set_Accel_Fsr(0);                                        //加速度传感器,±2g
        MPU_Set_Rate(200);                                                //设置采样率50Hz
        MPU_Write_Byte(MPU_INT_EN_REG,0X00);        //关闭所有中断
        MPU_Write_Byte(MPU_USER_CTRL_REG,0X00);        //I2C主模式关闭
        MPU_Write_Byte(MPU_FIFO_EN_REG,0X00);        //关闭FIFO
        MPU_Write_Byte(MPU_INTBP_CFG_REG,0X80);//INT引脚低电平有效
        res=MPU_Read_Byte(MPU_DEVICE_ID_REG);
        if(res==MPU_ADDR)//器件ID正确
        {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01);        //设置CLKSEL,PLL X轴为参考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2_REG,0X00);        //加速度与陀螺仪都工作
                MPU_Set_Rate(200);                                                //设置采样率为50Hz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设置MPU6050陀螺仪传感器满量程范围
//fsr:0,±250dps;1,±500dps;2,±1000dps;3,±2000dps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Gyro_Fsr(u8 fsr)
{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_GYRO_CFG_REG,fsr<<3);//设置陀螺仪满量程范围
}
//设置MPU6050加速度传感器满量程范围
//fsr:0,±2g;1,±4g;2,±8g;3,±16g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Accel_Fsr(u8 fsr)
{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_ACCEL_CFG_REG,fsr<<3);//设置加速度传感器满量程范围
}
//设置MPU6050的数字低通滤波器
//lpf:数字低通滤波频率(Hz)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LPF(u16 lpf)
{
        u8 data=0;
        if(lpf>=188)data=1;
        else if(lpf>=98)data=2;
        else if(lpf>=42)data=3;
        else if(lpf>=20)data=4;
        else if(lpf>=10)data=5;
        else data=6;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_CFG_REG,data);//设置数字低通滤波器
}
//设置MPU6050的采样率(假定Fs=1KHz)
//rate:4~1000(Hz)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Rate(u16 rate)
{
        u8 data;
        if(rate>1000)rate=1000;
        if(rate<4)rate=4;
        data=1000/rate-1;
        data=MPU_Write_Byte(MPU_SAMPLE_RATE_REG,data);        //设置数字低通滤波器
         return MPU_Set_LPF(rate/2);        //自动设置LPF为采样率的一半
}

//得到温度值
//返回值:温度值(扩大了100倍)
short MPU_Get_Temperature(void)
{
    u8 buf[2];
    short raw;
        float temp;
        MPU_Read_Len(MPU_ADDR,MPU_TEMP_OUTH_REG,2,buf);
    raw=((u16)buf[0]<<8)|buf[1];
    temp=36.53+((double)raw)/340;
    return temp*100;;
}
//得到陀螺仪值(原始值)
//gx,gy,gz:陀螺仪x,y,z轴的原始读数(带符号)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Get_Gyroscope(short *gx,short *gy,short *gz)
{
    u8 buf[6],res;
        res=MPU_Read_Len(MPU_ADDR,MPU_GYRO_XOUTH_REG,6,buf);
        if(res==0)
        {
                *gx=((u16)buf[0]<<8)|buf[1];
                *gy=((u16)buf[2]<<8)|buf[3];
                *gz=((u16)buf[4]<<8)|buf[5];
        }
    return res;;
}
//得到加速度值(原始值)
//gx,gy,gz:陀螺仪x,y,z轴的原始读数(带符号)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Get_Accelerometer(short *ax,short *ay,short *az)
{
    u8 buf[6],res;
        res=MPU_Read_Len(MPU_ADDR,MPU_ACCEL_XOUTH_REG,6,buf);
        if(res==0)
        {
                *ax=((u16)buf[0]<<8)|buf[1];
                *ay=((u16)buf[2]<<8)|buf[3];
                *az=((u16)buf[4]<<8)|buf[5];
        }
    return res;;
}
//IIC连续写
//addr:器件地址
//reg:寄存器地址
//len:写入长度
//buf:数据区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Write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u8 i;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MPU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MPU_IIC_Stop();
                return 1;
        }
    MPU_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MPU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for(i=0;i<len;i++)
        {
                MPU_IIC_Send_Byte(buf[i]);        //发送数据
                if(MPU_IIC_Wait_Ack())                //等待ACK
                {
                        MPU_IIC_Stop();
                        return 1;
                }
        }
    MPU_IIC_Stop();
        return 0;
}
//IIC连续读
//addr:器件地址
//reg: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len:要读取的长度
//buf:读取到的数据存储区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Read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MPU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MPU_IIC_Stop();
                return 1;
        }
    MPU_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MPU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addr<<1)|1);//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MPU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while(len)
        {
                if(len==1)*buf=MPU_IIC_Read_Byte(0);//读数据,发送nACK
                else *buf=MPU_IIC_Read_Byte(1);                //读数据,发送ACK
                len--;
                buf++;
        }
    MPU_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0;
}
//IIC写一个字节
//reg:寄存器地址
//data:数据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Write_Byte(u8 reg,u8 data)
{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MPU_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MPU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MPU_IIC_Stop();
                return 1;
        }
    MPU_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MPU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MPU_IIC_Send_Byte(data);//发送数据
        if(MPU_IIC_Wait_Ack())        //等待ACK
        {
                MPU_IIC_Stop();
                return 1;
        }
    MPU_IIC_Stop();
        return 0;
}
//IIC读一个字节
//reg:寄存器地址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MPU_Read_Byte(u8 reg)
{
        u8 res;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MPU_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MPU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MPU_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MPU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MPU_IIC_Start();
        MPU_IIC_Send_Byte((MPU_ADDR<<1)|1);//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MPU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res=MPU_IIC_Read_Byte(0);//读取数据,发送nACK
    MPU_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res;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i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串口1发送1个字符
//c:要发送的字符
u8 a = 0;
u16 Kms;

float pitch;
float roll,yaw;                 //欧拉角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void usart1_send_char(u8 c)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USART1,c);
}
//传送数据给匿名四轴上位机软件(V2.6版本)
//fun:功能字. 0XA0~0XAF
//data:数据缓存区,最多28字节!!
//len:data区有效数据个数
void usart1_niming_report(u8 fun,u8*data,u8 len)
{
        u8 send_buf[32];
        u8 i;
        if(len>28)return;        //最多28字节数据
        send_buf[len+3]=0;        //校验数置零
        send_buf[0]=0X88;        //帧头
        send_buf[1]=fun;        //功能字
        send_buf[2]=len;        //数据长度
        for(i=0;i<len;i++)send_buf[3+i]=data[i];                        //复制数据
        for(i=0;i<len+3;i++)send_buf[len+3]+=send_buf[i];        //计算校验和
        for(i=0;i<len+4;i++)usart1_send_char(send_buf[i]);        //发送数据到串口1
}
//发送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和陀螺仪数据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void mpu6050_send_data(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
{
        u8 tbuf[12];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A1,tbuf,12);//自定义帧,0XA1
}
//通过串口1上报结算后的姿态数据给电脑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roll:横滚角.单位0.01度。 -18000 -> 18000 对应 -180.00  ->  180.00度
//pitch:俯仰角.单位 0.01度。-9000 - 9000 对应 -90.00 -> 90.00 度
//yaw:航向角.单位为0.1度 0 -> 3600  对应 0 -> 360.0度
void usart1_report_imu(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short roll,short pitch,short yaw)
{
        u8 tbuf[28];
        u8 i;
        for(i=0;i<28;i++)tbuf[i]=0;//清0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tbuf[18]=(roll>>8)&0XFF;
        tbuf[19]=roll&0XFF;
        tbuf[20]=(pitch>>8)&0XFF;
        tbuf[21]=pitch&0XFF;
        tbuf[22]=(yaw>>8)&0XFF;
        tbuf[23]=yaw&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AF,tbuf,28);//飞控显示帧,0XAF
}

int main(void)
{

        u8 i,report=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delay_ms(100);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Motor_Init();

           TIM2_PWM_Init(71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PID_Init();
          LED_Init();//LED端口初始化

     mpu_dmp_init();

        MPU6050_EXTI_Init();//外部中断初始化

while(1)
        {

        }
}

网友A(2020-02-19):
黑51这个网站是比较厉害了。这个资料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