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STM32F1红色小球识别的板球控制-ov7670程序

楼主(2019-01-25):
电赛板球系统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tpa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EasyTracered.h"
#include "io_in_ou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gui.h"
#include "pid.h"
/************************************************
作者:TZT
************************************************/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结构体全局定义-----------------*/
RESULT Resured;//判定为的目标条件
/*---------------------LCD显示-----------------*/
const u8*LMODE_TBL[5]={"Auto","Sunny","Cloudy","Office","Home"};                                                        //5种光照模式
const u8*EFFECTS_TBL[7]={"Normal","Negative","B&W","Redish","Greenish","Bluish","Antique"};        //7种特效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 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结构体变量-------------------*/
extern PIDTypdDef M1PID;     //PID1
extern PIDTypdDef M2PID;     //PID2
/*---------------------------x和y的误差-------------------*/
          float  x1_error;
          float  x2_error;
          float  x3_error;
          float  x4_error;
                float  y1_error;
          float  y2_error;
          float  y3_error;
          float  y4_error;

          float  x1_1error;
          float  x2_2error;
          float  x3_3error;
          float  x4_4error;
                float  y1_1error;
          float  y2_2error;
          float  y3_3error;
          float  y4_4error;

                float  sx_1error;
          float  sx_2error;
          float  sx_3error;
          float  sx_4error;
                float  sx_5error;
          float  sx_6error;

    float  sy_1error;
          float  sy_2error;
          float  sy_3error;
          float  sy_4error;
                float  sy_5error;
          float  sy_6error;

                float  sx_1need = 209.0;
          float  sx_2need = 254.0;
    float  sx_3need = 209.0;
          float  sx_4need = 163.0;
                float  sx_5need = 117.0;
          float  sx_6need = 70.0;
                float  sx_7need = 118.0;

                float  sy_1need = 71.0 ;
          float  sy_2need = 116.0;
    float  sy_3need = 161.0;
          float  sy_4need = 117.0;
                float  sy_5need = 71.0;
          float  sy_6need = 118.0;
                float  sy_7need = 162.0;
/*---------------------------菜单选择---------------------*/
extern unsigned char    RWXZ;     //#任务选择
int32_t   PWM1;           //#PWM1
int32_t   PWM2;           //#PWM2

extern float   need_x1 = 209.0;
extern float   need_x2 = 209.0;
extern float   need_x3 = 118.0;
extern float   need_x4 = 118.0;

extern float   need_y1 = 182.0;
extern float   need_y2 = 71.0;
extern float   need_y3 = 71.0;
extern float   need_y4 = 182.0;

float   new_x1 ;
float   new_x2 ;
float   new_x3 ;
float   new_x4 ;

float   new_y1 ;
float   new_y2 ;
float   new_y3 ;
float   new_y4 ;

extern int32_t  SET_1;
extern int32_t  SET_2;
extern int32_t  SET_3;
extern int32_t  SET_4;
/*---------------------位置和PWM变量-----------------*/
u16 r,y;
u16 s,z;

int32_t wz_x,wz_y;      //显示坐标

#define M1_PWMMAX  180  //舵机一最大值

#define M2_PWMMAX  140  //舵机二最大值

void wkqwz(void)
{
                        if(PFin(7)==0)
                        {
                                delay_ms(10);
                                if(PFin(7)==0)
                                {
                                        while(1)
                                        {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wz_x = Resured.x;
                       wz_y = Resured.y;
                       OLED_ShowNum(0,0,wz_x,4,16);                     //这句话把存进缓存的数显示出来
                       OLED_ShowNum(64,0,wz_y,4,16);
                 OLED_Refresh_Gram();
        if(PFin(7)==1)
                                {
                                delay_ms(10);
                                           if(PFin(7)==1)
                                {
                                        break;
                                }
                                }
                          }
                                }
                        }
}
/*----------------控制舵机的转动角度----------*/
void kz_hs(int32_t  pwm1,int32_t pwm2)
{

                 pwm1 = pwm1 + 1235;   //目标121,158 实际219,260
           pwm2        = 1275 - pwm2;   //

           TIM_SetCompare1(TIM4,pwm1);//前后
           TIM_SetCompare4(TIM4,pwm2);//
}
/*----------------------任务------------------*/
void MODE1(void) //任务一
{
          TIM_SetCompare1(TIM4,1235);//前后
    TIM_SetCompare4(TIM4,1275);//左右
}
void MODE2(void) //任务二
{

  // x = 163;
        // y = 117;
          const  float priod = 2000.0;  //周期(毫秒)
          const  uint32_t x_1 = 219;
          const  uint32_t y_1 = 260;
          const  uint32_t need_x = 121;
          const  uint32_t need_x_erro = 98;
          const  uint32_t need_y = 158;
          const  uint32_t need_y_erro = 102;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set_x,set_y;

    MoveTimeCnt += 5;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254.0 - (91.0 * Normalization) ;
                set_y = 205.0 - (88.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5);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4);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PWM1=PID_M1_PosLocCalc((float)Resured.x);
          PWM2=PID_M2_PosLocCalc((float)Resured.y);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2 >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if(PWM2<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kz_hs(PWM1,PWM2);//控制函数

}
void MODE3(void) //任务三
{
          // x1 = 163 , y1 = 207
          // x2 = 163 , y2 = 117
          const  float priod = 1900.0;  //周期(毫秒)
          const  uint32_t x_1 = 219;
          const  uint32_t y_1 = 260;
          const  uint32_t need_x = 121;
          const  uint32_t need_x_erro = 98;
          const  uint32_t need_y = 158;
          const  uint32_t need_y_erro = 102;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set_x,set_y;
          float  hc_time = 600;

    MoveTimeCnt += 5;                                                                         //每5ms运算1次

        if(MoveTimeCnt<=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254.0 - (91.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205.0 - (-2.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7);
          PID_M1_SetKi(0.07);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6);
          PID_M2_SetKi(0.07);
          PID_M2_SetKd(100);
        }
  else if(MoveTimeCnt>(priod+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priod+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63.0 - (0.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207.0 - (90.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
        PWM1=PID_M1_PosLocCalc((float)Resured.x);

        PWM2=PID_M2_PosLocCalc((float)Resured.y);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2 >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if(PWM2<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kz_hs(PWM1,PWM2);//控制函数

}
void MODE4(void) //任务四
{
         // x = 72; y = 28;
                const  float priod = 2000.0;  //周期(毫秒)
          const  uint32_t x_1 = 219;
          const  uint32_t y_1 = 260;
          const  uint32_t need_x = 121;
          const  uint32_t need_x_erro = 98;
          const  uint32_t need_y = 158;
          const  uint32_t need_y_erro = 102;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set_x,set_y;
    float  hc_time = 1000;

    MoveTimeCnt += 5;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MoveTimeCnt<=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254.0 - (6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205.0 - (120.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7);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7);
          PID_M2_SetKd(100);
        }
        /*---------------------------------------------*/
  else if(MoveTimeCnt>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88.0 - (11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85.0 - (57.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2);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2);
          PID_M2_SetKd(100);
                }

    PWM1=PID_M1_PosLocCalc((float)Resured.x);
          PWM2=PID_M2_PosLocCalc((float)Resured.y);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2 >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if(PWM2<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kz_hs(PWM1,PWM2);//控制函数
}
void MODE5(void) //任务五
{
           // x1 = 254; y1 = 205;
           // x2 = 254; y2 = 116;
           // x3 = 163; y3 = 25;
           // x3 = 72 ; y4 = 28;

                const  float priod = 2000.0;  //周期(毫秒)
          const  uint32_t x_1 = 219;
          const  uint32_t y_1 = 260;
          const  uint32_t need_x = 121;
          const  uint32_t need_x_erro = 98;
          const  uint32_t need_y = 158;
          const  uint32_t need_y_erro = 102;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set_x,set_y;
          float  hc_time = 500;

    MoveTimeCnt += 5;                                                                       //每5ms运算1次
        /*-----------------1 到 2 ----------------------------*/
        if(MoveTimeCnt<=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254.0 - (0.0 *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205.0 - (89.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
        /*-----------------2 到 6 ----------------------------*/
                else if((MoveTimeCnt > (priod+hc_time))&&(MoveTimeCnt < (2.0 * priod +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priod+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254.0 - (91.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16.0 - (91.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6 到 9 ----------------------------*/
                else if(MoveTimeCnt>( 2.0 * priod + hc_time ))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2.0 * priod + 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63.0 - (91.0 * Normalization);//  x = 163 ,y = 25;
                set_y = 25.0 - (0.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2);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2);
          PID_M2_SetKd(100);
                }
        PWM1=PID_M1_PosLocCalc((float)Resured.x);

        PWM2=PID_M2_PosLocCalc((float)Resured.y);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2 >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if(PWM2<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kz_hs(PWM1,PWM2);//控制函数

}
void MODE6(void) //任务六 走 四个点 走不了对角线
{

          const  float priod = 1500.0;  //周期(毫秒)
          const  uint32_t x_1 = 219;
          const  uint32_t y_1 = 260;
          const  uint32_t need_x = 121;
          const  uint32_t need_x_erro = 98;
          const  uint32_t need_y = 158;
          const  uint32_t need_y_erro = 102;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set_x,set_y;
          float  hc_time = 100;

    MoveTimeCnt += 5;                                                                       //每5ms运算1次

/*----------------------180------------a到b-----------------------*/
if(((need_x1-need_x2)==180)||((need_x1-need_x2)==-180)||((need_y1-need_y2)==180)||((need_y1-need_y2)==-180))
{
        if(MoveTimeCnt<=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new_x1 = (need_x1 + need_x2)/2.0 ;  //209-209
                new_y1 = (need_y1 + need_y2)/2.0 ;  //209-209

    new_x1=  (new_x1 + 163) /2.0;  //209
                new_y1 = (new_y1 + 117)/2.0 ; //117

    x1_1error = new_x1 - need_x1;    //163-250 = -87
                y1_1error = new_y1 - need_y1;    //72-28  = 44

    set_x = need_x1 + (x1_1error * Normalization); //250 + -87 = 163
                set_y = need_y1 + (y1_1error * Normalization) ;//26 + 44        = 70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2);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2);
          PID_M2_SetKd(100);
        }
        else if((MoveTimeCnt > (priod + hc_time) )&&( MoveTimeCnt < (2.0 * priod +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priod ) / priod;         //对单摆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x1_error = need_x2  - new_x1 ;
                y1_error = need_y2  - new_y1;

    set_x = new_x1  + (x1_error*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new_y1  + (y1_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2);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2);
          PID_M2_SetKd(100);
   }
}
else if(MoveTimeCnt<= 2.0 * priod )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  2.0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x1_error = need_x1 - need_x2;  //209-209
    y1_error = need_y1 - need_y2;         // 182-71
    set_x = need_x1 - (x1_error *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need_y1 - (y1_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20.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20.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180------------b到c-----------------------*/
if(((need_x1-need_x2)==180)||((need_x1-need_x2)==-180)||((need_y1-need_y2)==180)||((need_y1-need_y2)==-180))
{
         if((MoveTimeCnt > (2.0 * priod+ hc_time) )&&( MoveTimeCnt < (3.0 * priod+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2.0 * priod- 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new_x2 = (need_x2 + need_x3)/2.0 ;  //209-209
                new_y2 = (need_y2 + need_y3)/2.0 ;  //209-209

    new_x2=  (new_x2 + 163) /2.0;  //209
                new_y2 = (new_y2 + 117)/2.0 ; //117

    x2_2error = new_x2 - need_x2;    //163-250 = -87
                y2_2error = new_y2 - need_y2;    //72-28  = 44

    set_x = need_x2 + (x2_2error * Normalization); //250 + -87 = 163
                set_y = need_y2 + (y2_2error * Normalization) ;//26 + 44        = 70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2);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2);
          PID_M2_SetKd(100);
        }
        else if((MoveTimeCnt > (3.0 * priod + hc_time))&&( MoveTimeCnt < (4.0 * priod+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3.0*priod- hc_time) ) / priod;         //对单摆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x2_error = need_x3  - new_x2 ;
                y2_error = need_y3  - new_y2;

    set_x = new_x2  + (x2_error*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new_y2  + (y2_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2);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2);
          PID_M2_SetKd(100);
   }
}
else if((MoveTimeCnt > (2.0 * priod + hc_time))&&(MoveTimeCnt < (4.0 * priod +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2.0 * priod+ hc_time)) / 2.0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x2_error = need_x2 - need_x3; // 209- 118
    y2_error = need_y2 - need_y3;        // 71 -71
    set_x = need_x2 - (x2_error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need_y2  -  (y2_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20.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20.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180------------c到d-----------------------*/
if(((need_x1-need_x2)==180)||((need_x1-need_x2)==-180)||((need_y1-need_y2)==180)||((need_y1-need_y2)==-180))
{
                 if((MoveTimeCnt > (4.0 * priod+ hc_time) )&&( MoveTimeCnt < (5.0 * priod+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4.0 * priod- 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new_x3 = (need_x3 + need_x4)/2.0 ;  //209-209
                new_y3 = (need_y3 + need_y4)/2.0 ;  //209-209

    new_x3=  (new_x3 + 163) /2.0;  //209
                new_y3 = (new_y3 + 117)/2.0 ; //117

    x3_3error = new_x3 - need_x3;    //163-250 = -87
                y3_3error = new_y3 - need_y3;    //72-28  = 44

    set_x = need_x3 + (x3_3error * Normalization); //250 + -87 = 163
                set_y = need_y3 + (y3_3error * Normalization) ;//26 + 44        = 70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2);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2);
          PID_M2_SetKd(100);
        }
        else if((MoveTimeCnt > (5.0 * priod + hc_time))&&( MoveTimeCnt < (6.0 * priod+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5.0 * priod - hc_time)) / priod;         //对单摆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x3_error = need_x4  - new_x3 ;
                y3_error = need_y4  - new_y3;

    set_x = new_x3  + (x3_error*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new_y3  + (y3_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2);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2);
          PID_M2_SetKd(100);
   }
}
          else if(MoveTimeCnt> (6.0 * priod + hc_time ))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4.0 * priod+ hc_time) )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x3_error = need_x3 - need_x4;  //118-118
    y3_error = need_y3 - need_y4;         //73 - 182
    set_x = need_x3 - (x3_error * Normalization);//  x = 163 ,y = 25;
                set_y = need_y3 - (y3_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20.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20.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PWM1=PID_M1_PosLocCalc((float)Resured.x);

        PWM2=PID_M2_PosLocCalc((float)Resured.y);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2 >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if(PWM2<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kz_hs(PWM1,PWM2);//控制函数

}
void MODE7(void) //任务七 转 3 圈 回 9
{
          const  float priod = 1000.0;  //周期(毫秒)
          const  uint32_t x_1 = 219;
          const  uint32_t y_1 = 260;
          const  uint32_t need_x = 121;
          const  uint32_t need_x_erro = 98;
          const  uint32_t need_y = 158;
          const  uint32_t need_y_erro = 102;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set_x,set_y;
          float  hc_time = 1500;

    MoveTimeCnt += 5;                                                                       //每5ms运算1次

        /*--------------------4-------------------------*/
        if(MoveTimeCnt<=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63.0 - (0.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207.0 - (45.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3);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2);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1_1-----------------------*/
  else if((MoveTimeCnt>priod)&&(MoveTimeCnt<2.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63.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62.0 - (45.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1_2-----------------------*/
                  else if((MoveTimeCnt>2.0*priod)&&(MoveTimeCnt<3.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2.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209.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17.0 - (46.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1_3-----------------------*/
                else if((MoveTimeCnt>(4.0*priod))&&(MoveTimeCnt<(5.0*priod)))  //4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4.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63.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71.0 - (-47.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1_4-----------------------*/
                 else if((MoveTimeCnt>5.0*priod)&&(MoveTimeCnt<6.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5.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17.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18.0 - (-47.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2_1-----------------------*/
   else if((MoveTimeCnt>6.0*priod)&&(MoveTimeCnt<7.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6.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63.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62.0 - (45.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2_2-----------------------*/
                  else if((MoveTimeCnt>7.0*priod)&&(MoveTimeCnt<8.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7.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209.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17.0 - (46.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2_3-----------------------*/
                else if((MoveTimeCnt>(8.0*priod))&&(MoveTimeCnt<(9.0*priod)))  //4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8.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63.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71.0 - (-47.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2_4-----------------------*/
                 else if((MoveTimeCnt>9.0*priod)&&(MoveTimeCnt<10.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9.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17.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18.0 - (-47.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3_1-----------------------*/
   else if((MoveTimeCnt>10.0*priod)&&(MoveTimeCnt<11.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10.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63.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62.0 - (45.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3_2-----------------------*/
                  else if((MoveTimeCnt>11.0*priod)&&(MoveTimeCnt<12.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11.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209.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17.0 - (46.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3_3-----------------------*/
                else if((MoveTimeCnt>(12.0*priod))&&(MoveTimeCnt<(13.0*priod)))  //4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12.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63.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71.0 - (-47.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3_4-----------------------*/
                 else if((MoveTimeCnt>13.0*priod)&&(MoveTimeCnt<14.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13.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17.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18.0 - (-47.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4_1-----------------------*/
   else if((MoveTimeCnt>14.0*priod)&&(MoveTimeCnt<15.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14.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63.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62.0 - (45.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R4_2-----------------------*/
                  else if((MoveTimeCnt>15.0*priod)&&(MoveTimeCnt<16.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15.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209.0 - (46.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117.0 - (46.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回九-----------------------*/
                  else if((MoveTimeCnt>16.0*priod)&&(MoveTimeCnt<17.0*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16.0*priod)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et_x = 163.0 - (91.0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71.0 - (43.0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6.2);
          PID_M1_SetKi(0.01);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6.1);
          PID_M2_SetKi(0.01);
          PID_M2_SetKd(100);
                }

        PWM1=PID_M1_PosLocCalc((float)Resured.x);

        PWM2=PID_M2_PosLocCalc((float)Resured.y);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2 >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if(PWM2<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kz_hs(PWM1,PWM2);

}
void MODE8(void) //发挥
{

//                float  sx_1need = 209.0;
//          float  sx_2need = 254.0;
//    float  sx_3need = 209.0;
//          float  sx_4need = 163.0;
//                float  sx_5need = 117.0;
//          float  sx_6need = 70.0;
//                float  sx_7need = 118.0;
//
//                float  sy_1need = 71.0 ;
//          float  sy_2need = 116.0;
//    float  sy_3need = 161.0;
//          float  sy_4need = 117.0;
//                float  sy_5need = 71.0;
//          float  sy_6need = 118.0;
//                float  sy_7need = 162.0;
          const  float priod = 2000.0;  //周期(毫秒)
          const  uint32_t x_1 = 219;
          const  uint32_t y_1 = 260;
          const  uint32_t need_x = 121;
          const  uint32_t need_x_erro = 98;
          const  uint32_t need_y = 158;
          const  uint32_t need_y_erro = 102;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set_x,set_y;
          float  hc_time = 500;

    MoveTimeCnt += 5;                                                                       //每5ms运算1次
        /*-----------------A 到 B ----------------------------*/

        if(MoveTimeCnt<=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x_1error = sx_1need - sx_2need;  //209-209
    sy_1error = sy_1need - sy_2need;         // 182-71
    set_x = sx_1need - (sx_1error *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sy_1need - (sy_1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
        /*-----------------B 到 C ----------------------------*/
                else if((MoveTimeCnt > (priod+hc_time))&&(MoveTimeCnt < (2.0 * priod +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priod+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x_2error = sx_2need - sx_3need;  //209-209
    sy_2error = sy_2need - sy_3need;        // 182-71
    set_x = sx_2need - (sx_2error *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sy_2need - (sy_2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
        /*-----------------C 到 D ----------------------------*/
                        else if((MoveTimeCnt > (2.0* priod+hc_time))&&(MoveTimeCnt < (3.0 * priod +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2.0 * priod + 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x_3error = sx_3need - sx_4need;  //209-209
    sy_3error = sy_3need - sy_4need;        // 182-71
    set_x = sx_3need - (sx_3error *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sy_3need - (sy_3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
                        else if((MoveTimeCnt > (3.0* priod+hc_time))&&(MoveTimeCnt < (4.0 * priod +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3.0 * priod + 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x_4error = sx_4need - sx_5need;  //209-209
    sy_4error = sy_4need - sy_5need;        // 182-71
    set_x = sx_4need - (sx_4error *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sy_4need - (sy_4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
                                else if((MoveTimeCnt > (4.0* priod+hc_time))&&(MoveTimeCnt < (5.0 * priod +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4.0 * priod + 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x_5error = sx_5need - sx_6need;  //209-209
    sy_5error = sy_5need - sy_6need;        // 182-71
    set_x = sx_5need - (sx_5error *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sy_5need - (sy_5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
                        else if((MoveTimeCnt > (5.0* priod+hc_time))&&(MoveTimeCnt < (6.0 * priod +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5.0 * priod + 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sx_6error = sx_6need - sx_7need;  //209-209
    sy_6error = sy_6need - sy_7need;         // 182-71
    set_x = sx_6need - (sx_6error *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sy_6need - (sy_6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
        PWM1=PID_M1_PosLocCalc((float)Resured.x);

        PWM2=PID_M2_PosLocCalc((float)Resured.y);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2 >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if(PWM2<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kz_hs(PWM1,PWM2);
}

void MODE9(void) //附加 简单任务六
{
                const  float priod = 2000.0;  //周期(毫秒)
          const  uint32_t x_1 = 219;
          const  uint32_t y_1 = 260;
          const  uint32_t need_x = 121;
          const  uint32_t need_x_erro = 98;
          const  uint32_t need_y = 158;
          const  uint32_t need_y_erro = 102;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set_x,set_y;
          float  hc_time = 100;

    MoveTimeCnt += 5;

if(MoveTimeCnt<=priod)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x1_error = need_x1 - need_x2;  //209-209
    y1_error = need_y1 - need_y2;         // 182-71
    set_x = need_x1 - (x1_error * Normalization);//  x = 254 ,y = 116;
                set_y = need_y1 - (y1_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
        /*-----------------B 到 C ----------------------------*/
                else if((MoveTimeCnt > (priod+hc_time))&&(MoveTimeCnt < (2.0 * priod + hc_time)))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priod+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x2_error = need_x2 - need_x3; // 209- 118
    y2_error = need_y2 - need_y3;        // 71 -71
    set_x = need_x2 - (x2_error * Normalization);//  x = 72 ,y = 28;
                set_y = need_y2  -  (y2_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
        /*-----------------C 到 D ----------------------------*/
                else if(MoveTimeCnt>( 2.0 * priod + hc_time ))
                {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2.0 * priod + hc_time))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if(Normalization>=1.0)
                 {
                  Normalization = 1.0;
                 }
                x3_error = need_x3 - need_x4;  //118-118
    y3_error = need_y3 - need_y4;         //73 - 182
    set_x = need_x3 - (x3_error * Normalization);//  x = 163 ,y = 25;
                set_y = need_y3 - (y3_error * Normalization) ;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4);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4);
          PID_M2_SetKd(100);
                }

        PWM1=PID_M1_PosLocCalc((float)Resured.x);

        PWM2=PID_M2_PosLocCalc((float)Resured.y);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100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2 >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if(PWM2<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kz_hs(PWM1,PWM2);//控制函数
}
void MODE10(void)//无效
{
                const  float priod = 50000.0;  //周期(毫秒)
          const  uint32_t x_1 = 219;
          const  uint32_t y_1 = 260;
          const  uint32_t need_x = 121;
          const  uint32_t need_x_erro = 98;
          const  uint32_t need_y = 158;
          const  uint32_t need_y_erro = 102;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A = 26.0;
          float phase = 0.0;
          float Omega = 0.0;
                float set_x = 0.0;
          float set_y = 0.0;

    MoveTimeCnt += 5;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 / priod;         //对板球周期归一化
    Omega = 2.0*3.14159*Normalization;                         //对2π进行归一化处理

                phase = 3.141592/2.0;                 //逆时针旋转相位差90°

          set_x = A*sin(Omega) + 163.0;                         //计算出X方向当前摆角
          set_y = A*sin(Omega+phase) + 117.0;          //计算出Y方向当前摆角

                PID_M1_SetPoint(set_x);        //x的期望值
          PID_M1_SetKp(8.2);
          PID_M1_SetKi(0.02);
          PID_M1_SetKd(100);
    PID_M2_SetPoint(set_y);        //y的期望值
          PID_M2_SetKp(8.1);
          PID_M2_SetKi(0.02);
          PID_M2_SetKd(100);

        PWM1=PID_M1_PosLocCalc((float)Resured.x);

        PWM2=PID_M2_PosLocCalc((float)Resured.y);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100

        if(PWM1 < -M1_PWMMAX)      PWM1=-M1_PWMMAX;

        if(PWM2 >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if(PWM2< -M2_PWMMAX)       PWM2=-M2_PWMMAX;

  kz_hs(PWM1,PWM2);//控制函数
}
/*--------------全国电子设计竞赛显示---------------*/
void QGDZJS(void)
{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Showone16x16(0,0,1,0);   //全
        OLED_Showone16x16(16,0,1,1);  //国
  OLED_Showone16x16(32,0,1,2);  //电
        OLED_Showone16x16(48,0,1,3);  //子
  OLED_Showone16x16(64,0,1,4);  //设
        OLED_Showone16x16(80,0,1,5);  //计
  OLED_Showone16x16(96,0,1,6);  //竞
        OLED_Showone16x16(112,0,1,7); //赛
        OLED_ShowChar(0,16,'X',16,1); //显示一个字符
        OLED_ShowChar(0,32,'Y',16,1); //显示一个字符
        OLED_Refresh_Gram();                        //oled显示函数
}
/*---------------------摄像头初始化----------------*/
void show_7670(void)
{
        u8 lightmode=0,saturation=2,contrast=2;
        u8 effect=0;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LITE STM32F103 ^_^");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21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OV7670_Light_Mode(lightmode);
        OV7670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OV7670_Contrast(contrast);
        OV7670_Special_Effects(effect);

        //TIM6_Int_Init(10000,71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8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2,176,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LCD_Clear(BLACK);

}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   TARGET_CONDI Conditionred={215,240,20,240,30,160,30,30,320,240};        //红色1   API参数  hsl的阈值,识别时用的
//         unsigned char  H_MIN;//目标最小色调
//   unsigned char  H_MAX;//目标最大色调
//
//         unsigned char  S_MIN;//目标最小饱和度
//   unsigned char  S_MAX;//目标最大饱和度
//
//         unsigned char  L_MIN;//目标最小亮度
//   unsigned char  L_MAX;//目标最大亮度
//
//         unsigned int  WIDTH_MIN;//目标最小宽度
//         unsigned int  HIGHT_MIN;//目标最小高度

//         unsigned int  WIDTH_MAX;//目标最大宽度
//         unsigned int  HIGHT_MAX;//目标最大高度
        TARGET_CONDI Conditionred={215,240,20,240,30,160,15,15,320,240};        //红色1   API参数  hsl的阈值,识别时用的
        u32 j;
        u16 color;
        if(ov_sta)//有帧中断更新?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if(lcddev.id==0X1963)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240)/2,(lcddev.height-320)/2,240,32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dev.id==0X5310)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320)/2,(lcddev.height-240)/2,320,24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_L;
                OV7670_RCK_H;
                OV7670_RCK_L;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_H;
                for(j=0;j<76800;j++)
                {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color<<=8;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LCD->LCD_RAM=color;
                }

     if(Trace(&Conditionred,&Resured) )                      //API
                        {
                                LCD_Fillred(Resured.x-Resured.w/2,Resured.y-Resured.h/2,Resured.x+Resured.w/2,Resured.y-Resured.h/2+1,0xf800);//u16 x,u16 y,u16 width,u16 hight,u16 Color
                                LCD_Fillred(Resured.x-Resured.w/2,Resured.y-Resured.h/2,Resured.x-Resured.w/2+1,Resured.y+Resured.h/2,0xf800);
                                LCD_Fillred(Resured.x-Resured.w/2,Resured.y+Resured.h/2,Resured.x+Resured.w/2,Resured.y+Resured.h/2+1,0xf800);
                                LCD_Fillred(Resured.x+Resured.w/2,Resured.y-Resured.h/2,Resured.x+Resured.w/2+1,Resured.y+Resured.h/2,0xf800);
                                LCD_Fillred(Resured.x-2,Resured.y-2,Resured.x+2,Resured.y+2,0xf800);

                                r=Resured.x;
                          y=Resured.y;
                        }
                //printf("%d  %d\r\n ",r,y);
                ov_sta=0;                                        //清零帧中断标记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8 msgbuf[15];                                  //消息缓存区
        u8 i=0;
        u8 tm=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io_in_out_Init();       // io口输入输出初始化
  TIM4_PWM_Init(3599,49); //pwm 20khz
  show_7670();            //7670和lcd的相关配置
  QGDZJS();               //OLED初始化 并且显示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字样
        TIM_SetCompare1(TIM4,1235);//  控制前后舵机初始化角度
  TIM_SetCompare4(TIM4,1275);//  控制左右舵机初始化角度
        while(1)
        {
                /*--------------选择 、修改 、确定 ...都是通过 4个 自锁开关 和 4个按键来选择。------*/
                         PWMMENUS();  //修改 A B C D 四个区域 出发到结束的位置
       wkqwz();     //未启动位置  作用:在还没启动任务的时候先观察小球在的位置是否满足要求
       MENUS();     //总任务选择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
        }
/*---------------------定时器二--------------------*/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TIM2的初始化在 总任务选择里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if(((Resured.x>5)&&(Resured.x<315))&&((Resured.y>5)&&(Resured.y<235)))
                {
     switch(RWXZ)
                 {
                         case 1 : MODE1(); break;
                         case 2 : MODE2(); break;
                         case 3 : MODE3(); break;
                         case 4 : MODE4(); break;
                         case 5 : MODE5(); break;
                         case 6 : MODE6(); break;
                         case 7 : MODE7(); break;
                         case 8 : MODE8(); break;
       case 9 : MODE9(); break;
       case 10 : MODE10();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