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任意拼接的开源模块化单片机开发系统设计的问卷

楼主(2019-01-25):
我正在设计一个开源的模块化单片机开发系统,特点在于模块之间任意拼接,以及实现了事件机制(具体见问卷)
烦请各位做一下问卷,并希望大家提一些意见或建议
问卷:

楼主:
举个例子吧,运用这个系统可以做到:
读取一排8个按键,16*8点阵屏滚动显示,一排LED作音量条,蜂鸣器发声,几个RGB灯随机颜色

视频没法传,就只放代码了
单片机是AVR,型号ATmega16A

#include <avr/io.h>

#define LISTENER_ENABLE
#include "mmds_led.h"
#include "mmds_rgb.h"
#include "mmds_mat.h"
#include "mmds_bzr.h"
#include "mmds_btn.h"

uint8_t append_value = 0;
void listener(void) {
        static uint16_t freq[] = {DO_M, RE_M, MI_M, FA_M, SOL_M, LA_M, SI_M, DO_H};
        switch(data_temp[1]) {
                case 0x00:
                        append_value = 1 << (7 - data_temp[2]);
                        BZR_set_freq(0x30, freq[data_temp[2]]);
                        LED_rise(0x20);
                        RGB_set_digital(0x22, get_random(1, 63));
                        break;
                case 0x02:
                        BZR_clear(0x30);
                        LED_fall(0x20);
                        RGB_clear_all(0x22);
                        append_value = 0;
        }
}

int main(void) {
        I2C_init(0x10, I2C_FAST);
        listener_init();
        BTN_set_address(0x40);
        BTN_set_listener(0x40, BTN_STANTARD, &listener);
        enable_listeners();
        while(1) {
                delay_ms(40);
                MAT_append(0x24, append_val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