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三极管电路,两个1K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
请教下,图中三极管,两个1K电阻作用是什么。

三极管驱动

三极管驱动

网友A(2019-01-25):
限流。

关闭输出时,会通过1K的电阻放电,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设计?是输出后面有电容,

为了关闭输出后快速放电容里的电?

网友B:
都是限流电阻。在单片机控制的三极管中都是工作于开关状态,也就是导通时处于饱和状态。试想一下,在这种状态下,如果集电极电阻去掉,集电极会有多大的电流?

网友C:
左边的是b极限流电阻,右边是分压电阻。我们知道,三极管的b极性质同二极管一样,加压只要大于等于0.7就会导通,并且电流大小的变化会被放大反应到ce极,假如没有限流电阻,电流理论上就会无穷大,这就失去了我们需要电流变化的初衷。而输出端,我们希望输出一个可变的电压,而电阻串联在电路中时,当电流变化就会引起电阻两端电压变化,从而从变化的电流中获取变压的电压。

网友D:
楼主听版主的,正解。其他似是而非......................

网友E:
它有一个专业名字叫集电极负载电阻,具体请看三级管三种基本放大电路:共发射极,共集电极,共基极

网友B:
如果作为模拟信号放大电路,这个集电极电阻是作为负载电阻,有集电极电流在这个电阻上产生的压降就是放大了的电压。但是开关电路中有所不同。不过如果仍沿用放大电路的叫法,也可以。

网友F:
你只要看一下,如果没有它会是什么结果,不就行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作为模拟信号放大电路,这个集电极电阻是作为负载电阻,有集电极电流在这个电阻上产生的压降就是放大了 ...

不是集电极负载电阻哪是什么电阻?你懂你说是什么电阻,说大话不怕闪xx!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只要看一下,如果没有它会是什么结果,不就行了吗?

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知道结果别人也是不能理解!问题的出处是基础就得去认识基础的东西!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是b极限流电阻,右边是分压电阻。我们知道,三极管的b极性质同二极管一样,加压只要大于等于0.7就会 ...

同意,左是限流,右是分压

网友J:
限流与放大

网友H:
最基本的电路,自己去认识理解去判断。理解一下三种基本放大电路,以及三极管三种工作状态,这上面的电路怎么回事就一目了然!

网友K(2019-03-22):
当I/O口为1时,三极管导通,会把OUT拉到地;当I/O口为0时,三极管关闭,OUT输出1。整个电路是起反向作用的。至于电阻作用,左边那个电阻我认为可以不要也没多大关系,上面那个电阻是限流作用,保护集电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