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 ADC DMA多通道连续传输出错

楼主:
在学习stm32f103系列视频时,想要利用ADC+DMA传输做一个遥控手柄,编译了一遍都没有错误,却发现返回的值全部为0,一直没有变过,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主要部分代码如下:
u16 DMA1_MEM_LEN;//保存DMA每次数据传送的长度
//DMA1的各通道配置
//这里的传输形式是固定的,这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修改
//从存储器->外设模式/8位数据宽度/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CHx:DMA通道CHx
//cpar:外设地址
//cmar:存储器地址
//cndtr:数据传输量
void MYDMA_Config(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u32 cpar,u32 cmar,u16 cndtr)//CPAR 是外设的基地址,cmar是内存基地址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1_MEM_LEN=cndt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cpa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cma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发送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ndtr;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在外设读取的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在内存中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通道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 x拥有中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USART1_Tx_DMA_Channel所标识的寄存器

}
//开启一次DMA传输
void 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
    DMA_Cmd(DMA_CHx, DISABLE );  //关闭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1,DMA1_MEM_LEN);//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此处纠正了一个错误
     DMA_Cmd(DMA_CHx, ENABLE);  //使能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

//初始化ADC
//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A7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双轴摇杆模块按键对应的引脚被设置为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开启多通道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多通道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DC规则通道配置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7,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1;ADC1的通道7,设置为第二个转换

     ADC_DMACmd (ADC1,ENABLE );//ADC的DMA使能函数!!!!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由于没有采用外部通道触发,开启软件转换

}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以上被连续使用注释掉的代码其实是直接使用了CPU,并未达到为CPU减负的目的。

用一般方式(u16 Get_Adc(u8 ch) )读取ADC的值又没有问题

网友A(2019-01-26):
DMA方式传输AD采样值直接到内存,多通道,可以看一下,自动触发

网友B(2021-04-20):
羡慕,我的STM32在用CDC虚拟串口的时候,如果也用USART1的话,就会导致USB设备断线。。。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