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负载平衡监控系统如何设计,求助

楼主(2019-01-25):
要求一:由两个完全相同的单片机模块组成
要求二:能根据当前的负载情况选择0%~80%,最小分辨率为10%的负载状态
要求三:一方负载高于另外一方20%时,报警发声,负载值相差越大,报警声越急迫

楼主:
要一张proteus图和keil源程序代码

网友A:
麻烦负载的定义讲清楚点,是指单片机内部资源还是指外部电流负载?

网友B:
由两个完全相同的单片机模块组成这句话一点意义也没有,你只说你要的功能就好,别人用多少单片机是同你没关系,达到的效果就行。负载情况与分辨率也就是一个PWM控制的事,第三个无非就是一个量化比较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说的负载,是指电流关系吗?
选择 0 - 80%,是指什么?电压?

重量负载

楼主:
负载为重量负载,大概相当于一艘船两侧的货物重量要平衡,重量差达到一定程度会警报。之前没说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D(2023-04-22):
你好,我最近在研究51单片机负载平衡监控系统,跟你的要求一模一样,能想你请教一下吗。这个实现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啊,他的原理是什么,我看了好几天没看懂,负载平衡和负载均衡是一个意思吗,我搜好多讲的都是负载均衡...

网友D:
你好,我最近在研究51单片机负载平衡监控系统,跟你19年发的帖子要求一模一样,能想你请教一下吗。我不太理解他的原理,这个负载平衡和负载均衡是差不多意思吗,我查询资料好多讲的负载均衡,我已经实现了仿真,但是不理解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