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顿大师级甲类立体声功放spa4

楼主(2019-01-25):
Masterclass SPA-4 大師純A類後級 | 格蘭公司
`FTHA5A9)8Y~E6RH6UE42FX.jpg

楼主(2019-03-03):
英国瑟顿大师spa4甲类功放制作试录-娱乐-高清正版视频在线观看–爱奇艺  http://www.iqiyi.com/w_19s6sru83d.html

楼主:
英国瑟顿大师级甲类spa4功放仿制的录音2—其他—视频高清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英国瑟顿大师spa4甲类功放制作试录2-娱乐-高清正版视频在线观看–爱奇艺  http://www.iqiyi.com/w_19s6srjq5p.html

网友A(2020-09-27):
瑟顿大师级甲类spa4功放

楼主:
原理图和元件表

网友B:
原理图太模糊看不清楚 能不能上传高清大图

网友C:
好东西大家一起欣赏

网友D(2021-02-20):
SPA-4 Schematic

spa4 schematic

spa4 schematic

网友E(2021-04-16):
楼主没有看到PCB

网友F(2021-06-21):
楼主,想问一下这个功放我也做了,没装大管上电中点10几伏。前面的A970小管发热严重,你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问一下这个功放我也做了,没装大管上电中点10几伏。前面的A970小管发热严重,你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

没装大管就没有输出,反馈开路电路失控。可以先用二支整流二极管取代推动管发射极电阻,分别接入输出中点,这样才可上测试。

网友F:
楼主请帮忙看一下电路图是否正确,您的电路图看不清参数。我是照着您的电路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帮忙看一下电路图是否正确,您的电路图看不清参数。我是照着您的电路搞的。

这图是别人画的,上传错了,我都没注意核对过,抱歉,现补上更正原理图。 spa4(2).jpg

另外注意原机板上的前后地不相连,唯一相交是一个103电容,图上没标。前后地分别外接于总地。
二声道的安装,相当二个独立单声道,唯一相交是机箱,因为二个接机壳点以及220v进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图是别人画的,上传错了,我都没注意核对过,抱歉,现补上更正原理图。

另外注意原机板上的前后地不 ...

谢谢楼主,我对了一下你的电路图,连接关系是没有错的,只是个别的电阻值不一样,我改过来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F(2021-07-31):
楼主,我的还没有搞定,中点会从0.1V慢慢变高。找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1,4个二极管反了,主要是封装用错A C反了,已反过来焊接
2,运放pin 3和pin 2搞反了,导致中点伺服电路工作不正常,现已割线处理

估计之前板上有元件烧掉了,要把所有元件量一下看看。我搞软件的,电子底子差了点,慢慢搞。

楼主:
伺服运放耗电很小,7815/7915不需散热。

网友G(2021-12-11):
甲类,电源变压器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甲类,电源变压器多大?

400w一个声道。

网友H(2022-02-25):
楼主有没有电源跟保护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电源跟保护电路图

第一张照片里,电源整流滤波都是外置,25A400v整流2只,6800uf40v4只。普通分立件扬保,只有延时中点保护。闲鱼有现成PCB板,有电源板和保护板。原机没有电源板,有买只是为了方便DIY。

网友H:
引用 楼主:
第一张照片里,电源整流滤波都是外置,25A400v整流2只,6800uf40v4只。普通分立件扬保,只有延时中点保护 ...

楼主您最后发的原理图才是正确的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第一张照片里,电源整流滤波都是外置,25A400v整流2只,6800uf40v4只。普通分立件扬保,只有延时中点保护 ...

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的还没有搞定,中点会从0.1V慢慢变高。找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1,4个二极管反了,主要是封装用错A  ...

请问一下功放板 电源是   -17.5   0   +17.5    0  还是   -35   0   +35   ,还有就是整流滤波后电压是要正负35V还是正负是70V  ?

楼主:
整流滤波后电压是正负35V(-35 0 +35)

网友I(2025-07-29):
做的真好 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