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中修改变量的值的问题

楼主(2019-01-25):
一个变量的初值为中文字符"哈哈",程序是通过的,但是我想在后面修改这个变量的值,程序就错了,大佬们,教教我怎么改这个变量

网友A:
通过是正常的,KEIL本身自带这种中文译码的功能,就和ACSLL码差不多,你这个错误的根源是不知道“哈哈”两个字到底占用了多大内存或者说被编译成了多大的字符串,可以考虑sizeof函数直接提取中文字符的长度。

楼主:
因为我定义给hh一个初值,但是我下面想改变hh的值,我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哈哈哈!嘿嘿嘿!数组改变量是你这样改么?hh[1]=,hh[2]=,hh[i]=......,建议去看一下数组的使用

网友C:
一个汉字=两个ASCII码,你在初始化的时候可以一次性赋值,但修改的时候只能按照char(半个字)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