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我对单片机编程的理解

楼主(2019-01-25):
要对单片机写入程序必须要有“地址”(就是写在哪里的问题),还要有数据(也就是程序的组成部分),还要能变化不同的地址(例如二进位的0001,0010,0011,,,)还要有数据写入后的固定。最后写入程序的读出要有时序控制(有节奏的输出写入的程序)。

网友A:
楼主需要找的是这货么,好像市面上很难找到现货,要玩转它还需下点功夫

网友B:
六不搭对!
计算机含单片机,是由众多的逻辑电路构成,
逻辑电路是:对应于一组输入就产生一组输出(狭义的)。
CPU会沿既定的路径(存储区)依序取出数据(指令),并把这个数据看成是逻辑电路的“输入”【取指】,于出就产生出一组“输出”【执行】,也就是“取指”与“执行”。
做完一组再取下一组,永远不息直至掉电(没有休眠,休眠可以看作是时钟频率=0,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休眠是切断了时钟通道)。
所谓【编程】:就是将特定的、有目的代码(可以认为是数据、可以认为是指令、其实就是0101……这样一串串的字节)有序放在CPU要取指的路径上(对于51单片机来说,就是从0000H单元开始的程序区),让CPU一条一条的取指执行。
用任何语言写的程序,最终都会被编译平台(如:KELL)翻译成这样的代码,放入(以51为例)从0000H开始的存储区中。
明白这个道理,就会知道:C语言为何必须要知道是采用的什么芯片了,实际就是告诉平台,让它按照用什么指令,放在什么地方。(不同的类型的单片机,指令系统可能不同,程序的也可能起点不同。)

网友C:
坐地板上听课..................

网友D:
你对单片机还处在一种入门级的认识中,当你后面接触更多的类型的单位片机,你的认识就会加深。如果认大家现在就给你定一个认识标准都 是不合理的。因为大家学的用的单片机各不相同,光论坛里就的51,PIC,AVR,
STM.不在上面的有合泰,义隆,松翰,NEC等等。每家都有自身的特点

网友A:
楼主说的这货属于网友们说的“上古时期”产物,成本低但电路复杂且还需自制,关键是没点基础还真的玩不转
能把玩的也就早期几款芯片有点鸡肋,真是实力派看不上而土豪金又不屑一顾的物色
缺的是有意愿又有动手能力的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不搭对!
计算机含单片机,是由众多的逻辑电路构成,
逻辑电路是:对应于一组输入就产生一组输出(狭义 ...

“用任何语言写的程序,最终都会被编译平台(如:KELL)翻译成这样的代码,放入(以51为例)从0000H开始的存储区中。”----------也就是说单片机只能识别0和1呀!这不就完了吗?我就是要用0和1和它对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任何语言写的程序,最终都会被编译平台(如:KELL)翻译成这样的代码,放入(以51为例)从0000H开始 ...

看样子楼主已有更好更新解决途径和办法了,能不能和大伙们分享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任何语言写的程序,最终都会被编译平台(如:KELL)翻译成这样的代码,放入(以51为例)从0000H开始 ...

        这程序翻译成这样的代码用0和1 你能识别用什么指令吗?
        0b01110101, 0b10110000, 0b00000000,
        0x01111001, 0b11111111,
        0b01111000, 0b11111111,
        0b11011000, 0b11111110,
        0b11011001, 0b11111100,
        0b01110101, 0b10110000, 0b00000001,
        0x01111001, 0b11111111,
        0b01111000, 0b11111111,
        0b11011000, 0b11111110,
        0b11011001, 0b11111100,
        0b10000000, 0b11101000

汇编语言编程

start:  mov   0xb0, #0x00     ; //I/O P3.0 口特殊功能寄存器
l1:     mov   r1, #0xff       ;   延时程序 ;向R1寄存器中载入十六进制数FFH
        mov   r0, #0xff        ;向R0寄存器中载入十六进制数FFH
l2:     djnz  r0, l2
        djnz  r1, l1
        mov   0xb0, #0x01
l3:     mov   r1, #0xff       ;   延时程序 ;向R1寄存器中载入十六进制数FFH
        mov   r0, #0xff        ;向R0寄存器中载入十六进制数FFH
l4:     djnz  r0, l4
        djnz  r1, l3
        sjmp  start    ;/ 跳start执行循环体

对应的汇编程序翻译成这样的代码
    0x75, 0xb0, 0x00, // mov 0xb0, 0x00
    0x79, 0xff,       // mov r1, 0x10
    0x78, 0xff,       // mov r0, 0xff
    0xd8, 0xfe,       // djnz r0, -2
    0xd9, 0xfc,       // djnz r1, -4
    0x75, 0xb0, 0x01, // mov  0xb0, 0x01
    0x79, 0xff,       // mov r1, 0x10
    0x78, 0xff,       // mov r0, 0xff
    0xd8, 0xfe,       // djnz r0, -2
    0xd9, 0xfc,       // djnz r1, -4
    0x80, 0xe8,       // sjmp   -24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程序翻译成这样的代码用0和1 你能识别用什么指令吗?
        0b01110101, 0b10110000, 0b00000000,
        0x011 ...

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楼主已有更好更新解决途径和办法了,能不能和大伙们分享一下

我理解这就是用0和1与单片机对话的办法,可是我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这就是用0和1与单片机对话的办法,可是我不懂:

被楼主整成小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被楼主整成小白了

同一个不想下水的人谈游泳就是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一个不想下水的人谈游泳就是扯!

不对!单片机就得先下水,你们都上岸了,忘了水下了。^_^,,,,,,,,,,,

网友G:
下什么水了、你去看数模电路教程,单片机教程,C语言教程了么......?整天的在那里纠结对单片机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什么水了、你去看数模电路教程,单片机教程,C语言教程了么......?整天的在那里纠结对单片机的理解。

怎么就没遇到一位能讲明白硬件如何接线的呢!什么C语言?C语言不也是单片机出现以后才有的吗?没有C语言单片机就不能动了吗?

网友G:
接线去看模电数电。C语言真不是单片机出现以后才有!你有这功夫用在该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线去看模电数电。C语言真不是单片机出现以后才有!你有这功夫用在该用的地方。

C语言真不是单片机出现以后才有!那C语言在单片机之前是干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C语言真不是单片机出现以后才有!那C语言在单片机之前是干什么的?

C语言在单片机之前是编程大型计算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语言在单片机之前是编程大型计算机的.

还是先有计算机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先有计算机呀

沒有人之前,还有谁会说人话。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任何语言写的程序,最终都会被编译平台(如:KELL)翻译成这样的代码,放入(以51为例)从0000H开始 ...

曾经,我遇见一个奇人,小学都没毕业,凭着自己对单片机的爱好执着,写程序只用机器码(16进制)就搞定,一般51单片机的烧录文件(bin文件),不用反汇编,直接在bin文件上修改代码添加功能.看来这位兄台想走这条路了,加油

网友I:
钻牛角尖!若你是个聪明人,钻钻也罢!若你不是个聪明人,就是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有人之前,还有谁会说人话。

您说得没错!有人之后才有得人话,很多不同种类的话,C语言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C语言绝不是唯一的和计算机对话的语言,,,,,,,,我的办法更直观:就像手指着一个苹果说“苹果”(中文),APPLE(外文),XXXX(他国文字),,,“苹果”也好,“APPLE”也好,“XXXX”也好都是和嘴对话(吃)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曾经,我遇见一个奇人,小学都没毕业,凭着自己对单片机的爱好执着,写程序只用机器码(16进制)就搞定,一般51 ...

您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时间不多了,不学什么C语言了,就想用0和1(电位的H,L)对单片机的引脚进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钻牛角尖!若你是个聪明人,钻钻也罢!若你不是个聪明人,就是浪费时间!

^_^,我现在有的就是时间!希望有高人把话说明白(哪跟哪接不就完了吗?绕不完的圈子还真是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不搭对!
计算机含单片机,是由众多的逻辑电路构成,
逻辑电路是:对应于一组输入就产生一组输出(狭义 ...

您说得太专业!还是听不懂。谢谢,真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不搭对!
计算机含单片机,是由众多的逻辑电路构成,
逻辑电路是:对应于一组输入就产生一组输出(狭义 ...

我承认我对基础知识一知半解(半解也不到),逻辑电路还有时序逻辑电路吧?好像是“对应一组输入不一定有一组输出”?是这个意思吗?您下面的我一点也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什么水了、你去看数模电路教程,单片机教程,C语言教程了么......?整天的在那里纠结对单片机的理解。

我就是想用0和1于单片机对话。在一定的各引脚设置成特定电位状态下,向哪些引脚加上什么电位,怎么写入0和1的问题,,,,,,,,,,

网友E:
因为人们不懂用机器语言0和1代码和它(计算机)对话,所以使用了汇编语言, c语言 来编程
你要用0和1和它对话。你就要懂机器语言用0和1的代码。

网友J:
对单片机还处在一种入门级的认识中,当你后面接触更多的类型的单位片机,你的认识就会加深。如果认大家现在就给你定一个认识标准都 是不合理的。加油!

网友K:
努力!努力!再努力!努力........地钻下去!

网友L:
围观围观,靖彩的独角戏!戏别停!

网友M:
这是关于二进制的好话题,续继..................

网友N:
兄弟,建议多看看相关的书再学单片机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兄弟,建议多看看相关的书再学单片机吧

楼主只是感兴趣,在家维修个家电,有经济来源,单片机完全是好玩而己,劝多了也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只是感兴趣,在家维修个家电,有经济来源,单片机完全是好玩而己,劝多了也皮了。

为什么不少人都把单片机神秘化了?包括写书的!怎么就不会说明白话呢?小孩子都能玩单片机,大人们却说不了明白话!?

网友A(2019-02-24):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少人都把单片机神秘化了?包括写书的!怎么就不会说明白话呢?小孩子都能玩单片机,大人们却说不 ...

楼主抱怨啥呢,做个换颅手术不就能秒懂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只是感兴趣,在家维修个家电,有经济来源,单片机完全是好玩而己,劝多了也皮了。

懂不懂与我没什么实际意义了。算精神生活的组成吧。矛盾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双方没有“交集”,我问我的你答你的距离较远,还会产生误解,确有隔靴搔痒之感,,,,,,,,,,,,,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少人都把单片机神秘化了?包括写书的!怎么就不会说明白话呢?小孩子都能玩单片机,大人们却说不 ...

跟不下水的人谈水就是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