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设 管道钢珠的程序和电路原理图+51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1-25):
电路原理图如下:

系统理论分析与计算

1、管道倾斜角度的分析
小球在管道中运动需要受力,通过受力分析获取受力之间的关系角度;与力联系在一起的是加速度a,从而引入小球运动速度的公式;考虑到摩擦力,小球释放的方式,传感器的位置,通过整体固定来减小误差;通过程序对时间的精进减小误差。传感器A距离A端及S1 = 28.5cm,传感器B距离B端S2 = 2cm。摩擦系数0.04。
2、小球滚动加速度a的计算
1小球在管道中运动速度分析
当从管道口放下小球时速度为零,通过加速度a变速运动,在通过两个电感式接近开关会计算这段距离的时间,通过物理分析可得方程组:S1 = 1/2*a*T1^2; S2 =(a*T1)*T2 + 1/2*a*T2^2;综合方程组可得S2/S1 = 2S1*(T2/T1) + S1*(T2/T1)^2;令x=T2/T1;
2将带回公式S2/S1 = 2S1*(T2/T1) +S1*(T2/T1)^2求算T1
代入公式会得(x+1)^2 = S2/S1;求得T1,T1 = T2/((S2/S1+1)^1/2-1);
3求出加速度a
因为a=2*S1/T1^2;两传感器间的距离已知;
所以最终a=(2S2+4S1-4*(S1*S2+S1^2)^1/2)/T1^2;

3、所求夹角余弦值的计算
1受力分析
小球在运动过程中会受到重力,管壁的支持力和摩擦力,通过物理公式m*g*Sinx - u*m*g*Cosx =ma;(  注:u为摩擦系数,m为质量,a为加速度,x为角度)
2夹角余弦值的公式化简
通过数学三角函数公式化简得到最终等式为:Cosx=(-a*u+(-a^2+g^2+g*u^2)^1/2)/(g*(1+u^2));参数带入得算法公式:x=((0.5503*t^3-3.535*T^2)+72.59*x-260.5)/(x-8.322)+0.5;程序的设计
1程序功能描述与设计思路
通过3个独立按键分别实现切换菜单,设置角度显示数据
1)通过单片机检测从传感器检测得来的开关量,实现对通过钢珠的计数并显示;
2)对比两个钢珠通过传感器的时间,显示钢珠运动方向;
3)通过采样钢珠在不同角度通过两个传感器的时间差进行拟合曲线,得出拟合曲线方程并计算,从而显示出管道的的倾斜角度;

#include "reg51.h"
#define LCDPORT P0  //液晶的数据口

sbit DU = P2^0; //数码管段选
sbit WE = P2^1; //数码管位选
sbit CS88 = P2^2; //8X8点阵使能
sbit DS1302=P2^7; //HJ-C52主板 时钟复位 关掉DS1302 以免影响其他IO口实验。
sbit LCD1602=P2^5;//HJ-C52主板 LCD1602复位 关掉LCD1602显示 以免影响其他IO口实验。
sbit LCD1602_RS = P1^0;        //位定义,液晶的数据/命令选择
sbit LCD1602_RW = P1^1;        //位定义,液晶的读写选择
sbit LCD1602_EN = P2^5;        //位定义,液晶使能信号

sbit k1=P3^4;         //选择
sbit k2=P3^5;         //确认返回
sbit k3=P3^6;         //加
sbit k4=P3^7;         //减

sbit catch_A = P2^0;        //A传感器引脚定义
sbit catch_B = P2^4;        //B传感器引脚定义

unsigned int ang,time,ang_ge,ang_shi,ang_bai,power;
float time_buff=0;
char buft = 0;
char i=0,j=0,n=0,flag_1=0,flag_2=0,flag_0=1,flag_buf=0;
char ten,bits,a,b,c,d,z=1;
char NO_a = 0,NO_b = 0,buff;//NO_a、NO_b分别代表A传感器、B传感器检测到的钢珠数,buff表示识别运动方向的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ucForum0[] =" Welcome  SZ076 ";
unsigned char code ucForum_0[] =" Pipe Ball Move";
unsigned char code ucForum[] ="ang:";          //在CODE区定义一个用于显示的常量字符串
unsigned char code ucForum1[]="Set fuc:";

unsigned char code ucForum2[]="Num:";
unsigned char code ucForum3[]="Dir:";
unsigned char code ucForum5[]="Cyc:";

void conversion(char date);
void direction();
void screen_0();
void screen_1();
void screen_2();
void hj_c52();  //HJ-C52复位函数
void key_contro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iCount);        //延时函数
void LCD1602_CheckBusy(void);        //液晶忙检测
void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unsigned char ucData,bit bComOrData);        //在液晶上写数据或者写命令,0为命令,1为数据
void LCD1602_Init(void);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1602_MoveTo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液晶的坐标移动到指定位置
void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ucData);        //在液晶指定位置显示字符
void LCD1602_DisplayString(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ucStr);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

//按键控制
void key_control()
{

                  if(k1==0)
                  {

                           j++;
                           while(k1!=1);
                           if(j==2)  j=0;
                  }

                  if(k2 == 0)
                  {
                                i++;
                                if(i==1)
                                {
                                        flag_0=0;
                                        flag_1=1;
                                        flag_2=0;
                                }
                                else
                                {
                                        flag_1=0;
                                        flag_2=1;
                                        flag_0=0;

                        }
                                if(i>=2)  i=0;
                                NO_b=0;                          //将计过的球数清零
                        buff = 0;                  //将运动方向标志清零
                                while(k2!=1);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01,0);
                  }

                  if(k3==0)
                 {
                                   n++;
                                while(k3!=1);
                  }

                  if(k4==0)
                 {
                                   n--;
                                while(k4!=1);
                  }

}

//数据处理
void conversion(char date)
{
                  date<0?date=-date:date;
                  ten=date/10+0x30;
                  bits=date%10+0x30;
}

//        判断小球运动方向
void direction()
{
                  while(catch_A == 0)         //判断小球通过A传感器与否
                {

                         if(c == 0)
                         {
                                 NO_a++;
                                 c++;          //防止触发A传感器期间多次执行NO_a++;
                         }
                         a = 1;
                     if(a > b)
                     {
                     buff = 2;     //  从B到A
                                 a  = 0;
                     }
                }
                c = 0;
                while(catch_B == 0)
                {
                        if(d == 0)
                        {
                                NO_b++;
                                d++;
                        }
                        b = 1        ;
                    if(b > a)
                    {
                                  buff = 1;    //从A到B
                            b = 0;
                    }
                }
                d = 0;

}

//初始界面
void screen_0()
{
                  if(flag_0==1)
                  {
                          LCD1602_DisplayString(0x80,ucForum0);        //显示的内容

                          LCD1602_DisplayString(0xc0,ucForum_0);        //显示的内容

                  }
}

//界面一
void screen_1()
{
                 if(flag_1==1)
                                 {

                                         if(j==0)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f,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42,1);
                                   z+=n;
                                           if(z>=4) z=1;
                                           if(z<=0)        z=3;
                                           n=0;
                                         }

                                  LCD1602_DisplayString(0x80,ucForum);        //显示的内容
                                             LCD1602_DisplayString(0xc0,ucForum1);        //显示的内容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a,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z%10+48,1);
                 }
}

void screen_2()           //界面二
{
                  char Cyc = 0;
                             if(flag_2==1)
                                  {
                          LCD1602_DisplayString(0x80,ucForum2);        //Num

                                     LCD1602_DisplayString(0x88,ucForum3);        //Dir

                                     LCD1602_DisplayString(0xc0,ucForum5);        //Cyc

                                  switch(z)
                                  {
                                          case 1:
                                                conversion(NO_b);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84,0);          //计数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ten,1);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85,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bits,1);
                                        break;
                                        case 2:
                                                if(buff == 1)                                                  //方向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8c,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30,1);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8d,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1+0x30,1);
                                                        }
                                            if(buff == 2)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8c,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1+0x30,1);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8d,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30,1);
                                                        }
                                        break;
//                                          case 3:
//                                                flag_buf=1;                                                                           //角度
//                                                angle_zhi();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4,0);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power/10)+0x30,1);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5,0);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power%10))+0x30,1);
//                                                        conversion(power);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4,0);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ten,1);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5,0);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bits,1);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6,0);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time/1000+0x30,1);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7,0);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time/100%10+0x30,1);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d,0);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time/10%10+0x30,1);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f,0);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time%10+0x30,1);

//                                        break;
                                        case 3:                                                                                   //周期
                                                Cyc=NO_b/2;
                                                        conversion(Cyc);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4,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ten,1);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5,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bits,1);
                                        break;
                                 }
    }
}

//main函数
void main()
{

    hj_c52();  //HJ-C52复位函数
        LCD1602_Init();          //液晶初始化
        TMOD=0x01;   //
        TH0=0;
        TL0=0;

        while(1)                 //程序循环
        {
                   key_control();
                screen_0();
                screen_1();
                screen_2();
                direction();
                if(k1 == 0)
                {
                                Delay(20);
                                if(k1==0)
                                {
                                        flag_buf++;
                                        while(k1 != 1);
                                }
                }
                while(flag_buf==1)
       {
          if(catch_A == 0)
              {
                    TH0 = 0;
                        TL0 = 0;
                        TR0 = 1;        //定时器T0计数

                        while(catch_B == 1)
                        {
                                 if(TF0 == 1)
                                 {
                                   buft++;
                                   TF0 = 0;
                                 }
                        }
                        TR0 = 0        ;        //定时器T0停止
                        time=((TH0*256) + TL0 + (65536*buft))/10;           //ms为单位
                        time_buff=time/100.0;
                        power=(int)((-(0.6566*time_buff*time_buff)+28.75*time_buff+13.76)/(time_buff-8.925))+0.5;
                        conversion(power);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84,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ten,1);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85,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bits,1);
                        TH0 = 0;
                        TL0 = 0;
                        time = 0;
                        buft = 0;
             }
                         if(k1 == 0)
                        {
                                Delay(20);
                                if(k1==0)
                                {
                                        flag_buf++;
                                        while(k1 != 1);
                                }
                        }
  }
    if(flag_buf==2)
        {
           flag_buf=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01,0);

        }
        }

}

/******************************************************************************
函数名称:LCD1602_CheckBusy
函数功能:忙检测
*******************************************************************************/
void LCD1602_CheckBusy(void)
{
        unsigned char i = 255;
        LCDPORT = 0xFF;  //读之前先置位,准备读取IO口数据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使液晶处于读数据状态
        LCD1602_EN = 1;         //使能液晶,高电平有效
        while((i--) && (LCDPORT & 0x80));        //忙检测
        LCD1602_EN = 0;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Information
函数功能:向LCD1602液晶写入数据或者命令
********************************************************************/
void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unsigned char ucData,bit bComOrData)
{
        LCD1602_CheckBusy();         //在写入数据或者命令前先进行忙检测
        LCDPORT = ucData;                 //先将数据或者命令送至IO
        LCD1602_RS = bComOrData;        //确定是写入数据还是写命令
        LCD1602_RW = 0;                //使液晶处于写入信息状态
        LCD1602_EN = 1;                //使能液晶,高电平有效
        LCD1602_EN = 0;
}

/******************************************************************************
函数名称:LCD1602_Init
函数功能: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38,0);
        Delay(20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38,0);
        Delay(10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38,0);
        Delay(10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38,0);         //写入命令,5x7点阵工作方式,8位数据接口
        Delay(10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0c,0);        //显示设置,开显示,光标不显示,不闪烁
        Delay(2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01,0);        //清屏指令
        Delay(20);
}

/******************************************************************************
函数名称:LCD1602_MoveToPosition
函数功能:将液晶的光标移动到指定的位置
*******************************************************************************/
void LCD1602_MoveTo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0 == x)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80 | y),0);           //光标定位到第一行的y列
        if(1 == x)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0 | y),0);           //光标定义到第二行的y列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
函数功能:在指定的位置上显示指定的字符
*******************************************************************************/
void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ucData)
{
        LCD1602_MoveToPosition(x,y);   //光标位置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ucData,1);          //写入数据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playString
函数功能:显示字符串
*******************************************************************************/
void LCD1602_DisplayString(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ucStr)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addr,0);
        while(*ucStr != '\0')           //字符串结束之前,循环显示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ucStr,1);         //依次写入每一个字符
                 ucStr++;                                                                 //指针增加
        }
}

/******************************************************************************
函数名称:Delay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iCount)
{
        unsigned char j = 244;
        for(;uiCount > 0;uiCount--) while(--j);
}

/******************************************************************/
// 以下为HJ-C52复位函数
/******************************************************************/
    void hj_c52()
    {
    LCD1602=0;//关掉LCD1602 以免影响点阵管IO口电评
    DS1302=0;//关掉DS1302 以免影响点阵管IO口电评
    CS88=0;     //关掉8X8点阵显示
    WE=1;
    P0=0Xff;
    WE=0;        //关掉数码管显示
    CS88=0;      //关掉8X8点阵显示
    }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有空试试看!

网友B(2019-03-31):
楼主,角度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