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C转换的基准电压和最大量程

楼主(2019-01-26):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做电压表测电压程序时,模数芯片的基准电压如果是5v,可以测的最大电压是多大,如果做万用表程序,要测大小不同的电压,这个应该怎样做呢!

网友A:
直接测量只能0~5V,通过前置运放和分压电阻分档切换,可以轻松测量1mV~1KV。

网友B:
模数芯片的基准电压如果是5v,可以测的最大电压是5v
测量超过5V的电压 最好加2个分压电阻,然后软件上也要做,测试分压后的值相对你输入的值就好了。
要测大小不同的电压,这个应该加多个分压电阻

网友C:
理论上,没有限制。
实际上,只考虑最大需要测量的电压可测就行了,再超过的部分,用限压措施解决。
电压表上有量程切换,实际上是改变分压电阻。
你可以也这样做。

网友D:
基准电压是5v,就是说0-5V变化,基准电压是2.5v,就是说0-2.5V变化.
假如你现在要测的是20V,用的基准电压是5V,你可以通过分压电阻将0-20V的变化量转为0-5V变压量,那么原代码5V * (当前取值)/分频  改为20V * (当前取值)/分频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量只能0~5V,通过前置运放和分压电阻分档切换,可以轻松测量1mV~1KV。

电路可以这样改,但是程序应该怎样编写,应该和原来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准电压是5v,就是说0-5V变化,基准电压是2.5v,就是说0-2.5V变化.
假如你现在要测的是20V,用的基准电压是5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请问程序具体怎么编写,哪些地方需要改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请问程序具体怎么编写,哪些地方需要改变。

论坛中一大把ADC的的例子,找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请问程序具体怎么编写,哪些地方需要改变。

我空间有例子,AVR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F:
范围定的太大 分辨率会降低,可以用不同通道ADC 做成不同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