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 DS1302时钟显示只能显示TTTT等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9-01-26):
用oled和ds1302搞了个半成品时钟(只能够看时间和温度不能调时间),然后我在我的STC89c52的单片机开发板上实验成功了,结果换到STC15W408AS上就出现了时间显示乱码和TT
补充:我把ds18b20和ds1302的程序全换成1T的了,不知道是不是改了以后ds1302的程序有bug。。。。。。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LQ12864.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unsigned char code Address[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读+1;写不加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2]="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Week[7][3]={"MON","TUE","WED","THU","FRI","SAT","SUN"};
unsigned char database[9];//时钟寄存器(时分秒)
unsigned char Date[11];//日期寄存器(年月日)
unsigned char Weekend[4];//星期寄存器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7];//温度寄存器
unsigned char l[7]={00,39,13,23,1,3,19};//秒分时日月周年08-05-15 12:00:00
unsigned int temper;
unsigned char Bits;//修改时间标志位
unsigned char Bist[2];

void SetRTC()  /*设置时间*/
{

unsigned char i,tmp,*p;
for(i=0;i<7;i++)
{
tmp=l[i]/10;
l[i]=l[i]%10;
l[i]=l[i]+tmp*16;
}
WriteData(0x8e,0x00);

p=Address;
for(i=0;i<7;i++)
{
WriteData(*p,l[i]);
p++;
}
WriteData(0x8e,0x80);
}

void ReadRTC()  /*读时钟*/
{
unsigned char i,*p;
p=Address;
for(i=0;i<7;i++)
{
l[i]=ReadData(*p+1);
p++;
}
}

void DisplayRTC()
{
database[0]=Table[l[2]/16];
database[1]=Table[l[2]&0x0f];
database[2]=Table[10];
database[3]=Table[l[1]/16];
database[4]=Table[l[1]&0x0f];
database[5]=Table[10];
database[6]=Table[l[0]/16];
database[7]=Table[l[0]&0x0f];
Date[0]=Table[2];
Date[1]=Table[0];
Date[2]=Table[l[6]/16];
Date[3]=Table[l[6]&0x0f];
Date[4]=Table[11];
Date[5]=Table[l[4]/16];
Date[6]=Table[l[4]&0x0f];
Date[7]=Table[11];
Date[8]=Table[l[3]/16];
Date[9]=Table[l[3]&0x0f];
Weekend[0]=Week[l[5]-1][0];
Weekend[1]=Week[l[5]-1][1];
Weekend[2]=Week[l[5]-1][2];
Temperature[0]=Table[temper/100];
Temperature[1]=Table[temper%100/10];
Temperature[2]='.';
Temperature[3]=Table[temper%10];
Temperature[4]='^';
Temperature[5]='C';
Bist[0]=Table[Bits];
OLED_P8x16Str(32,2,database);
OLED_P8x16Str(16,4,Date);
OLED_P8x16Str(8,6,Weekend);
OLED_P8x16Str(64,6,Temperature);
OLED_P6x8Str(112,4,Bist);
}

void Tempchange()
{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开始转换命令
   // while (!DQ);                    //等待转换完成
}

unsigned int Tempread()
{
        unsigned char TPH,TPL;         //存放温度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int temp;
        float tt;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读暂存存储器命令
    TPL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低字节
    TPH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高字节
    temp=TPH;
    temp<<=8;
    temp=temp|TPL;
          tt=temp*0.0625;
    temp=tt*10+0.5;
          return(temp);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database[8]='\0';
Date[10]='\0';
Weekend[3]='\0';
Temperature[6]='\0';
Bist[1]='\0';
OLED_Init();
//SetRTC();
for(i=0;i<8;i++)
{
OLED_P16x16Ch(i*16,0,i);
}

while(1)
{
unsigned char k;
Tempchange();
for(k=0;k<25;k++)
{
ReadRTC();
DisplayRTC();
}
temper=Tempread();
}
}

网友A:
读DS1302的时序不对,没有读出正确的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读的延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DS1302的时序不对,没有读出正确的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读的延时试试。

我刚刚拿以前89c52的程序然后把-nop-()全变成了12个-nop-(),试了一下,结果只是从TT变成7T了。。。。。。

网友B:
不懂显示原理,靠蒙?不如花时间读读各器件的手册。

网友C:
不用想了,传感器没问题,你程序错了,和二楼所说的一样,所以导致读到的数据变成字符T了,建议I2C通信时序再认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想了,传感器没问题,你程序错了,和二楼所说的一样,所以导致读到的数据变成字符T了,建议I2C通信时序 ...

我知道是那个ds1302的程序有问题,但好像怎么改都不行。。。。(以前用12T的时候有多少个nop转移过来就把nop的数量翻12倍,然后再在每一个指令中间加个1us的延时)

楼主:
补充:搞定了,是模块那里那个32k晶振坏掉了,然后换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功夫不负有心人,支持!

网友E(2019-03-22):
文件不全也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