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PS2键盘的问题, 无法通过电脑主板上电自检

楼主(2019-01-26):
根据网络上找到的资料, 实现了模拟键盘的发送和接收, 使用USB转PS2的转接线可以正常使用, 但直接接在主板的PS2键盘接口. 无法通过系统的上电自检, 操作系统无法识别. 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应答函数这一块, 但网络上关于PS2键盘上电检测应答的资料太少了. 下面是应答的函数. 所有的代码在附件中. 请帮忙看看这个上电检测应答的问题在哪里. 或者帮忙提供PS2键盘上电检测的相关资料. 感谢.

PS: 这是在CSDN上找到的一个代码, 对着我的环境修改了一些.  之前我写的也是同样的结果.

单片机源码:
unsigned char PS2Response(void)                        //开机应答,使电脑能识别到键盘
{
        unsigned char PS2RecChar;

        //while(PS2RecChar != 0xFF)
        PS2RecChar = PS2Rece();

        if(PS2RecChar != 0xCC)
                switch(PS2RecChar)
                {
//                        delayms(4);
                        case 0xFF:                         //主机命令设备复位(0xff),设备必须应答0xfa后回复0xaa;
                                        PS2Send(0xFA);
                                        delayms(3);
                                        PS2Send(0xAA);

                                        break;
                        case 0xF2:         // 主机请求获得设备ID命令(0xf2),设备必须应答0xfa后回复0xab,0x83;
                                        PS2Send(0xFA);
                                        delayms(3);
                                        PS2Send(0xAB);
                                        delayms(3);
                                        PS2Send(0x83);
//                                        LED = 1;
                                        break;
                        case 0xEE:                //主机ECHO命令(0xee),设备直接回复0xee;
                                        PS2Send(0xEE);

                                        break;
                        case 0xEF:
                                        PS2Send(0xFA);
                                        delayms(3);
                                        PS2Send(0xBF);
                                        delayms(3);
                                        PS2Send(0xB0);
                                        break;
                        //除以上命令之外的其它命令,设备只要回复0xfa即可,当然要视设备的功能作相应的动作。
                        /*case 0xF5:
                                        PS2Send(0xFA);
                                        break;*/
                        case 0xF3:
                                        PS2Send(0xFA);
                                        break;
                        case 0x00:
                                        PS2Send(0xFA);
                                        break;
                        case 0x02:
                                        PS2Send(0xFA);
                                        break;
                        case 0x20:
                                        PS2Send(0xFA);
                                        break;
                        case 0xED:
                                        PS2Send(0xFA);
                                        break;
                        case 0xF0:
                                        PS2Send(0xFA);
                                        break;
                        case 0xEC:
                                        PS2Send(0xFE);
                                        break;
                        case 0xFE:
                                        PS2Send(0xFA);
                                        break;
                        case 0xF1:
                                        PS2Send(0xFA);
                                        break;
                        case 0xF4:
                                        PS2Send(0xFA);
                                        break;
                        case 0xAA:
                                        PS2Send(0xAA);
                                        break;
                        default  :break;
                }
        delayms(4);
        return PS2RecChar;

}

网友A(2019-07-15):
你好能加个QQ一起讨论下吗

网友B(2021-02-06):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