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定位简介

楼主(2019-01-26):
尽管存在许多故障定位技术和相当多的工具来帮助解决地下电缆故障,但电缆故障定位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这些问题大部分是由于技术人员没有正确地解释测试结果,然后为手头的任务选择了错误的工具,最终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了捷径。地下断层定位

的挑战通过了解可用的设备和技术,可以显着减少。电缆故障定位的教育和经验将有助于纠正和改进结果的解释,并且肯定有助于纠正和改进选择哪种设备和技术最适合特定任务。但是,只有高水平的意识才能纠正通过快捷方式提供的浪费时间。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们将讨论各种电缆故障定位技术及其优点和缺点。

电容放电技术基础

最古老和最流行的技术之一是一种称为电容放电技术或重击电缆的技术。在应用中,这种技术实际上非常简单和简单。本质上,称为捶击器或浪涌波发生器的设备会产生高压浪涌,并将其发射到故障电缆上。这种能量浪涌将沿着电缆导体传播。如果它到达介电击穿区域或绝缘材料失效,则传输的能量将通过故障处的间隙放电,并通过故障绝缘体释放所有能量。然后,所有故障电流将通过电缆上的中性线或屏蔽层返回到浪涌波发生器,然后将安全地耗散到地电位。

如果向电缆发送数千伏的浪涌,并且所有能量都通过间隙或故障排出,则会引起小的爆炸。埋在地下的这个小爆炸将导致打击乐和声波穿过地球层。结果,可以在地面上听到砰砰声。为了找到地下电缆中的缺陷,维修人员必须沿着地面行走,听取这种砰砰声。一旦确定了故障,机组就会挖一个洞并修理故障电缆。

重击电缆的优点和缺点

电容放电技术的优点在于精确定位并且易于学习。这种技术需要相当少的培训,特别是一些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仪器,如何正确连接以及如何设置各种控制的安全培训。

这种技术的缺点在于它非常耗时并且如果误用则可能有害。在某些情况下,走电缆可能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才能找到故障。在此期间,电缆暴露于高压浪涌,导致使用寿命的聚乙烯电缆上的重复故障率更高。重复的砰砰声可能会加速

自然老化的其他水树的渠道增长可能持续了几年的使用寿命。本质上,在尝试查找当前故障的过程中,电缆正在设置以用于将来的故障。因此,这种技术如果单独使用,则可能具有潜在危害。对于纸绝缘引线覆盖电缆而言,情况不一定如此,其中通常需要更高的电压和更多的能量来定位故障,而不会对电缆造成明显的损坏。

此技术也不会发现不会结束的故障。因此,例如,如果有一个死空,即所谓的螺栓故障,其中基本上导体和中性线已经结合在一起并且粘合,如果没有间隙,无论有多少能量和电压放电都没有声音进入电路。没有能量被放电或跳过,基本上只有恒定电流回路。因此,由于不存在声学事件,因此无法确定螺栓故障或死角。同样,为了获得声音,需要有间隙,并且需要有空气。电容器放电技术的

另一个挑战是一个太大的差距。例如,电缆吹开,并且在吹风过程中导体已烧回到介电材料中,或者中性线已烧回,在该间隙中产生相当大的距离。无论施加多少电压,间隙在物理上都太大而不能实际穿过。这里的选择可能是烧毁技术,烧掉绝缘电阻以减小间隙尺寸,以使捶击器正确地放电弧。但是,再一次,这将给电缆带来压力。

为了减少施加在被测电缆上的应力,浪涌或重击技术与脉冲回声相结合。

网友A(2020-02-06):
我们都是用3M表,它通过发射脉冲,检测脉冲反射回来,根据反射回来的时长,仪器可能判断故障点;
对于接地故障,可以通过电桥法测试。

网友B(2020-08-11):
这文章……理论挺好的,就是文字不那么通顺。感觉像百度翻译的……